有關記憶體的問題

楼主(2010-01-15):
今天再修理GA-8IPE1000MK這塊板子的時候,發現到記憶體電壓有點奇怪還是第一次遇到,狀況就是,這塊板子有4個記憶體插槽最右邊2個插槽電壓都很正常,而左邊的2個插槽2個電壓都是2.5v,1.3v不見了???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壞一半的,而主機板運作的時候沒差記憶體他會BB叫,但是就算插了上去他還是沒畫面(不管是插好的還是壞的都沒畫面),沒插記憶體時除錯卡是顯示C1,插了上去變00。
請問各位大大們,這是哪邊問題阿???北橋壞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2.5V電壓正常,在看一下總線電壓3.3V在不在,1.3V的電壓應該是時鍾信號,

先查一下旁插槽旁邊的排阻和電容是否有損壞,在考慮其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