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改奘的電烙鐵,拔SMT還不錯用分享給各位

楼主(2010-01-15):
幾年前沒熱風槍要拔SMT排阻,傷腦筋的時候興致一來改了試試,發現還不錯用尤其在死角用很好拔
1.製作截面積跟深度要夠(頭尾可不同寬度30,40W木頭也可改便宜) OK.rar (195.78 KB, 下載次數: 847)
2.溫度夠才能去點拔
3.拔起他會黏在上面要趕快移除
4.能拔能點(用針頂住再補焊)
5.謝謝指教 (製作過口字型失敗溫度不夠)
照相技術不好

网友:
拜讀OK感謝分享,超小型零件還OK大一點的話可能還須兩支烙鐵一起施工比較好

网友:
也是一種方法

网友:
樓主把烙鐵頭鋸開是不錯的方法
但是拆小排阻
用一般烙鐵 多加一點焊錫就很容易拿下

网友(2010-05-14):
我開始懷念熱風槍了

网友(2010-10-24):
真有創意

网友(2011-01-14):
我來試用看看.非常感謝您的分享.

网友:
好像也可以用來拆風嘴n_094|

网友:
謝謝大大好東西與大家分享
感恩啦

网友:
幹的好,有你的,多謝分享.

网友:
有創意!! 我也照著DIY一下!!

网友(2011-04-10):
回复 网友A:

這樣導熱的效果好不好!!回熱的速度快嗎?(聯續使用的情況)
口字型的如果用大瓦數的烙鐵來改,會不會比較容易成功?

网友:
很不錯的方法,但是這樣的烙鐵頭,不會常常氧化嗎?可能在要焊時才插電,用好要馬上拔插頭,不然氧化就麻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