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1530搞不定..有請高手指教

楼主(2010-01-15):
小弟手上有三台HP 1530的LCD...
都同樣的問題~~
CCFL不亮...
在這論壇認真爬文三個多月...
學了不少東西~~
於是乎..我就放膽拆來修修看~~~

拆開一看~~
讚~
BENQ代工的~~~
想說這邊BENQ文章很多~~且BENQ問題都差不多~~
想說賺到了~~
照著修~~~
C5707~FU9024~~跟保險絲~~
換了它!!
果不其然~~~~
三台都復活了....

不過慘的是...
隔沒多久...
這三台又先後陸續掛了...
我猜想..應該是線圈要換掉它~~
OK~
找遍各大網拍~
甚至托朋友去大陸找...
就是找不到我這顆線圈(19.20262.011)....
外頭有賣的~都是(19.26048.001)...
後來得知...原來大陸那邊~早就沒做15吋的零件了....=.=

OK~山不轉路轉...
於是...我又認真爬文學習~
找到這篇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3537&highlight=BenQ
很棒的方法...
把BENQ板子上的高壓部份~
接三條線~~換成小片的Inveter~

OK~~買了Inveter~跟線...
現在問題來了...

我這片Benq的電源板...
居然沒有12v的電....
它居然是19v的.....
三條線....
請教各位高手...
我該怎麼繼續往下走....
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我的問題?

謝謝大家....

---------------------------------------------------------------------------------------------------------

1/19
各位先進...

這三台...線圈我買不到~

9024~ C5707跟保險絲...我都換過了...

而且19v...根據狼大的說法..

好像BenQ的本來就是這樣...

我正在研究怎麼去改它....
照片我晚點再補上..

网友:
自己做DC TO DC 壓降線路~~

15" 應該頂多2燈管,大概要做出3A左右...其它我不會了n_074|

网友:
主站內什麼文章都有 !!

這個問題己經有人改裝過了 !!!

或是找那種 12 ~ 19V 的來用 !!

請自行爬文找出來 !!

网友:
15吋吃19V??? 還沒遇到~很少喔
買12V電源加高壓就可以解決了(不要告訴我AD吃19V的喔!!!我還沒遇過)

网友:
有19v的高壓公版喔,也有12-19v通用的高壓公版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這麼一說才發現,15"幾乎都是12V才對,樓主adapter要不要重新量一下電壓?

网友:
po個電路板的照片上來看看吧! 如果你 PI 板上有印刷正確的電壓值, 而你量到的 19V 是過壓的話, 那很可能過壓造成元件超載工作燒壞!

网友:
我有遇到相同問題BENQ FP91GX 原本換一顆C5707及保險絲後OK了
但別高興太早過了一天又沒畫面了
再拆一次C5707跟保險絲又壞了再度換上 站上大大說變壓器最好跟著換
所以就把變壓器換了很高興成功了
再過了3天又壞了這次撐比較久又拆了
這次發現是FU9024~~跟保險絲壞了心想上次壞C5707跟保險絲應該跟變壓器有關
於是將FU9024跟保險絲換掉再測試看看3天過後沒事  組裝回去 用了一個月了都很正常
還好我是上網買維修包 裡面是BENQ常壞的零件都有不然就麻煩大了
最後我的結論是BENQ常壞的零件要一次換不要像我一樣拆了三次
必竟我是業餘的
C5707~FU9024~~跟保險絲~~變壓器

网友:
有3台一樣的應該很好應用阿!至少可以湊2台吧,或用交叉比對看問題在哪裡,光套現成案例公式不一定對,建議您準備外接燈管觀察故障反應狀況

网友:
benq的電源板在空載或有照負載時電壓高達19v是正常的,我之前也修過幾台大約都在17~19v之間....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本上 高壓板 區分為 低壓 5V 啟動  12V啟動 19V啟動   謀些尺寸的 液晶螢幕會採用特殊規格高壓
你說的尺寸 電壓已經異常了  你要檢測一下ㄇ一一
我是沒碰過 15"用19V的

网友:
高壓線圈未必馬上就要換,維修時最怕就是換了一堆東西,結果都沒有「命中目標」,換完零件後,記得補焊焊點,避免再度返修。
直接換通用板雖然比較快,但技術卻很難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