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N57128DP有直條文破圖自己修復的方法〔己修復〕

楼主(2010-01-15):
我己修復了因為沒有熱風槍無法加溫GPU,我靈機一動是把顯卡的風扇先拆了,在開機讓GPU熱過程不到1-2分鐘了先看螢目,一下等風扇下GPU熱的下居然線條不見了,就趕快關機在拆下顯卡壓一壓GPU在把風扇裝回去重開機就好運ok了,不知能支持多久測示中。〔注意一下GPU的溫度不然就燒了〕自創方法各位大大可以試試看?

网友:
大大請問您顯卡GPU朝上開機2分鐘嗎?
果然很有勇氣做實驗我都不敢,
5700很熱說,不過我是壞記憶體,這個方法改天有壞的卡也來試試看
GOGO給他烤乳機外加8BQ

网友:
恭喜老爺,賀喜老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大大GPU朝上的意思是什麼我是把風扇的散熱片一起拆下開機之後手摸GPU有發燙的時侯看臝慕線條的多或少多開機幾次就發現線條不見了再把把風扇的散熱片装回去在開機幾次測試0k[正常顯卡ㄨ在主機板顯卡風扇的散熱片不是朝下嗎?哦我太知道你的意思GPU朝下的話高溫會下掉是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常的加焊動作是在GPU上方增加重量, 讓脫焊的鍚球可以焊回顯示卡. 反過來當然有加大脫焊現象的可能啊(除非您黃金之手再去壓, 那就不敢講了).
說真的, 這個方法有一定的危險會造成GPU永久損壞, 還是少做為妙.

网友:
我試了開機不到30秒就燒1117這各就燒毀
果然不能輕易嘗試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真是有勇氣!

网友:
用風槍是從外部加熱,GPU自己升溫是從內部,溫度可得算準不然就爆了n_081|

网友:
這招..
真有你的
我想都想不到,竟然可以這樣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有勇氣!

真正有勇氣的是6樓的大哥,
願上帝保佑他

网友E:
因為去回收廠有看到就買ㄌ10片回家練習6片換電容後正常2片燒燬2片雪花嚴重不修
花ㄌ五百賺到ㄌ六片麗台6600GT當備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因為去回收廠有看到就買ㄌ10片回家練習6片換電容後正常2片燒燬2片雪花嚴重不修
花ㄌ五百賺到ㄌ六片麗台6600GT當備料

6片6600GT.....挖~~~這摸高檔的顯卡去哪買的...
我都買不到...更何況..這數量也太多了吧...正常不可能依次買到這摸多塊依樣的阿

网友:
引用 网友F:

6片6600GT.....挖~~~這摸高檔的顯卡去哪買的...
我都買不到...更何況..這數量也太多了吧...正常不可能依次買到這摸多塊依樣的阿

我有買到雙核心主機板和CPU但缺 記憶體花了400大洋(元)
回收場(我是有空會帶(保力達和維他露P)去(搏感情)就會有好東西喔(耶會比較便宜喔)
19吋液晶螢幕300大洋(元)21吋400大洋(元) 下次標到大宗(液晶螢幕)會分享給線上網友
買貴不分享 買便宜一定分享(原價賣)

网友G:
我也有一塊 GV-N57128DP(直條紋)   +  到桌面必藍底白字
用了 A82 大的方法   修復囉

我開在 BIOS 等直條紋消失   從實線變虛線(5分32秒),再由虛線變正常(3分23秒)
變正常後,再過十秒就關機,裝回風扇,修復成功

原本我沒拆風扇,只拔風扇電源試(怕燒壞),但過了半小時,還是一樣,我就跟它拚了

我最喜歡這種教學了,因為我也沒有熱風槍,也沒有技術

网友(2010-02-15):
虎厲害,手邊也有一片花屏的,無計可施時再用這招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一塊 GV-N57128DP(直條紋)   +  到桌面必藍底白字
用了 A82 大的方法   修復囉

我開在 BIOS 等直條紋消失   從實線變虛線(5分32秒),再由虛線變正常(3分23秒)
變正常後,再過十秒就關機,裝回風扇,修復成功

原 ...

這個好像很難學的起來

要看天份的

我不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己修復了因為沒有熱風槍無法加溫GPU,我靈機一動是把顯卡的風扇先拆了,在開機讓GPU熱過程不到1-2分鐘了先看螢目,一下等風扇下GPU熱的下居然線條不見了,就趕快關機在拆下顯卡壓一壓GPU在把風扇裝回去重開機就好運ok ...

我也有一塊 古董級 MSI RX9800PRO, 128M DDR.( 垂直彩條紋),反正都無用了拿來做白老鼠也不錯,也用a82大的方法試試先。

网友(2010-03-24):
我有保留一片 msi ms-8959 128M AGP 顯卡 FX5700VE-TD128 無畫面
照上面方法將風扇拆下再開機加熱後 真的成功了 超神奇! 超級感恩

网友:
a821016大的方法真是不錯!
我有一張MSI  NX6600GT-TD128F
主板開機診斷卡顯示卡在2A-FF 不動
按照a大的方法拆掉散熱片手摸GPU邊緣試溫
開機一次、 兩次、第三次診斷卡顯示居然跑過了2A-FF
直到底 00-02 趕快關機,然後顯卡裝上散熱片及風扇
再次開機恢復正常了,不用熱風槍真是最快的方法!
謝謝a大提供的方法,讓我實際體驗學到了一招,感恩 ----------

网友H:
好羨慕呀~可以買到那麼好的顯卡~
我在彰化在台中都找不到~都一堆很爛的~
撿的power都是FSP的~就宏X品牌電腦常用的~
主機板也是萬年前的~
連DDR都不賣...真是摳門=..=

网友F:
看到這篇...就讓我想起~~~最近遇到顯卡都是這種直線條...
用檢測器~~~可以看到好幾個點空焊...燈會在那邊閃逤.....
我直接放到烤肉台....4段..沒有上部加溫~~~
溫度調整在250度(表面溫度大約在150度到160度之間)..
烤10分鐘......不錯~~~~直線條~~~整個消失了........
顯卡畫面也正常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看到這篇...就讓我想起~~~最近遇到顯卡都是這種直線條...
用檢測器~~~可以看到好幾個點空焊...燈會在那邊閃逤.....
我直接放到烤肉台....4段..沒有上部加溫~~~
溫度調整在250度(表面溫度大約在150度到160度之間)..

黑晶臚還真好用....改天也把手邊破圖的顯卡拿來試看看。

网友:
這個方法可行

成功 案例 +1 N6600

但是最好不要壓 GPU 晶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黑晶臚還真好用....改天也把手邊破圖的顯卡拿來試看看。

如果沒有溫控可以控制~~你就直接設定4段
用倒數計時器~~~~設定8分鐘就可以了~~~~
顯卡範圍不大~~~沒有上部加溫...以紅外線的加溫速度不快
8分鐘大約只能達到表面160度...已經可以熔錫了....
記得要放在烤肉架上面...不能直接放在平台...會烤焦的....

网友:
傳說中X360的方法?  熱燒法
技術要很好才能

网友:
神勇的人往往不會快樂很久 恭喜你是那千萬分之ㄧ的信運者

网友(2010-06-22):
經驗是靠無數失敗累積的,又學了一招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如果沒有溫控可以控制~~你就直接設定4段
用倒數計時器~~~~設定8分鐘就可以了~~~~
顯卡範圍不大~~~沒有上部加溫...以紅外線的加溫速度不快
8分鐘大約只能達到表面160度...已經可以熔錫了....
記得要放在烤肉架上面.. ...

請問什麼叫做放在烤肉架上面?紅外線預熱機不是有呂條支架還是要另外放烤肉架?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請問什麼叫做放在烤肉架上面?紅外線預熱機不是有呂條支架還是要另外放烤肉架?

S大的發表文章有寫過他是用黑晶爐考的上面用"白鐵的烤肉架"平時烤主機板朋友來就烤肉喝酒
做錯事就被女王拿來當算盤用跪在那邊號稱"一架多用途"找S大訂購報我的id他會給你30折優惠
500元變成1500元= ="

网友:
將散熱風扇電源移除,開機約2分鐘後關機,再重新開機,OK修護成功,MSI-N860GT。

网友(2010-07-26):
小弟剛收到朋友拿來的ASUS EN6500 128M的有線條
照大大方法後線條竟然不見了><!!!!!
真是好神的方法!!!

网友:
沒有熱風槍~ 用吹風機條熱風吹. 用帶有溫度計的數字電表量溫度

网友:
6600GT 10片500???
有夠便宜的啦....
只要修好兩片就回本了...其餘都是多賺的了...
不過這方法修復真的是有一定的風險存在...
稍不注意,可能GPU就掛點了...

网友:
看的我手洋洋的,
好像這個方法,一時之間
傳誦江湖上.

网友(2010-08-27):
回复 网友D:

謝謝大大告知改天我也來試驗

网友:
好像要粉熱的顯卡,才可以用這方法

网友(2010-10-18):
大家的膽量都好大!那到底gpu要不要用壓?

网友:
gpu要不要用壓的?這種修法看看就好了吧!

為什麼呢?如果是GPU脫焊了,溫度不夠鍚也不會溶。
用壓的,應該接觸會愈來愈差。
如果好像可以修好了,那也是假象吧!

因為鍚沒有溶就不可能會黏合。真要這樣修,就用幾天算幾天吧!
(焊鍚要180度才會熔,用晶片的熱頂多做到的是「熱膨脹變形,剛好接觸到」而已。)

网友:
從頭看下來 ~~~ 我只能說 各位版大 心臟夠大 超級神勇 >.<
明天開始 我也要練習一下 看心臟會不會也變大一點

网友:
好東西就要收下來,給他用用看才學的到D....謝謝囉

网友(2010-12-19):
這都是無鉛焊錫的大問題

网友:
拿了一片6600 下去試 結果真的好嚕
不知道 能撐幾天

网友:
如果沒有溫控可以控制~~你就直接設定4段
用倒數計時器~~~~設定8分鐘就可以了~~~~
顯卡範圍不大~~~沒有上部 ...
引用 网友F:

照你的方法,剛剛把一張939的整合橋烤好了.....
原本開機會卡在讀完記憶體就當了...
目前測試沒問題,可正常進入系統...
不過我偷學了你兩個方法,
一個是用黑晶爐烤,另一個,整合橋上面我壓了個50元銅板....
我的黑晶爐歷史比你的悠久...長的和你的不一樣,是方形的不是圓形的,
飛利浦第一代的黑晶爐....還是進口品,奧地利做的....當時買超貴....
不過這是第一次拿來煮火鍋以外的東西....

网友F:
照你的方法,剛剛把一張939的整合橋烤好了.....
原本開機會卡在讀完記憶體就當了...
目前測試沒問題,可正 ...
引用 网友L:

    火鍋以外的東西........

网友:
用此方法修復一片不開機有破圖的GA 7300GT
1.拆除散熱片,插上PCI-E。
2.Chip上放兩個50元銅板,熱機3分鐘
3.出現破圖線條,等2分鐘後修復

$150買一片7300GT 256MB還真值得

网友(2011-02-17):
又學到一招了~下次顯卡如果有類似的情況的話再來試試!
死馬當活馬醫!

网友(2011-04-02):
原本己破圖打算回收的GV-N73T256P-RH的顯卡,今天看到大大的分享,讓我用了這個方法,成功修復了我的顯卡,謝謝你的無私分享經驗,

网友:
還是去買一隻好

网友:
真的那麼神奇?
不用熱風槍?
自己會好?
需要靠運氣嗎?

网友:
只有重植球才是徹底解決之道

网友:
風險應該很高

网友(2011-05-03):
引用 网友K:
S大的發表文章有寫過他是用黑晶爐考的上面用"白鐵的烤肉架"平時烤主機板朋友來就烤肉喝酒
做錯事就被女王 ...

順大現在還是蜜月期~~~跪烤肉爐~~還要好幾年後xd
跪.........通常是發生在...........(   )年................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沒有溫控可以控制~~你就直接設定4段
用倒數計時器~~~~設定8分鐘就可以了~~~~
顯卡範圍不大~~~沒有上部 ...

翻面的時機要掌握好.............才不會烤焦
要沾點~~~烤肉醬嗎???
我比較喜歡~~~黑胡椒~~口味滴xdn_060|

ps我開玩笑的蛤~~~別認真嘿!!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羨慕呀~可以買到那麼好的顯卡~
我在彰化在台中都找不到~都一堆很爛的~
撿的power都是FSP的~就宏X品牌電腦 ...

想要~~~改天帶你去收好料的n_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