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775腳位 VCORE故障 不開機 主機板維修實例 NO2

楼主(2010-01-16):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謝謝分享 ~~~~挖 ~都是新品不良 ~
都遇到  硬的  焊了那樣多的東西~
上次遇到一片  也聽到  異常的電流聲音 最後是+12的電壓沒有過 ~電源管理IC ~QQ

网友:
真是太厲害了,別人修過不行的板子也可以完修,
您拆下的emc60103d是監測風扇轉速及各電壓的元件,
可否進bios裡確認風扇轉數及各電壓皆有正常反應,
並期待其他的維修實例,謝謝

网友:
真的被整垮!Vcore不正確,CPU就腦袋亂亂,跑碼也就定格。
新品還是壞的....真讓人難以相信。

网友A:
這樣也修的好果然是高手
有很多維修的人都不修別人修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也修的好果然是高手
有很多維修的人都不修別人修過的

我也不想修別人修過的......
只是有人一次寄8片過來~~加減修~~~~
目前才完修2片....今天又被一台液晶電視給搞了一整天....
其他的都還沒修........
間單的都玩不到~~~都玩到~~~超難玩的....
(不過也學了很多~~~哈哈~~~~~)

网友:
應該是簡單的,早就被人解決了!!每次遇到別人拆過的,就不大想修。因為每個人的手法都不同,還要重新去檢查,事倍功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shunxing (大)您好 !
看了這篇維修文獲益不少 ! 感謝您的辛勞教學!
ADP3418 及 ADP3188 (安隆半導體) 這兩顆IC似乎很容易新品不良的現象產生 ! 詢問您一下 , 這兩組 IC 買來時是否有用 ( 防靜電袋) 包好   , 另外我也看到您進行焊接作業當時似乎沒有使用 (靜電搭地手環)以及( 防靜電IC夾 )夾取 ICn_079|  , 以前在電子工廠上SMT夜班時 , 廠長每次上線檢察裝備 , 頭一項便是檢查這兩項工具是否齊全才上工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unxing (大)您好 !
看了這篇維修文獲益不少 ! 感謝您的辛勞教學!
ADP3418 及 ADP3188 (安隆半導體) 這兩顆IC似乎很容易新品不良的現象產生 ! 詢問您一下 , 這兩組 IC 買來時是否有用 ( 防靜電袋) 包好  ...

.....我沒那些裝備啦.....
不過這些物品都有防靜電包裝
我再修東西的時候有一個習慣
將手先往牆壁觸碰或是波一些會導電的物品.....
可以降低身上的靜電

网友:
不良的新品真的是會搞死人
不過shunxing大還是一樣把它修好了
真是厲害厲害~~

网友:
原來新品不良問題及防靜電的動作影響這麼大
一般比較少會想到新品也會有不良的問題
謝謝精采的經驗分享

网友D:
請問你IO晶片是用拉焊的方式焊上去的.好漂亮.....

网友:
太強了~~~

要是我早把它放到我看不到的角落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你IO晶片是用拉焊的方式焊上去的.好漂亮.....

拉焊技術我差的很......
不過拉焊 焊點....我倒是很強...
先在焊點拉焊~~~布上一層新的錫...再把IC放上去之後
熱風槍焊下去的...這招~~~我剛來這論壇第一帖主機板維修實例裡面都有教了...

网友:
我是新手
感覺樓上幾位大大真是不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