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點以為這論壇資料不保了

楼主(2010-01-16):
......一大早起來想進來看看~~~
沒想到~~~SQL錯誤.....
太多人連線????天阿~~~系統被攻擊阿不然怎摸會這樣..
中午之後....更慘~~~整各資料庫錯誤~~~神奇阿~~~
本來想說~~我昨天打的資料不會消失了吧.:on_028|
好在~~~沒事.....:on_056|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對啊!我也嚇一跳!想說會不會要跟大家說再見了嗎?
我是中午進來的,一看到SQL server錯誤,心裡就涼了半截!
想說會不會連帳戶資料庫也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應該是作了一些測試與調整的動作吧.......
不過停了大半天確實讓人緊張不已啊.

网友:
我也這樣想~~
不過應該有LOSS一些資料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啊!我也嚇一跳!想說會不會要跟大家說再見了嗎?
我是中午進來的,一看到SQL server錯誤,心裡就涼了半截!
想說會不會連帳戶資料庫也毀了!

說真的~~~這網站因該有專人在維護...
不然...依照以前的狀況...通常是整各資料都消失不見.....
因為救不回來阿.....剛剛看了一下資料~~一大早的回覆..都不見了~~
只剩下半夜的...因該剛好有備份到半夜以前的資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過備份的間隔時間還算蠻短的,損失不大!
W大這個維護團隊很棒耶!他們也應該為了我們做了很大犧牲(犧牲假日來維護)。

网友D:
首先謝謝各位對我們團隊的稱讚。
的確,公司的站台都有專人在維護,定時備份也都確實在做,那為什麼今天論壇停這麼久呢?
據MIS向我回報,是論壇的Log檔已經大到塞爆該Partition的緣故,我繼續問,那你多久沒看Log檔了呢?MIS回答一年多了~~~。
就如shunxing說的,有十幾篇回文不見了,只能在這裡向大家說聲抱歉!

网友:
W 大. 你跟mis說一下.
log 可以寫 crontab 去把它壓縮.
因為都是差不多的固定文字.所以壓縮率很高.
通常 log 會用到 /var 去. 要是它掛了. 那放在 /var 的 mysql 也差不多也會影響到.

不過.....
據MIS向我回報,是論壇的Log檔已經大到塞爆該Partition的緣故,我繼續問,那你多久沒看Log檔了呢?MIS回答一年多了~~~。

說真的. web 的 log 大多只拿來做分析.
真的被攻擊, 要去看它的 log 似乎太慢了.
不知道貴公司的 MIS 有沒有架上 LOG 分析軟體.

不過, 感謝他假日修復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謝謝各位對我們團隊的稱讚。
的確,公司的站台都有專人在維護,定時備份也都確實在做,那為什麼今天論壇停這麼久呢?
據MIS向我回報,是論壇的Log檔已經大到塞爆該Partition的緣故,我繼續問,那你多久沒看Log檔了呢?MIS回答一 ...

給 WISH 一個建議,這個 MIS 人員要多盯著些,有些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一年沒看 log files 真的有些跨張..

一個好的系統管理者每天要做的事,就是看 log files、備份及安全更新。看系統是否有異常之處,像分割區空間不夠應該早就有心理準備..

log files 提供的資訊,若是太多太複雜,一般都可簡化,並定期的備份、壓縮,若遇重大的問題,系統應可通知系統管理者,以早做因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給 WISH 一個建議,這個 MIS 人員要多盯著些,有些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一年沒看 log files 真的有些跨張..

一個好的系統管理者每天要做的事,就是看 log files、備份及安全更新。看系統是否有異常之處,像分割區空間不 ...

哈哈~~~你要讓他們員工日子不好過嗎???
說真的~~~我自己架設的伺服器~~~我都把LOG紀錄功能都拿掉了
因為~~~1個月的時間就可以塞暴好幾G的硬碟空間了.....
我讓LINUX系統只紀錄使用者IP的連線紀錄與連入的服務...
只要是常用的服務我都不會讓系統特別去紀錄...但是特殊的~~我一定會讓系統加以紀錄..
因為~~明明沒開放的服務硬是要闖進來的...都是問題IP...
嚴重時~~可以請中華電信封鎖對方的連線(只要提出異常連線資料即可)...
我會知道...是因為我以前被駭客整過...被中華電信鎖過IP與連線流量.....

网友:
原來如此,早上就覺得怪怪地,沒事就好,各位網管辛苦了...謝謝

网友:
我昨天連線不進來的時候,心涼了半截...

想說這個幾乎每天必報到的論壇....竟然連不進來...天丫.

後來今天連進來後,鬆了一口氣...還好只是系統的問題!!

网友F:
我覺得MIS的工作其實很累人,
因為雜事太多了,
所以LOG檔長時間沒看實在不足為奇
至少他們在不到12小時就灰復運作了
千萬別因為這樣就對他們大聲嘖駡
這時機好的工作難找
好的人才更難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覺得MIS的工作其實很累人,
因為雜事太多了,
所以LOG檔長時間沒看實在不足為奇
至少他們在不到12小時就灰復運作了
千萬別因為這樣就對他們大聲嘖駡
這時機好的工作難找
好的人才更難找 ...

責罵就有點過頭了,而是態度及責任問題..

想想,這只是一個普通的網站,換做是國防安全機構、金融機構,可能早就請他走路了.. 一家銀行停個 12 個小時、手機停個 12 個小時、台電停個 12 個小時、大眾交通系統停個12 個小時 ..... 損失的金額及影響有多大呢?

現在美國、大陸..等國家早就在研究如何癱瘓敵方的電腦,why?因為造成的影響比傳統肉摶戰強大好幾百倍,而成本更低..

再者,幸好這次資料損失的情況不嚴重,那麼如果嚴重呢?

有的 MIS 人員可做的很輕鬆,有的累的像條狗而還是事情沒做好(以同樣的工作量而言),差別在那?

在於做事的方法,以及用電腦來補助人力的不足..

以 log files 來說事實上我們可設定不同的等級才加以記錄,也可定期將過期的資料適當的壓縮備份後刪掉..

以這次的例子來說,一個分區空間不夠了,絕不是突然造成的,因為資料是累積的,這種問題其實稍加注意即可避免,怕麻煩,用 cron 寫個 script 每日定期回報各分區的磁碟狀況,我想這對於 MIS 人員來說是基本的要求..

架站容易養站難啊...

或許個人嚴肅了些,但有些事可放輕鬆,有些事卻是半點疏忽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