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SF2/661FX 開機後有高頻音出現

楼主(2010-01-16):
不上cpu 或假負載 沒有高音出現

上了cpu 或假負載 會有高頻音出現

上真U跑碼 00

開機後把假負載 拿下又沒有聲音了

這個聲音好像是從cpu座附近發出來的

PR電壓 0  C 0.37V

不知是哪裡出了問題

量ADP3180 VCC無電壓 索性就把它給換了 換好後已經沒有高頻音了

現在還是一樣 只有時鐘有電壓0.39V  VCC 0.02 V 復位 0V VID 0.02V PG 0.02V

ADP3418K ADP3418.pdf (283.24 KB, 下載次數: 94)

一腳 --- 10.73V [BST]
二腳 ---  1.01V [IN]
三腳 ---  0.75V [OD]
四腳 --- 11.32V [VCC]
五腳 ---     0V [DRVl]
六腳 ---        [GND]
七腳 ---  0.02V  [SW]
八腳 ---  0.02V [DRVL]

MOS管 TR1 G極 0.02V
          D極 12.12V
          S極 0.02V

MOS管 TR2 G極 0V
          D極 0.02V
          S極 0V

网友:
查一下cpu供電模組先...

网友:
有修理過同樣狀況的主機板,後來是換了ADP3180電源管理晶片就好了

网友:
可參考crazy大這篇,也有提到cpu供電模組裡的保險電感也會出現吱吱的高頻聲,供您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16838-1-3.html

楼主:
量ADP3180 VCC無電壓 索性就把它給換了 換好後已經沒有高頻音了

現在還是一樣 只有時鐘有電壓0.39V  VCC 0.02 V 復位 0V VID 0.02V PG 0.02V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ADP3180 VCC無電壓 索性就把它給換了 換好後已經沒有高頻音了

現在還是一樣 只有時鐘有電壓0.39V  VCC 0.02 V 復位 0V VID 0.02V PG 0.02V

大大您好,由上面大大您提出的數據,ADP3180的最底線的工作條件沒有滿足啊(都沒有Vcc哪能工作)!VID共有6根信號線,每一支都要量測喔!CPU都沒辦法工作,PG就沒辦法拉至高電位,重置(reset)也會一直處於低態。

楼主:
VID 6個信號線 電壓全都為0V

楼主:
ADP3180
VID0 0V
VID1 0.87V
VID2 0.49V
VID3 0.02V
VID4 0.77V
VID5 0.94V

VCC  9.82V
FB     0.02V

网友:
查一下他電壓是否有1.25V

楼主:
11腳  電壓為 1.12V [EN]

10腳  電壓為 0V   [PWRGD]
13 腳  電壓為 2V  [RT]

网友:
由此可見你的VID信號好異常查一下VID有一個3.3V電壓
VRM表9.0
01000....1.650V
00111....1.675V
00110....1.700V
00101....1.725V
00100....1.750V

楼主:
那這樣是ADP3180  有問題嗎 接下來要怎麼處理

网友:
先查一下VID電壓從哪裡來

楼主:
這塊板子掛了
今天我把CPU旁的六顆MOS 和三個電容  全部拆下來量
全都正常   後來又焊回去
測試時穿放假負載  沒甚麼事發生
我就放真U了   後來..........
上電後  南橋開始冒煙  出現了 就像你把鍋子空燒 然後到水下去那種聲音  器一........

奇怪  我拆那些MOS 是12V的 南橋又沒有12V的 怎麼會出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沒有錫渣掉下來,沒清乾淨,上假負載時好運,沒短路到。
上CPU後,剛好把它弄到短路,就直接燒南橋了。
真的要小心。

网友(2010-06-24):
請問各位大大
CPU旁的六顆MOS ,小顆的要去那裡買呢?還是有什麼可以替代的?

网友(2010-08-17):
給你精英SF2/661fx主板电路图看看

738.7 KB, 下載次數: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