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B 主板無電源

楼主(2010-01-17):
P4B 主板無電源
以下是小弟簡單的測試!!
請大大教導!!小弟還對主板不是很熟悉的觀念!!

!!主機板電源燈不亮!!!
一開始以為是那顆AMS2910!!我拿展示用的廢板交換一下!!還是不能使用!!展示用的電晶體是正常的
通電後!!最右邊角與接地量測!!接近5V
但是中間繳只有1.26V  正常版為3.3V
完全無法驅動
請問大大這方面是哪邊出問題!!
是否是左邊腳還有接兩顆電阻來調整它的電壓!!那兩顆電阻壞了!!
但又不不知道如何找起阿!!
小弟手邊還有一堆怪問題!!
先把這種主板無電源的!!先修好再來稿其他種的故障點的

网友:
等等...你現在是無法開機還是? 妳現在是過電無畫面 還是不過電 ?
不過電分兩種 一種是看到風扇抖一下 一種是連動都不會動 前者叫"短路" 後者 叫不觸發...
文章要多爬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應該要先看20P那的綠色 愈貼第是否可觸發 高壓便低壓 若無啟動 應該先爬文滿足 PCR 條件後再往下查

楼主:
電源供應器是正常的!
主板電源燈沒亮!!
按開機鍵也都沒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jimna大,為什麼沒啟動您量的到那些電晶體的電壓,難道您有把STR的jumper調為enable?
就印象修過使用這塊板子的電腦,電源燈好像要觸發啟動後才會亮!
jimna大您這塊目前是沒辦法上電觸發嗎?還是一上電就短路保護?

楼主:
回复 网友C:

當電源插上去!!
上電後!!主板的電源燈都亮吧!!
你們所說的亮因該是!!
要按開機鍵後!!才亮的電源燈吧!!
我也不懂妳所說的  [STR的jumper調為enable?]
就不知道學弟怎搞的!!
最近有幾塊都是這樣的問題!!主板電源燈不亮
如果要亮的話!!不是要有3.3V的電源給蝦咪東西啟動嗎???

正常的版子!!只要插有通電的電源供應器!!都會亮PCI那邊有一顆LED的燈!

這故障問題就是!!那一顆LED沒亮!!

网友:
回复 网友D:

ASUS 帶機 那顆是會亮的~~所以 你要往你的待機電壓 方面去查 ~

网友:
現在有好的可以比對,先修待機電源!
jimna大,您量到記憶體的電壓,那部分是由+5VSB直接得到的,但主機板那顆電源燈一定要亮,它的電源是南橋那邊的待機電源提供的,也就是說,目前南橋的待機一定要先修起來。

楼主:
我今天有又量一次!!他的對地阻值不對!!
不過最近又要考試!!又要一邊忙考場服務生@@
等的後面的時間沒這樣衝忙的時候!!
再來把它上面那4顆SMD電阻拆下來!!量測!!

這樣拆電源!!不怕掉下來砸主板的東西嗎?他還拿正常的跟我換正常!!跟我說我給他故障電源供應器= =暈倒 ... ...

這樣拆電源!!不怕掉下來砸主板的東西嗎?他還拿正常的跟我換正常!!跟我說我給他故障電源供應器= =暈倒 ... ...

网友:
回复 网友E:

 直立的拆電供!搞什麼東西啊!自以為是神手!主機要平躺再拆東西,這些考生到底在想什麼?
jimna大,您那三個SMD電阻先不要卸下來,不然真的很難焊上去(地理環境不好),從圖中看來,三用電表應該可以很容易判斷有沒有壞(看銅箔好像是三顆串連)。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真開心!!!今天又燒一塊主機板了!!
SDRAM  PC133   256MB   插反!!  位啥兩個防呆槽還會差錯勒!!
直接出場!!
這些東西並不是學校沒有教!!怎可能來考乙級!!還不會做??那丙級怎過的呢??
丙級也是同一批主板!!
SMD電阻還好吧!!我覺得不會很難焊!!我打算去跟丙及場地的實驗是老師介一台熱風槍(可以調溫那種的)!!如果可以在借恆溫電烙鐵!!
因為它還有其他跟他並連的元件!!所以沒解和來量!!根本不知道是哪出問題!!
不過想要動工!!要在2月初才可以了!!比較閑!!一邊跑考場一邊跑回去期末考~.~!!還要焊14塊的電路板!!畫布線電路圖!!
就在一月底就可以把這些給都弄過!!希望考這個能過!!

!!大概是長這樣子!!還有其他細線追到都眼花了@@所以我估計可能這4顆有問題!!所以要解焊下來量測 ...

!!大概是長這樣子!!還有其他細線追到都眼花了@@所以我估計可能這4顆有問題!!所以要解焊下來量測 ...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加油喔!如果您修好這些東西,功力絕對突飛猛進!
真的很奇怪,那些考生真的是眼殘嗎?那麼明顯的防呆都插錯,很明顯連看都不看,主機板燒了也就算了,記憶體應該也燒壞了吧!
這種舊的記憶體很貴,我高2的時候有買過一條256MB的,一條近千元,512的更不用講,絕對破千。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加油喔!如果您修好這些東西,功力絕對突飛猛進!
真的很奇怪,那些考生真的是眼殘嗎?那麼明顯的防呆都插錯,很明顯連看都不看,主機板燒了也就算了,記憶體應該也燒壞了吧!

種舊的記憶體很貴,我高2的時候有買過一條256MB的,一 ...

現在都沒人要  一塊可能賣不道80元    TO;s10274chen---我有塊問題硬碟 你用的到就送給你----Seagate Barracuda 7200.10--500G---電路板上看到燒了一個二極體---保固到2012-09-27 --送修必須透過聯強--聯強要收500元 祝你學業順利

网友:
回复 网友J:

你沒拆修的話 送俺  俺處理 全家店到店 008533  全家店號   全家台南文安店   你PM俺

楼主:
很奇怪的是這樣插法!!記憶體沒燒掉過耶好像沒中重要的那幾腳吧!!
因為基本上是差不進去!!會變成歪的
有一塊記憶體是我最近發現的故障記憶體!!
這因該是沒差準!!把他從邊邊就這樣下去!!就噴了@@
還有另一塊是記憶體晶片上面的腳!有一隻被推開了!!就變成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現在都沒人要  一塊可能賣不道80元    TO;s10274chen---我有塊問題硬碟 你用的到就送給你----Seagate Barracuda 7200.10--500G---電路板上看到燒了一個二極體---保固到2012-09-27 --送修必須透過聯強--聯強要收500元 祝你學業順利 ...

燒掉人為因素 聯強也不保固!

网友:
乙級~~~把記憶體插反.....我有沒有看錯阿~~~~~
太扯了吧.......

网友:
不會吧~乙級考試還考成這樣n_029|

記憶體還插錯........太扯了!!

网友G:
他們考丙級的時候會不會是用新的機子.....考乙級的時候反而用舊機子,結果沒碰過舊機子,不會裝了?
說實在的,考丙級的時候,幾乎都是考在校生專案的,由各學校向勞委會申請,評鑑過就可以了,在校生專案老師都放水(找評審聊天泡茶),服務的同學穿梭在考場內(做槍手,我就有做過)。
印象最深的是我一位高職的同學,考視聽電子丙級,考了三年考不過n_123| ,高三畢業那個暑假,他又再考了(而且超扯的是,他每次考都抽中後級放大的那塊板子),這次我也在服務,結果他問我,電路板焊的有沒有問題,元件有沒有插錯,我稍微看了一下(這次看下去好像沒錯,其實後來就.....),再把板子還給他,跟他說應該沒錯了,結果他裝好後,一上電........燒!燒!燒!電晶體當場炸掉4顆,評審已經請來在旁邊要打分數.....當然就直接拍拍屁股走人囉!(第三次考試又失敗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他們考丙級的時候會不會是用新的機子.....考乙級的時候反而用舊機子,結果沒碰過舊機子,不會裝了?
說實在的,考丙級的時候,幾乎都是考在校生專案的,由各學校向勞委會申請,評鑑過就可以了,在校生專案老師都放水(找評審 ...

電晶體爆炸????太扯了吧.....你們怎摸都會遇到這摸好玩的事情....
電晶體會爆炸..我看他後面的電容裝反了吧(大顆的)~~~~~~
不然怎摸可能會炸掉......
離題了~~~快閃...

网友:
引用 网友K:

電晶體爆炸????太扯了吧.....你們怎摸都會遇到這摸好玩的事情....
電晶體會爆炸..我看他後面的電容裝反了吧(大顆的)~~~~~~
不然怎摸可能會炸掉......
離題了~~~快閃... ...

板字應該是Asus主機板,Sdram記憶體能夠插反,真是有夠扯(要插反也不好插吧)

网友:
這些考生有大部份人是憑印象在裝機的
只知道這幾個大小條的東西是裝這邊,那幾個東西是插在這
有無防呆卡筍等沒概念
跟我以前的學弟們一樣,從小家庭就一直給他們讀書才是正途的觀念
遇到實習課對他們來說不如拿來念書.....
術科當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