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飛利浦 190C6 , 畫面偏藍字體粗操

楼主(2010-01-17):
這台很坎坷...一開始是白屏 循著線路查 發現是T-CON不過電

拆開T-CON發現保險絲燒掉,打對地阻抗有14K多心想應該沒有短路 更換後組裝 電源燈閃爍
量AD板上的屏電壓=0 確定T-CON有短路 ,外接電源供應器 限流 300ma 查短路 循線查到一顆電容故障
心想~哇兔起來了! 查了3個多小時...一裝 阿!淦! 解析度變超差的! 連OSD也一樣 超悶 不知道怎麼辦了....

网友:
挖~~~燒電容~~~~~燒出問題囉.........
感覺~~~顏色怪怪的
因該跟AD版有關吧
建議使用公版測試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是AD版的問題
因該是資料亂了~~~重燒資料說不定可以解決

网友:
先進入工廠模式重整一下.
我的印象中進入工廠模式的方法:
POWER OFF
"AUTO"+"OK"再按"POWER"
畫面出現之後再按"OK"
進入工廠模式
做一次RESET
如果畫面正常就可退出工廠模式
POWER OFF
POWER ON
--------------------------------------------------------------
做工廠模式之前你先記錄一下DDC
做完之後再比對一下DDC
看一下哪幾個資料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海燕大~不過 DDC是.....?

网友:
搜尋一下DDC EDID可以得到很多資訊.
安裝DDC EDID軟體可以看到顯示器
內部的一些資料.
我還沒時間研究軟體讀出的資料是否跟EEPROM
的資料相同,你可以試著玩玩.
飛利浦的EEPROM是DIP封裝,比較容易下手.
玩法:
先用軟體讀出DDC EDID數據
取下AD版上的24C16,使用燒錄器讀出24C16的數據
比對軟體讀出的數據以及燒錄器讀出的數據
如果這兩個數據相同,對於往後的維修有很大助益.
這是我的想法啦,沒有做過實驗,你可以自己試試.

网友(2010-08-09):
請問版大~
這台lcd外殼如何打開€
沒看到螺絲孔~
目前故障為冷機後按開機鍵會閃一下又暗掉!
一直重覆這樣(一滅一亮)~
請版大指點~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