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大家都怎樣寶貝你的零件..

楼主(2010-01-17):
最近在拆一台舊掃描器的板子,發現到一顆寶貝 TOSHIBA TA8435H ..

這個寶貝新品值 280 元耶..

於是想到了如何保護這些多腳的 IC..

想請教一下大家的意見..

感謝..

网友:
小弟我是直接塞到我的零件櫃裡面。
避免在工作桌上面閒逛(話雖然這樣說,我的工作桌上還是一樣一堆零件在閒逛,甚至壞的和好的都混在一起n_025| )

网友A:
如果是良品IC或是重要零件....要保存我是用透明指甲油塗在零件上頭編號...最怕放久了..上面號碼被磨掉了....腳位用保麗龍沏成跟零件差不多大小壓上這樣比較不會放久了...針腳壓到斷裂或彎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腳位用保麗龍沏成跟零件差不多大小壓上這樣比較不會放久了...針腳壓到斷裂或彎曲.... ...

這招好用,收下了.. 感謝..

記得以前 CPU 有類似的黑色、類似保麗龍(名稱我不知道),那個東東也滿好用的..

楼主:
看到有位朋友用名片盒,將保麗龍裁成同樣的大小,放在名片盒中..

這樣就可以插好幾個 IC 了..

同時,由於名片盒同樣大小,所以可互相堆疊,不佔空間..

另外也可用小貼紙,貼在名片盒一側,易於辦認..

朋友說,其實放一般零件也是可以的,像是電阻、電容.. 等

名片盒價格也比一般零件盒便宜多了..

网友:
可去賣場找找,大多用藥品盒的名稱販賣,每格大約2*2公分,有各種尺寸不訪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