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kv高壓電容代用原則

楼主(2010-01-17):
請問各位達人
就目前的幾種22J/3KV,33J/3KV,47J/3KV等高壓電容
可以用一種去代用嗎?
比如說我只用33J/3KV去代用上述三種
這樣會不會有什麼不良影響
謝謝回復

補充說明:
這顆電容是高壓線圈到灯管中間的那顆小電容
常見的有藍色及土色兩種

网友:
會影響亮度,應該說是影響回授電壓的大小,
差距太大會導致回授異常令高壓板停止工作.
一般遇到高壓電容故障,我會將所有電容一起更換,
以免造成背光不均勻.

楼主:
謝謝回應

如此的話,那我用33J/3KV來代用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囉,
會有此一問主要是買這電容MOQ的500顆,
如果每種都買一包
真不知要用到何年何月啊....

网友:
可利用舊貨來拼湊!
33P=22P+10P(數值接近影響不大,兩顆並聯)
33P=27P+5P
如此克難,只是為了原機修復!
否則現下高壓板7-80就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海燕大的經驗分享!

网友:
原來會影響亮度和回授電壓.....
想初為了一顆27J/3kv的電容也是跑了好多家才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海燕大大說明,又學到新知識

网友:
這是容抗問題 !!

應該很容易理解才對 !!!

容值改變當然會影響容抗 !!!

容抗改變則電流就會相對改變囉 !!!

网友B:
這種高壓電容要去哪裡買,我一直找不到喔

网友C:
在數位電源部份的元件,最好還是依原數據更換比較好!!

因為在數位電路上有某些電容它是攸關振蕩的工作頻率...

除非你能分析電路,不過在某些電解電容的更改可以改用較大的耐壓,

或者級數更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高壓電容要去哪裡買,我一直找不到喔

我也是,不好找耶

网友:
參考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227563705
桃園的話春日路路橋下有家電子材料行有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數位電源部份的元件,最好還是依原數據更換比較好!!

因為在數位電路上有某些電容它是攸關振蕩的工作頻率...

除非你能分析電路,不過在某些電解電容的更改可以改用較大的耐壓,

或者級數更高的.... ...

原來如此  那還是得找相同的換比較沒有二修的問題
感謝

网友(2010-05-15):
影響亮度

請問:如果換大一點的電容(27J->33J),亮度會變亮還是變暗呢

剛才測試過:變亮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我也來看看 ~

网友(2011-07-05):
看完小弟授益良多..但有一問.
日前遇到...寫著...8D 6KV&3C 3KV...
這8D與3C又代表什麼??
因為問許多店家...都不知道這個意思

网友:
數字是容值,單位為pF,後面跟的英文字一般是指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