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畫面是約等待20分鐘左右才出現

楼主(2010-01-17):
畫面是約等待20分鐘左右才出現
有可能是啥原因呢?AD版問題?

网友(2010-05-05):
我也有一台狀況也跟你一樣>>>>>>>>待我看看你的故帳情行>>好讓我也學習>謝謝

:)

网友:
看到鬼喔..那你會拆嗎??..拆起來PO圖看看吧

网友:
power電容先查查,後再看AD板,有公板問題比較好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開機通訊號後,有無12V或5V的電源至AD版,PO個圖來瞧瞧吧

网友:
快快快...去回復10篇文章. 就可貼圖了..懷疑是電容做怪n_151|

网友:
加油....
我也好不容易回覆到可以貼圖的積分狀態了
有修板子在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