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P4S800-MX.有過電.無法正常開機

楼主(2010-01-17):
猶豫了好久.終於決定要發此帖.因為論壇已經有很多資料了.
我有一塊華碩P4S800-MX有過電.但無法正常開機.短路綠線跟黑線可以開機.但是無畫面.
藍色圈圈內的IC.已經有交換測試過.紅色圈圈內的電晶體.也有吹下來量過了.
請有經驗的大大.指點迷津.謝謝

网友A:
請查 BIOS旁 RT9173各接腳電壓...!!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RICHTEK/RT9173.html

网友:
1.建議先修開機電路吧!到頭來你還是要把開機電路修出來
2.除錯卡有跑哪些碼
3.再來按照流程開始吧供電,時鐘,復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查 BIOS旁 RT9173各接腳電壓...!!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RICHTEK/RT9173.html

目前需要將主機板綠線跟黑線短路才可以開機.我將RT9173吹下來量對地組值.1.3.4.5腳都是無限大.2腳是接地.
全部都是無限大.算是正常的嗎

网友B:
綠線跟黑線 短路會跑碼嗎?
如果會I/O就換掉吧!

如果不會 也是換顆I/O 不行 那幾乎就是南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綠線跟黑線 短路會跑碼嗎?
如果會I/O就換掉吧!

如果不會 也是換顆I/O 不行 那幾乎就是南橋了.

綠線跟黑線短路.目前手上沒有除錯卡= =.只知道無畫面
開機後.北橋跟IO晶片會發熱.南僑完全無溫度.似乎南橋沒有在工作.

网友C:
回复 网友D:

IO是否燙手呢?
用手觸摸南橋的石英震盪器,嘗試觸發啟動,若可以啟動,那先換石英晶振或是諧振電容(切記,主機板上不能有任何電力殘存,包括鈕扣電池要拔掉。)
若還是無法啟動,又IO已經確定沒壞,幾乎都是南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需要將主機板綠線跟黑線短路才可以開機.我將RT9173吹下來量對地組值.1.3.4.5腳都是無限大.2腳是接地.
全部都是無限大.算是正常的嗎

RT9173拆下是無法量測的,請在過電狀況下,請注意第四第五隻腳位電壓值(1.2 V~1.3V)
若異常請檢查相關供電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9173拆下是無法量測的,請在過電狀況下,請注意第四第五隻腳位電壓值(1.2 V~1.3V)
若異常請檢查相關供電MOS管.....!!

第4根腳跟第五根腳都是1.3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IO是否燙手呢?
用手觸摸南橋的石英震盪器,嘗試觸發啟動,若可以啟動,那先換石英晶振或是諧振電容(切記,主機板上不能有任何電力殘存,包括鈕扣電池要拔掉。)
若還是無法啟動,又IO已經確定沒壞,幾乎都是南橋了。 ...

IO壞了.有看過論壇裡面的大大.說會自動開機無畫面.還是IO壞了.
有可能開不了機.或者自動開機無畫面.兩種狀況都有可能.

楼主:
這塊主機板是使用W83697HF.IO晶片.查詢腳位圖.以及爬文結果.這顆IO晶片是不參予開機電路.那麼就算IO晶片損壞.應該可以過電開機.只是無法顯示畫面?

网友E:
你有檢查石英晶體嗎???
另外~~開機沒反應..跟開機電路有關...
但你又說~~對地短路開不起來...
我看~~~南僑壞的機率比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有檢查石英晶體嗎???
另外~~開機沒反應..跟開機電路有關...
但你又說~~對地短路開不起來...
我看~~~南僑壞的機率比較大...

正常開機沒有反應.
但是綠線短路黑線.
風扇會轉.螢幕顯示不出來.
假如真的是南僑壞了.
短路綠線跟黑線.風扇會轉?

网友F:
這片板子AS016壞的機率非常高,先把他換掉試試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片板子AS016壞的機率非常高,先把他換掉試試看吧

我已拿到板子.就已經發現AS016壞了.
也已經換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開機沒有反應.
但是綠線短路黑線.
風扇會轉.螢幕顯示不出來.
假如真的是南僑壞了.
短路綠線跟黑線.風扇會轉?

電壓都送進去了~~~風扇單然會轉阿....

楼主:
這塊主機板剛拿到時.12V短路也早就修好了.
今天再次量測12V發現短路了.
把電晶體拔下來量測.
發現有些電晶體跟之前量的不一樣.
請問電晶體會壞一半的嗎!!

网友C:
回复 网友G:

通常還需要全盤檢查過(不過我也常常偷懶沒這樣做),電晶體也會有「壞一半」的情形,要通不通的,通常會因為電表的驅動能力而影響結果。尤其數位電表更容易造成誤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還需要全盤檢查過(不過我也常常偷懶沒這樣做),電晶體也會有「壞一半」的情形,要通不通的,通常會因為電表的驅動能力而影響結果。尤其數位電表更容易造成誤判。 ...

那IC會有壞一半的情形嗎.因為將電晶體全部拔掉之後.
有時12V短路.有時沒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H:

嘗試紅黑棒交換,再量測。
若還是會有短路的情形(紅黑棒不管怎麼換都通),那表示還有問題存在。
但若是一紅黑棒通(但通的話,至少不會低於100歐姆以下),黑紅棒不通(指的是紅黑棒位置對調),那是因為電路內本身含有半導體電路(主機板當然會有)會有順向導通,逆向截止之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