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VE175 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0-01-18):
客戶主述:電腦打開沒有螢幕。聽到客戶這麼說,心裡還沒一個底,等到這台VE175螢幕拿到手,送電測試:背光有亮,電源燈是綠色的,但是不顯示

心裡想可能是AD板有問題。將VGA信號插頭拔掉時,突然瞄到面板出現〝無信號〞的字樣

這下子又將自己剛才的初判打了一個問號,將VGA插頭再度插入電腦時,突然摸到VGA信號線靠近頭的地方怪怪的,電纜線好像麻花一樣,這時心裡就有了一個底了:可能是信號線絞斷了。

斷電後將外殼拆開(此型的外殼還挺好拆的,沒啥倒勾)找到VGA信號線的MOLEX座,開始一條一條的測量,看是不是真的有斷線

經過用三用電表的BB檔一條一條的測量,果然發現第一腳(粉紅色)第二腳(綠色)第三腳(藍色)三條線斷了(抱歉,兩隻手拿著表棒,沒手可拿相機拍照),為了證明自己的看法,特別將剛才那個麻花處的電線外包皮小心的剪開,露出裡面的花線,發現剛才測量的粉紅色、綠色、藍色這三條線外面都有特別加地線屏蔽,將地線剪掉後用手拉一拉,感覺虛虛的,再加一點點的力道,線就被我拉斷了,證明就是斷在此處

再來我將原有VGA線剪斷(要留一小截要焊線用),再拿一個15PIN的D型座於相對位置焊上線,然後再將固定的鐵板加工磨出一個洞,這樣才可以將VGA座固定上去(這部分是最困難的,因為我只有小型的銼刀和手饡,要銼出那個梯形的四方洞實在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然後再仔細的核對一次看有沒有焊錯,接著送電試機
測試OK,裝回外殼後再測試熱機一下午,可以交機喽!

這是小弟第一次發帖,寫的不好,請各位大大見諒,而且我發覺一邊要修理,然後一邊還要拍照留做紀錄實在是一件很麻煩的事,以前都沒有感受到,自己做了以後才知道版上的各位大大實在是要非常有耐心,小弟再次感謝各位的付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謝你提供了一篇維修實例。
不過麻煩你看一下首頁的新進朋友注意事項,把圖改成800*600,這次是剛好我有先看,否則一般我都是在後台直接刪除,可能有的朋友就是這樣被我刪了。
改一下吧!

网友:
好強~~~~~出現DIY高手了~~~~

网友:
真不明白怎會把訊號線扭成這樣 , 螢幕不是拿來看的嗎 ???

難道他們是拿著螢幕到處跑 , 還是要看風水哪邊好就往邊擺 !!!

网友B:
請教一下ViewSonic-VE175維修

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在高壓板的背面的MOSFET的型號,一共有六顆,,謝謝!因為我之前拆下要去買零件,但不小心弄丟了!好像其中有一顆是AO的D410,並請教這個有在賣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向您說一聲SORRY,機器修好後已經拿去換生活費了,如果有再回來,我再幫您看看(希望是不要有這種機會啦),我是說如果啦,(希望老天爺沒有聽到這段話!)

网友:
挖那個洞最辛苦,買個VGA的頭回來換是還好!
不過查問題的時候真的要細心,如果是我,可能沒辦法像yoyoben777大那麼輕易找到問題點,我可能還在AD板上打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您的讚美,那麼快就找到問題是我的運氣好而已啦!挖那個洞才真的是最困難的一部分,找問題及焊線只有30分鐘,但是挖和磨那個洞(不要想歪了,我沒那麼強)就花了我2個小時。人就是懶,懶的出門去買材料,撿現成的東西湊合湊合就好,沒想到......... ,下次一定要聽S大的勸,去買個接頭回來吧!
另外Jackyitw大一定是有燒香還是在背後咒罵我,剛接到VE175這個客戶的電話說電腦有點問題叫我過去看看,只好順道拍幾張電源板的相片給他喽!回來後再回他的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幫我看一下,在高壓板的背面的MOSFET的型號,一共有六顆,,謝謝!因為我之前拆下要去買零件,但不小心弄丟了!好像其中有一顆是AO的D410,並請教這個有在賣嗎? ...

沒見到您說的AO的D410,背面大刻的主動元件都在這裡了,希望能幫到你:
我又忘了把照片轉成800*600,改快改過來,還好WISH大大不在家,否則又要叫我去爬文了

网友:
謝謝分享實例,看到這例才想到我也有一台是訊號線捲到接觸不良的,只是那時一時衝動,是整個頭剪斷的(線不能拆,是直接悍在板子上的),現在還躺在旁邊,難道是冥冥之中在呼喚著我n_043|

网友(2011-01-28):
可以請問一下這一台viewsonic ve175的背燈管是屬於四燈大口?還是其他種類
最近遇到背燈管亮一下又不見了,一直修不好想買一塊高壓板來研究看看!
請高手不吝告知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