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DAK Z700像機維修

楼主(2010-01-18):
老弟的古董,被學生不小心再開機時撞到掉到地上,症狀為開機後電源燈亮馬達嘎嘎2聲後就沒動作,於是進了小弟的手術室

拆開就看到CCD下方突出1根鐵條,分解鏡頭後方取出後症狀依舊,原來裡面還有東西卡住,暴力法拿掉鏡頭護蓋,用美工刀挖大鏡頭護蓋推出口取出碎片

組裝後上電已能拍照,但是LCD背光失效,而且鏡頭固定在望遠端,一旦按了變焦鍵就立刻關機,真是死小孩

打開外殼

打開外殼

移開LCD跟第一層電路板

移開LCD跟第一層電路板

移開LCD

移開LCD

紅圈內就是插著的鐵條

紅圈內就是插著的鐵條

取下鏡頭

取下鏡頭

取下觀景窗

取下觀景窗

取下對焦馬達,才能用手轉動鏡頭

取下對焦馬達,才能用手轉動鏡頭

紅圈內就是卡住的碎片

紅圈內就是卡住的碎片

把紅圈處挖大取出碎片

把紅圈處挖大取出碎片

組裝後能用了

組裝後能用了

取出的碎片

取出的碎片

网友A:
沒記錯的話@@

那個鐵條是馬達齒輪的軸心~你現在鏡頭因該不能縮回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記錯的話@@

那個鐵條是馬達齒輪的軸心~你現在鏡頭因該不能縮回來吧@@

不是,那個鐵條是鏡頭第2套桶的定位導軌兼彈簧心軸,所以開關機鏡頭伸縮沒問題,但是裂掉的塑膠片還有1個作用,就是給位置感應器信號,這就是為何一旦按了變焦鍵就立刻關機

不過那個鐵條跟變焦齒輪驅動輪軸心長的一樣沒錯

网友:
手藝實在太高超了,現在的科技產品,稍一不慎就越搞越爛,我都很難下手,佩服您。

网友(2010-05-17):
我的經驗比較慘,是PRAKTICA DZ580鏡頭收回時被擠壓致使伸縮筒變形,無法收回伸出,拆解後小心翼翼的把它刮平磨圓,自信做的很圓滑,應該沒問題,卻在其他地方發生了不該發生的事:螺絲掉了一半(實在太小了,又沒拿容器裝放),電源線斷裂卡著機板無法焊接,加長可焊接但無空間收容線材,最後沒辦法就供著吧! 還好DC很便宜,後來再買了國民機使用!

為什麼不拍照說明? 因為拍照的雞絲就是我要修理的對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