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 LM727 TFT 1780PS 電壓飄動(已解決)

楼主(2010-01-18):
========================================================================
故障型號:Mozo LM727 TFT 1780PS
========================================================================
2010年01月27日-更新
經過一個禮拜的測試,沒有發生任何問題,確定完修!

簡易維修流程
症狀:無法開機、電壓飄動
拆開螢幕後,發現電解電容爆漿
將P+I板上的電解電容全部更換為日系電解電容,並將所有焊點全部補焊(變壓器也拆下來補焊)
燒機兩天沒發生問題,然後停機一天
結果再次開機卻發生電源燈閃爍,無法正常開機

量測SG6841DZ(PWM IC)的電壓時會發出怪聲(像電流音)
故將SG6841DZ更換,光電耦合器也一併更換,周邊零件也檢測不出問題
燒機一天沒發生問題,然後再停機一天
結果又掛了...變成時好時壞,量測SG6841DZ的VCC電壓飄動(斷開高壓版供電也一樣)
造成5V及12V的輸出也不穩
故障的時候變壓器也會發出聲音(像繼電器開關的聲音)
正常的時候高壓變壓器會發出高頻音

再次檢查光耦(之前不會檢測,從廢板拆下來就直接換上去),於網路上找到光耦的檢測方式,如下圖

發現光電耦合器損壞,再次更換光耦...
之後檢查SG6841DZ電壓恢復正常
高壓變壓器的高頻音也隨之消除,之前一直以為是高壓變壓器本身的問題

SG6841DZ正常電壓(待機時)
PIN1 = 0V
PIN2 = 1.16V
PIN3 = 13.6V
PIN4 = 1.28V
PIN5 = 1.06V
PIN6 = 0V
PIN7 = 10.9V
PIN8 = 0V

~中間的小插曲~
維修時還被電子零件外觀騙了(第二次了...),把矽二極體誤認為稽納二極體
還是經網友 midole 的提醒才發現,矽二極體 1N4148(H48)為小信號用的二極體
而更換的矽二極體有問題造成SG6841DZ的電壓不正確,換回原本的矽二極體後就恢復正常
仔細看板子上的名稱會發現稽納二極體是ZD開頭,一般的二極體是D開頭
以後看電子零件要看清楚,最好是取得Datasheet來確認

故障的矽二極體

故障的矽二極體

然後經過一個禮拜的開機/停機測試,沒有再發生問題,完修!
感謝各位的協助!
========================================================================
首篇-2010年01月18日
之前故障後,將所有P+I板上的電容更換,並且全部補焊
兩個高壓線圈及12V、5V的變壓器也焊下來進行補焊,之後恢復正常

測試兩天沒問題後,放著不開機一天
再通電卻完全不能開機...
查了老半天,卻突然恢復正常,然後測試一整天都沒問題...
但關機放久一點後,就又故障了

之後發現在故障時SG6841DZ(PWM IC)的輸入電壓(第3腳)有問題,一直在10V~18V飄動(正常的時候是13V左右)
所以造成輸出電壓(第7腳)也不穩,進而造成變壓器輸出的5V在4V~5V間飄動,12V也是在飄

更換SG6841DZ以及光耦合元件也沒效
檢查SG6841DZ周圍的電子零件也正常
就這樣時好時壞,好的時候都很正常,壞的時候電壓就開始飄
要等他故障還要等很久...

故障的時候變壓器附近會發出聲音,無法確定是哪個零件發出來的
但這個聲音會隨著電壓降到飄動的最低值時發出

110V電壓正常,經過橋式整流器後為150V左右(故障時也會跟著飄)

懷疑是高壓板造成的原因,所以斷開供應的12V電源,但狀況還是一樣
單獨只有P+I板+斷開高壓版12V供電,也還是有這個問題,時好時壞

請問這會是哪裡有問題?:on_064|

P+I板正面

P+I板正面

P+I板背面

P+I板背面

========================================================================

2010年01月19日-更新
確認是變壓器發出聲音,但不知為什麼會發出聲音(像繼電器開關的聲音)...
變壓器不是只有線圈嗎?也不是發出高頻音...真奇怪:on_098|

再次檢查光耦(之前不會檢測,從廢板拆下來就直接換上去),於網路上找到光耦的檢測方式,如下圖
(若有錯誤請指正)

發現光耦損壞,再次更換光耦...
之後檢查SG6841DZ電壓
1 0V
2 0V
3 13~18V飄...
4 0V
5 0V
6 0V
7 10~15V飄...
8 0V
還以為又是SG6841DZ壞了
結果是之前更換的矽二極體有問題,換回原本的矽二極體後SG6841DZ的電壓就恢復正常
感謝網友 midole 的提醒,是矽二極體不是稽納二極體

SG6841DZ正常電壓(待機時)
1 0V
2 1.16V
3 13.6
4 1.28V
5 1.06V
6 0V
7 10.9V
8 0V

雖然回復正常了,但還是擔心只是突然恢復正常
很怕又是關機放久一點後,又發生故障...:on_040|
所以,再等等吧...

385.73 KB, 下載次數: 115

SG6841DZ DataSheet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起來還是電容的問題居多 !!!

那顆最大的你換了嗎 ??? 如果沒換過建議測一下電容值 !!!

其他的也一併的測量一下哦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大的那顆也換過了(電解電容全部都換成日系的)
所有電容在裝上去前全部都用電容表檢查過,都在正常範圍內
P+I版右側那些紅色的電容(麥拉?)也拆下來測過都正常

難不成遇到了那種容值正常,但卻有問題的電容?

网友:
這種可能性不低的 !!! 我自己有遇過 !!

拆下量測他的值 , 居然比他標的額定值還大 !!!

結果當然是不能用了 !!!

或許你可以從重量查覺這電容是否有問題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從重量怎麼確認?電解液快乾掉的比較輕?
但陶瓷電容或麥拉電容就沒辦法這樣測了吧...而且還需要正常的電容當比對組才行...

還是說有其他的測量法可以測出這種容值正常,卻有問題的電容
示波器?LCR電表?其他儀器?
有誰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本來我也以為測電容值就可以了 !!

後來我發現事實卻非如此 !!!

依我目前的維修工具 !!

也只能遇到可疑的電容一律換新 !!!

网友:
吼~我的ASUS VW191也有這問題~只要開的起來~燒二天也都正常~
但只要放一天再開就有啟動不了的問題~按鍵無效~電壓會飄~高壓板會有"滴滴"的聲音~
換過可疑電容~補焊過也一樣~
就等大大解決了再來爬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手邊也有一台MOZO
會一直重複開機關機,高壓線圈部分會一直有"滴滴"聲
希望有大大能分享經驗

12V的電壓不正常 一直12V->2V->12V->2V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查一下12V及5V輸出正不正常,若正常的話
那就是高壓版的部分出問題
這時候就是查D1691是否正常(高壓線圈旁),共四顆
並且全部補焊,並檢查高壓線圈旁藍色電容容值是否正常
若都正常,很有可能是高壓線圈出問題!

网友:
SG6841DZ電源啟動電壓不足,請將ic 第7腳對地電解電容改為22uf/50v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他原本用的就是22uf/50V

网友:
這個位置的電容常壞,換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電容已全部更換為日系電容,圖上就看得出來!

网友:
照片上的22uf/50V怎麼看就像220uf/50v,確認過嗎?

楼主:
回复 网友H:

這顆電容比較特殊,22uf/50V做的那麼大顆

网友:
回复 网友I:

更換C5706  OR C5707 在不然 電晶體 拆了更換代用品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下方那組D1691已換成C5707
上方那組經檢測沒問題

電晶體是指哪個電晶體?

网友:
樓主不好意思,此機種修過很多, D903 應該是小信號用的矽二極體 1N4148(H48) ,不是稽納二極體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又被電子零件的外型騙了...
仔細看板子上的名稱才發現稽納二極體是ZD開頭,一般的二極體是D開頭
看來下次要看清楚,最好取得Datasheet來確認
感謝您的提醒n_109|

楼主:
完修!

經過一個禮拜的開機/停機測試,沒有再發生問題,完修!
感謝各位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