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沒有任何名稱廠牌故暫定為:黑牌寬螢幕(已完修)

楼主(2010-01-18):
回收場收到的,沒有任何名稱廠牌故暫定為:黑牌寬螢幕
故障情形無背光用手電筒照可看見選項圖識,心想故障還好沒多大問題,拆機一看大陸製螢幕內部也很空曠,兩塊小機板還真的[ 很空曠 ]
於是拆下背光模組,保險絲4A斷,電容鼓障,更換後量測推動極晶體STM8405未發現短路,於是通電測試,結果一插下去12V電源供應器閃爍
過載跳掉了,於是拆下STM8405量側PIN 3,4有阻值故判斷故障,手邊無此顆有奇美的北背光板由上面拆下兩粒BD6P8S心想此板是大液晶較
電視用的耐壓耐流一定比大,於是拆下換上開機測試OK燒機5小時OK.
其時高壓基板一個100元左右,但隨手更換一下何樂不為!!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STM8405  這是STM8405對裝MOSFET的特性資料有興趣的可下載!!

网友:
謝謝分享阿 ~回收場 還真的是好阿 ~還有寬螢幕的 ~

朋友的回收場 也常收到 ~寬螢幕的 ~還沒有壞 ~...壞的只是外接的 19V變壓器~
...心想 ~很多時候 ~ ~其實是變壓器壞囉 ~ 外行的人就丟囉 ~....還漫多的 ~

网友:
我有看過內部跟他相似的4比3螢幕
內部也是這樣而已
外表邊框蠻漂亮的
也是高壓版的問題

网友:
黑牌 我也拆幾台  裡面都向公板 @@
重點 都沒修好=.=

网友:
感謝你的維修實例,獲益良多

网友:
InnoLux 面板是群創的
不過最後的出產的製造商就不知道是誰了

网友(2010-02-18):
資源回收場有很多寶..要常去逛像我過年前就以200至250買3台19吋寬螢幕回來玩玩

网友:
:) 說的也是,現在的人多半,看不能用便宜就丟了.也不想拿去修一修

网友:
資源回收場寶還真多~~有機會我也來去看看~~~
http://recycle.epa.gov.tw/epa/menu/index.asp?sNo=13
有興趣的上面這網址可以查到該縣市的資源回收場在哪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