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關於AVI轉DVD片的問題?[已解決~感謝大家]

楼主(2010-01-18):
最近朋友找我幫助燒錄一片DVD, 是由他自制的影片, 檔案是 AVI 檔, 想要變成 DVD 片, 然後拿到錢櫃去播放!

我搜尋了網路上找到 AVI2DVD 與 WinMEnc 兩種工具程式, 並安裝使用. 可是轉檔的時間花費很大, 中間的設定與過程實在不是很清楚, 最後轉出燒錄的的 DVD 片只能在電腦上播放, 而我家的家用 DVD 播放器卻不能播放! 搞不清楚問題點在那?

想說上來媽咪跟大家請教看看, 不知有沒有 DVD 燒錄達人可以解釋指導一翻! 感恩!
(原來燒 DVD 沒那麼簡單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覆!

不知道有沒有其他大大可以指導? 謝謝!

网友:
WINAVI你有試過嗎@@

我覺得還不錯說~只是畫質差了點~不過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還沒~ 我想先問看看有沒有知識性的回答!

google可以找到很多軟體! 不過試一下轉檔我要花半小時以上! 我已經花了不少時間了! 燒壞了好多片!

謝謝您的幫助! 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都用格式工廠轉成MPG檔.再用NERO燒錄成DVD即可.

网友:
NERO不是也可以? 選DVD VIDEO然後丟片源,能支援的格式都吃的下,還能順便燒出來

如果DVD PLAYER支援RW片的話,可以先用RW片試也可以喔

网友:
如果只想方便轉換...建議你使用WINAVI....直接轉DVD
不過要使用預設模式下去轉....就可以轉出DVD的基本畫質了...
至少~~可以看的很順暢...其他的....專業度不夠的話...會轉到抓狂....

网友:
我記得nero好像就會自己轉檔了...
大大在燒的時候是用幾倍去燒阿??
建議是用低倍速去燒,燒的片子也不能太爛了...
建議買大廠的,我是都用萊德的,大大的狀況看起來好像是挑片...DVD播放在挑片....
如果是要剪接的話,可以像其他大大說的那樣做!!

小弟的個人淺見...

网友:
WINAVI就非常好用了, HappyMaChi大,可以試試
教學
http://wwws.au.edu.tw/~am940556/WinAVI%20Video%20Converter.htm

楼主:
回复 网友D:

S 說出我心中的痛! 沒玩過這個, 真的會抓狂!

回复 网友E:
Nero 也可以唷! 有空研究一下! 謝啦!

回复 网友F:
看來 WinAVI 好像不錯用, 先用這個試看看!
-------------------------------------------------------------------------------------------
謝謝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恩呀~ 問題已經解決~

我用 WinAVI 用 RW 片燒, 結果我家的 DVD 播放機就可以播放了, 然後我又拿一片 R 片燒, 結果 DVD 播放機卻不能播放!

看來我買的片子太爛 ! 謝謝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H:

題外話.......該不會 +R 跟 -R 有差??

楼主:
回复 网友I:

對吼~ 可是我家的家用 DVD 上面沒寫是什麼 +-R 的, 手冊也不知丟到那了?

謝謝 e 大的提醒!

网友:
http://www.coolaler.com/showthread.php?t=114313

這一篇參考看看~ 因為我沒有用播放器的習慣,所以你只能自己試了

网友:
如果你是要作作影片,建議用-R來燒
另外強烈建議別隨便接轉檔的工作
除非你是專職的,有專用的機器
因為一般PC的轉檔,通常要花1:1的時間
也就是說假設影片長30分鐘
那轉的時間也大約是30分鐘
但燒錄時會再作一次格式轉換,又得再花個幾十分鐘......太累了
所以我之前幫朋太轉過一次,是他們去日本玩的自拍影片
我是先剪下一小段作試範學
然後把須要的軟體裝在他的電腦由他自己去轉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平常根本沒玩過這個! 現在網路太方便了, 燒片的機會已經少很多了! 我自己幾乎都沒在燒片子了! 頂多用 RW 片備份我電腦裡的資料而已!

謝謝您的分享!  (我現在知道燒影片是件麻煩事!)
--------------------------------------------------
剛發現打錯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平常根本沒玩過這個! 線在網路太方便了, 燒片的機會已經少很多了! 我自己幾乎都沒在燒片子了! 頂多用 RW 片備份我電腦裡的資料而已!

謝謝您的分享!  (我現在知道燒影片是件麻煩事!) ...

.......難道你認為很單

常常有客戶~~~都要幫我他轉~~我都直接回絕...因為~~~自己錄的拿來轉我還有錢賺
網路抓的~~~天阿~~我可不想惹事生非....那種抓下來的~~轉了你要收多少.....
還有時間上與版權問題...一般~~遇到這種~~我都直接叫他去買正板~~還比我轉的便宜...
因為結婚錄影的轉一片的公定價格就要500元了...原版才多少錢阿....
遇到那種要我轉不是自己的作品~~我都一率拒絕轉錄...叫他自己回去想辦法轉..

楼主:
回复 网友L:

是我朋友想要燒一片求婚用自製影片的 DVD , 要拿去錢櫃播放的啦! 就是今天! 希望他能成功!

网友:
VSO ConvertXtoDVD
用這套吧~~用過一次保證你愛上它
連字幕都可以放進去
但還要再去抓VobSub
設定好睡覺案轉檔~~他最後會自動燒出來給你
以前燒電影都靠它~RMVB~MKV都OK的拉AVI就更不用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已解決~ 謝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