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態電容代換電解電容問題

楼主(2010-01-18):
最近主機板CPU旁的電容一整排都爆光了@@, 試6.3V 1500uF的

想動手把它換掉, 想換成固態的, 但是不知道怎麼替換

我找過一些資料, 有人說直接拿相同耐壓相同容值的固態電容代換即可, 就是6.3V 1500uF的固態換6.3V 1500uF的電解

也有人說因為固態電容跟電解電容的特性不一樣, 不可以這樣代換, 6.3V 1500uF的電解用6.3V 820uF或是6.3V 560uF的固態代換就可以了

理由是因為相同耐壓相同容值的固態電容的Ripple Current會比電解電容的Ripple Current大的多, 如果照一樣的耐壓及容值代換, 太大的Ripple Current會造成MOSFET燒毀 @@

請問各位高手, 怎樣的講法才是正確的@@?? 固態電容代換電解電容的標準依據是...??

感謝各位解惑

网友:
建議你換相同容質,因為PWM 切換會考慮到電容充放電問題,,電壓 跟 溫度系數可以選擇比較高,,一定要用固態嗎,,我覺得一樣耶 會爆 通常是電壓太高或是溫度問題 建議你還是用1500uF

网友:
剛剛看一下新買的主機板
用的是固態電容
CPU供電區用的是2.5v/820uf

整塊主機板容值沒半顆破1000uf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您買的新主機板是哪一廠牌,哪一型號?這個訊息好像可供參考!
新買的主機板在流通市面上可能有一兩代以上CPU等級的差距,CPU耗電等級可能也有好幾階!
看主機板廠商的圖,通常是看不到其所採用的電容是哪一廠牌?甚麼級數?
感謝您費心,能多提供一些訊息!

理由是因為相同耐壓相同容值的固態電容的Ripple Current會比電解電容的Ripple Current大的多, 如果照一樣的耐壓及容值代換, 太大的Ripple Current會造成MOSFET燒毀 @@

對Ripple Current漣波電流的這種描述,以前也聽過幾次。但總覺得除了Ripple Current之外,應該還有其他因素是我們這些非電子本科人尚未獲得訊息的考慮事項!比如說PWM的管理機制。

一般我們說的漣波電流到底有哪些意義?是指和電容直接連接的相關電子零件與電路的漣波電流嗎?還是只是指電容本身的最大漣波電流?之前找到漣波電流的相關訊息似乎顯示:不是只有電容才有漣波電流!

如果只是意指電容本身的最大漣波電流,那還得先搞清電容本身最大漣波電流的意思,是不是和其額定電壓與工作溫度有相似的涵意?

電容的額定電壓與工作溫度代表電容本身對電壓與溫度的承受能力,不完全是指電容本身能輸入與輸出電壓的能力。
進出電容的電壓可能是由其他電子元件來控制與提供(不知道這跟電容是被動元件一詞有無關係)?
電容工作在其額定電壓與工作溫度之內,可確保電容的工作品質、使用壽命;
當電容運作在超過其額定電壓與工作溫度之外,會縮短其壽命,甚至損壞電容,
但因各電子元件的特性不同,不一定會燒毀其他電子元件!
很可能只是電容損毀爆了,而形成電路的開路,沒有進一步燒毀其他電子零件!

是不是我們也可以或說應不應該用相似的推理來看待電容的最大漣波電流?

電容的最大漣波電流代表電容本身對(漣波)電流的承受能力,不完全是指電容本身能輸入與輸出(漣波)電流的能力。
進出電容的(漣波)電流可能是由其他電子元件來控制與提供(不知道這跟電容是被動元件一詞有無關係)?
電容工作在其最大漣波電流之內,可確保電容的工作品質、使用壽命;
當電容運作在超過其最大漣波電流之外,會縮短其壽命,甚至損壞電容,但不一定會燒毀其他電子元件!
很可能只是電容損毀爆了,而形成電路的開路,沒有進一步燒毀其他電子元件!

如果所討論的是指電容本身的最大漣波電流,而電容本身的最大漣波電流有上述的涵意,
那採用較高或過高最大漣波電流的電容,就像採用較高或過高額定電壓的電容一般,
較有可能促進電容的工作品質與使用壽命,不一定會燒掉其他電子元件?
會不會燒毀其他電子元件還得看是採用甚麼其他元件與如何設計。(非本科生還未學到的知識)

以上存屬個人胡亂推論。
自己一直為這最大漣波電流及其相關的觀念所困擾,已找過類似前幾樓的說法與資料,但都不覺得完善,
到目前也尚未找到進一步相關資料有這樣的說明,所以嘗試用自己目前所能找到的資料與理解來作假設。
除了期望有此電子專長者能解惑,另一方面當然很需要進一步學習其他電子知識才能有助於此觀念的理解!
請電子專長者能稍微提供訊息、說明與指教,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