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態電容代換電解電容的問題

楼主(2010-01-18):
最近主機板CPU旁的電容一整排都爆光了@@, 試6.3V 1500uF的

想動手把它換掉, 想換成固態的, 但是不知道怎麼替換

我找過一些資料, 有人說直接拿相同耐壓相同容值的固態電容代換即可, 就是6.3V 1500uF的固態換6.3V 1500uF的電解

也有人說因為固態電容跟電解電容的特性不一樣, 不可以這樣代換, 6.3V 1500uF的電解用6.3V 820uF或是6.3V 560uF的固態代換就可以了

理由是因為相同耐壓相同容值的固態電容的Ripple Current會比電解電容的Ripple Current大的多, 如果照一樣的耐壓及容值代換, 太大的Ripple Current會造成MOSFET燒毀 @@

請問各位高手, 怎樣的講法才是正確的@@?? 固態電容代換電解電容的標準依據是...??

感謝各位解惑

网友:
1.用三分之一容值就足夠,560uF/6.3V或680uF/6.3V(4V)或820uF(2.5V)...都可...!!
2.RC值過大會不開機(風扇抖一下,就關機),應該不會燒MOS,現在主機板保護電路都
   設計的很好,除非你用很便宜山寨主機板...!!
3.你可以用數量來代替容值,容值大就少用幾棵,容值小就多用幾棵,最好跟據機板自己
   試看看,(多用幾棵不一定就比較穩...常有一些你想不到的狀況發生...!!)
4.如果實際使用覺的有異,可以和電解電容混著使用....!!
5.個人建議用 820uF/2.5V就足夠,可不用買太多棵,要焊多少顆可
   依板子狀況增加或減少....!!
6.p3,k7的板子強烈不建議用固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