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高電晶體是用9024可以代替嗎?

楼主(2010-01-18):
這是benq FP93v
D10PF
6KJBH547
這一顆怎樣量??跟9024一樣嗎??
這高電晶體是用9024可以代替嗎?

网友:
嗯嗯~一樣可以用~
10PF06 是60V/10A
FR9024 是55V/11A
兩者都是p-通道的~腳位都相同~直上即可~^O^b

楼主:
謝謝好奇大大~~已經上網購買材料@

网友:
不敢當~不敢當~
一顆大約在20左右吧~別買到太貴的呀...

楼主:
忘了問~~這樣說兩者的量法一樣??
還是我那一顆壞掉~所以量起來都外怪的@..

网友:
STD10PF06的規格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lectronics/6553.pdf

IRFU9024的規格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irf/irfr9024n.pdf

SO~看一下內部結構圖~結構是一樣的~只是阻抗不同
但是RDS量不出來...
而且MOSFET的量法都相同~
測量的方法可以爬文一下^O^b

网友(2010-05-17):
有這樣好康地參考資料先收起來慢慢研究
多謝了多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