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PE Neo2-P(MS-6728 Ver:2)20 Pin電源座損壞,需跳線,求助...(已完成)

楼主(2010-01-18):
有一塊微星主機板 MSI 865PE Neo2-P (MS-6728 Ver:2) 主機板
20 Pin 電源座因電源供應器燒毀 , 導致部分座損壞焦黑 , 不過仍可開機 (真幸運)
在換 20 pin 電源插座時 , 因經驗不足 , 導致插座背面焊點多處剝落 ,
不上CPU,不裝電池,裝PT090C除錯卡,上電 => 除錯卡只亮 +5V LED燈 ,
不過剛剛又不小心.... 結果+5v 的燈也熄了 @@||

因焊點已殘破不堪 , 有的焊點銅片將近完全脫落 , 不敢輕易再解焊 ,
不過也因此無法看見電源插座下方的線路如何跑 (電路板還是黑色的 @@...)
可否煩請有這塊主機板電路圖的大大 , 幫忙查一下 20 pin 的這幾個接點可以跳線
到哪幾個元件上 :

1.+12v
2.-12v
3.+3.3v
4.+5v

感謝幫忙~~~

网友:
這種電源座跟鍵盤滑鼠座一般都是要過錫爐才好拆換,單靠烙鐵真的很難工作,

我用熱風槍解焊都要費很大的勁....而且要找吻合電路圖更是難上加難,這有2張

圖你試試看,或是再等有人是否有同樣的主機板才能幫你(前提要有燒毀的照片),

祝好運....

楼主:
燒掉的 20 Pin 座 , 因為電源供應器燒掉導致主機板電源座有部份溶掉損毀+黑掉 , 已由同事更換新座 ,
不過由於只有使用烙鐵施工 + 經驗不足 , 所以變成了現在的情況
有些烙鐵傷到IDE插座的痕跡可以看的到

缺圖的部分我會找時間補上來

感謝P大 ~~ ^^

2010.01.19 補上附件
除錯卡上的+5V因跳線接觸不良 , 再焊過就有亮燈了 , 不過原來不亮的 +3.3v 好像變微亮了 @@

1.主機板全圖

1.主機板全圖

2.主機板型號

2.主機板型號

3.PT090C按下power_sw後之燈號

3.PT090C按下power_sw後之燈號

网友:
回复 网友A:

20P接點 都會在 20P電源作周圍 不過你的都拆焊成這樣了 找片完好的比對 跳線

网友:
焊點不很亮圓,錫油,錫渣沒清理乾淨,烙鐵溫度明顯不足,
恐通電後發生難以預測的結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你現在是何問題?這張廢板我有,好像也是2.0版,線路若有不知可以提出來,

不過要等我星期天回家才能拍照給你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實這種20PIN複合式電源座, 用60W電烙鐵加強力吸錫槍就可以取下來了 ,  銲點先用松香水塗上去 , 60W電烙鐵預熱至高溫狀態 , 左手拿強力吸錫槍右手拿60W電烙鐵靠在銲點上 , 當銲點上的錫呈現沸騰液狀時, 快速的將銲點上的錫吸取 , 當若有錫未吸乾淨可再一次重複同樣方式去除餘錫 , 20個銲點錫若已清除而座依然取不下來, 可用60W電烙鐵每一個銲點靠上去再預熱 , 搖晃20PIN 接頭使其銲點上的針腳脫離PCB貫孔銅箔沾黏銲錫 , 新 20PIN 電源插座安置時注意方向別放錯 , 錯放而送電將造成主機板大規模電壓擊穿損毀 , 焊接新 20PIN 電源插座時先從4個角落區的銲點先銲 , 銲接同時注意20PIN 電源插座有無緊貼PCB, 這4個焊接點都要做同樣方式 , 剩下來的銲接就是小菜一碟了 , 銲點的溫度亦請注意小心 , 烙鐵頭預熱於銲點上的時間請勿過久 , 以免座及銅箔變形 。

网友:
先確認焊點都有焊上嗎 有無空焊等
光看焊接點不像是有焊住的感覺,先量測是空焊還是焊點的問題再查修
若真要跑線路的話我這也有一塊好的可以幫你查線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此板在2010.01.21晚上實施跳線
(焊的粉醜...還焊到軟碟機的座跟ATX 20Pin的座有部份小融掉)
當然跳線的線也是一個外行人的跳線法--會通就好 @@

跳完線用後,先用電表檢查有沒有通,ATX接點有沒有不正常對地短路
恩.....結果還好,應該正常
準備PSU + 上除錯卡,上電,不上 CPU,目的是確定除錯卡電源燈號是否正常
+12 , -12 , +5 , +3.3v 燈都亮了  ^^ 除錯卡號碼 -----

接下來就是準備滅火器...喔....不對,是準備PSU+CPU準備上電測試
沒有先量P,是因為據了解,原來版子的ATX座燒到損毀後,勉強接電源是還可以正常的開機的
所以直接上CPU測試 (此版支援的CPU好像是正P4 2.0以上的CPU才有支援)
結果有跑碼了 E001
我猜可能因為沒有插RAM的關係
需去借 RAM 回來測試

2010.01.22 晚上借了RAM回來
接RAM上去測試
可以開機了

很感謝大大們的建議跟熱情協助 ^^
尤其是P大的大力幫忙 , 有這論壇真好 ^^

現在才將結果POST上來,請見諒~~

接CPU+RAM+顯示卡上電測試

接CPU+RAM+顯示卡上電測試

上電測試有跑碼了

上電測試有跑碼了

跳線後的ATX座-1

跳線後的ATX座-1

跳線後的ATX座-2

跳線後的ATX座-2

跳線後的ATX座-3

跳線後的ATX座-3

跳線後的ATX座焊點及亂亂的跳線

跳線後的ATX座焊點及亂亂的跳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跳線記得要用膠水之類或是熱熔膠把它固定好,才不會又扯壞它喔!

之前我也有換過ATX座,那時用60W的烙鐵也換得很吃力,而且還跟power連在一起,整個熔到連在一起,拆不下來。花了很多時間。

楼主:
回复 网友D:

收到 ~
謝謝大大的建議~

网友:
線會不會太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深有同感, 電源部份拿那種線去跳感覺上很不安全........

网友:
是阿,用這種線作跳線有點危險,
我怕會電線過熱而將整張版燒毀...
還是找更粗一點的線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收到 , 近期會找 ATX Power 的線來替換掉 , 因為 ATX 電源部分的電流很大 ,
很可能會將 OK 線融掉 , 謝謝大大的提醒 , 不然直接拿去裝機使用 , 後果不堪設想

另外 , ATX 座背後焊點很多焊錫殘留的油的部份 , 我會待下次換跳完線時 ,
會用環保去漬油清理 (印象中有大大說可用去漬油或松香水清理),
感謝大大們的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