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建達xander xl15a之驅動vga腳位定義(已解決)

楼主(2010-01-19):
朋友給我一台.建達xander xl15a液晶螢幕.內置vga線已斷.沒有vga頭.驅動ic編號是gmzan1-a.但是我找不到這顆ic的腳位.驅動板上又沒有vga接口定義.請問各位高手該怎麼找出接頭之紅.藍.綠.行.場.....等腳位.
google了好久.終於找到gmzan1-a 160pin的腳位了.

网友:
紅藍綠部分可以先從打阻直找到。阻值在75歐姆左右。
垂直、水平掃描則在上電時,找電壓大約在2.4V左右遊走的確認看看差不多就可以找到了。
看下圖那些標示起來的IC腳,往外查線跑看看,看能不能跑出結果。
方塊圖

网友:
謝謝S大大提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S大.當初是找不到gmzan1-a的資料.找到後就解決了.VGA原則上只要接上紅(95腳).綠(91腳).藍(87腳).HSYNC(150腳).VSYNC(148腳)對應之接點和各接地線就可以顯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