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前輩,用什麼來當洗板水比較好?

楼主(2010-01-19):
看到大陸有再賣所謂的洗板水,不知道是什麼東東做的?
那可以用香蕉水嗎?(因為有看到一個大大用這個)
還是有什麼可以來當洗板水的(例如:甲苯可以嗎?)

网友:
 香蕉水就可以了!
最近我才知道對岸用什麼東西來清焊油.......洗板水!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成分?
我比較常用香蕉水...以前都用去漬油,後來看到W大曾說可以用香蕉水,後來就改用香蕉水了。蠻好用的。拿不要的牙刷,到香蕉水內「喇一喇」,在到板子上「刷一刷」,就乾淨溜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買了香蕉水來用,因剛開始用所以不知它效果如何,會不會有副作用,
例如:殘留後腐蝕板子的疑慮,所以我才會問看看,對化學的東西一翘不通,ㄏㄏ

网友:
基本上.純的香蕉水.叫乙酸乙酯, 是一種酯類. 在室溫下, 它可以完全揮發。不留痕跡.

网友:
除了使用香蕉水
是否可用酒精代替

网友:
回复 网友B:

酒精, 當然可以. 不過本粗了些.
買異丙醇就可以了, 效果差不多.

网友(2012-08-17):
去漬油可以嗎.....我清完,IC上的標誌好像變淡了

网友:
去漬油會有溶解腐蝕性,不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