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請問 西屋~液晶電視 內部電路板內部元件介紹

楼主(2010-01-19):
想請教一下 各位 大大 西屋 液晶電視 內部電路板元件介紹 可否 解說一下(電源電路、及控制、信號)。

网友:
. 最好有機型 與圖片 不然用一個連結的圖片 .沒圖會雞同鴨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內部電路板元件有電阻,電容器,電晶體,IC,電路板,電線,銲錫(還有什麼沒講到的)

小心不要被W大看到,他會叫你去爬文,哈哈!

哦!對了,還有點電感和變壓器,(後面這一段這是我一邊拖地一邊絞盡腦汁想的,想出來後再回來添加的,絕不是隨便回一回的)

网友:
你是要問甚麼..攪不懂~~~?????

网友:
如果機器內那些板子都看不懂!!!

花點錢請專業的來.....速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