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虛心 請教各位大大 煩請指教

楼主(2010-01-20):
我是電腦公司 維修人員 對於維修主機板超有興趣

不過對電路的原理 卻有待加強

但是卻很可望挑戰   這一條長遠的維修之路

所以可以請教各位大大   如要修主機板

前提  需要什麼工具   會如魚得水

還有BIOS燒錄  是該去哪裡買設備

需要示波器嗎

煩請大大講解

發文前請注意板規,代為訂正錯別字,新手區有你要的答案,爬文是進步的捷徑。

网友:
論壇內的新手區有很多文章可以學習及參考~

示波器應該不用買吧....除非大大要以靠維修為主業...

不然是不用買示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LCR 三用電錶 ; 40W及60W電烙鐵各一隻 ; 強力吸錫槍(一般塑膠型即可) ; 細尖嘴鉗 ; 小斜口鉗
; 防靜電刷子 ; 小勾夾 ; 小鱷魚夾帶測試線組 大概有這些工具就可做初步維修工作了 。

"小勾夾"  這組測試工具要自己做 , 可以去電子材料行買小隻的測試勾夾 ( 紅 ; 黑 )各一隻 , 高級香蕉插頭 ( 紅 ; 黑 )各一隻  , 用 20 號軟花線 (絕緣皮厚一些較好) ( 紅 ; 黑 )1M 各一條 , 將這些組件以銲接方式接好 , 銲接接頭部份記得用熱縮管處理 , 把會有感電疑慮的地方處理好 , 此工具在測量IC零組件時會很好用 !

熱風槍專門用來將板子的 SMD I/O 解銲 , 適合對主機板很暸解的維修人員使用 , 但此工具較貴而且需注意解銲時調整溫度要很小心 , 否則會將板子烤焦 ! 初期不建議買此工具!

60W 電烙鐵專門處理雙層以上銅箔的焊接點 , 40W 電烙鐵則專司SMD 及單面銅箔電路板的處理 。
BIOS燒錄機八德路上的國際電子廣場B1F~B2F 有些電子材料行店家有在賣 , 但價格不便宜 , 購買時應注意可燒碌之零件範圍及靈敏度 ;

楼主:
感謝大大講解   真是細心   我會很努力去了解他

网友:
主機板維修的 文章 你花時間全看完它~ 大概你就知道 ~你會想買哪些工具囉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要看你要維修到何種程度更換店容 與明顯MOS FET 晶體 等等
隨者更換方式難易 維修又區分為 特級 甲級 乙級  丙級
你剛開時 我是建議 陶瓷加溫烙鐵  焊錫 63% 有松香成分的0.5的一小顆 1.0的一顆 08 比較適合
品質好的吸錫器 與吸錫線 烙鐵架 有海綿的3用電表 一台 靜電 小夾子直式的 1支 45度彎的一支
松香  散熱膏 日本制的一小罐  電容表 電感表

上述物品請依照個人使用與愛好習慣 選擇物品 台制與日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