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P4P800-VM 不開機 CPU Vcore異常不跑碼 維修實例

楼主(2010-01-20):
這塊板子是忠孝國小的老師給我的兩塊板子的其中一塊,先前有修一塊囉!現在換修這塊,這塊的狀況與另外那塊完全不同。
舊文:http://bbs.pigoo.com/thread-17522-1-1.html
這塊板子那時候拿到,有先小測一下(期末考前2009.12月),整塊板子有reset,不跑碼,那時候原本猜測是BIOS掛彩、IO掛掉、南橋毀掉的可能性,結果我完全猜錯了,根本沒那回事,問題竟然簡單到我快當場昏倒。
檢查流程開始,此塊板子的型號。
先從P、C、R的流程開始跑,但這些都檢查沒問題,reset也有正常的閃一下,clock也正常,當然P的部分也OK囉,且過程繁雜,就沒拍囉!只拍了幾張上電的情形(後來檢查完P、C、R流程)。
reset燈沒亮 CPU核心電壓落在約0.9V,
結果發現這樣的電壓不太對勁,就把CPU拆掉,再上電一次,結果詭異的狀況出現了,板子露出馬腳,問題的大方向找到了。
沒有CPU哪來的Vcore啊!還0.9V勒!還有reset燈應該要恆亮啊!怎麼還是熄的,而且開機時還會閃一下。
檢查PWM晶片,ADP3180的工作條件。(這時候開始都沒裝CPU了!)檢查結果超級唬濫的!
Vcc正常,有12V。
再來看VID4,竟然有0.75V的電壓。
VID3,有1.8V的電壓。
VID2,有2.1V的電壓。
VID1,有2.1V的電壓。
VID0,有2.5V的電壓。
VID5,同樣也是2.5V的電壓。
FB,CPU核心電壓迴授給ADP 3180。大約0.9V,快1V了!
PWRGD,俗稱PG信號,與電源供應器的不同。電壓來到3.3V,就是這個電壓給南北橋,才讓南北橋以為CPU已經在工作了。
EN,ADP 3180的致能信號,來到1.5V,有被選中了!
看到上述各個狀況,很明顯的,ADP3180根本就壞掉了,那我在做下面這個動作再確認。
拔掉12V 4pin的電源。結果狀況如下。更唬濫。雖然reset燈號亮了、Vcore也不見了,但從下面的量測結果,更可以再斬釘截鐵的說,ADP3180壞了。
量Vcc,竟然有1V。
隨便量一支VID,還有0.75V勒。
EN,1.5V還在(當然,因為被選中了。)。結果最重要的PG我竟然沒量到!
都確定問題點了,先準備好要拆掉,先把北橋散熱片拿掉,才不會礙手礙腳。
我沒風槍,都用烙鐵施工,先上錫。
拆下來了,兩支烙鐵施工,關鍵點....焊工技巧,不貼出來(其實也沒拍)
將多餘的錫清乾淨,周遭的SMD元件有移位的都再調定位。
再將焊油洗乾淨。
從廢板拆一顆良品下來,準備焊上去。
焊好了,也將焊油洗乾淨了。
準備試機,蠻怕燒掉CPU的,先空載,確定沒問題,reset燈恆亮了,應該沒問題。
上CPU,但沒裝記憶體,純粹看能不能跑碼,OK!
裝好記憶體了,也把螢幕搬來小桌子上,準備看有沒有畫面。同時也給大家看,我這次修這塊板子,用到的工具只有桌子上的東西而已。
Vcore來到1.5V囉!太好了!
POST畫面,都OK了!收工!

ADP 3180資料手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施工中

這塊板子是忠孝國小的老師給我的兩塊板子的其中一塊,先前有修一塊囉!現在換修這塊,這塊的狀況與另外那塊完全不同。
舊文:http://bbs.pigoo.com/thread-17522-1-1.html ...

.......
怎摸每次都要吊我胃口......
都先發個標題才編輯資料.......
怕傳不上來嗎???

网友:
看到一半,好不過癮呀

网友:
恩~~~終於傳完了阿~~~

不過~~~天阿~~~~~你用2支烙鐵把他給拆下來.....
再把它焊回去~~~有沒有搞錯阿~~~~
居然還能焊的這摸漂亮....
有夠強的~~~~~我都做不到耶.......
技術~~來至肯去實做的人~~~哈哈~~~

我快被幾台筆電給搞慘了.....那8片難修的主機板也才完修2片..還沒時間去搞...
該不會看我修過那2片主機板~~你才發現的???
不過也真佩服你~~~~你到底是怎摸邊拍邊測量???都沒 阿絲......
這招要是手一抖~~~因該不只那顆IC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焊接....讀高職的時候,下苦功猛練,不過還是遜學弟一大截(畢竟人家已經具有國手水準了,拼命以他為目標,其他技術也還是遜一大截)

還好,自己覺得焊的還可以,沒花多少時間,十幾分鐘而已,但絕對比風槍來的慢。
沒有風槍,只能苦練焊槍的絕技。
修這塊,其實之前已經大略找到問題了,看到您那兩篇維修實例,決定要放手一搏了!
也找了幾篇以前有關CPU供電原理的教學文,看了一下。

量電壓時,也滿緊張的,而且沒有在探棒上綁縫衣針,量起來真的是膽戰心驚。
手都不敢抖動。

网友C:
兩位S大果真發揮了拋磚引玉的效果,真是配服,另外...,Shunxing大,
別看卡通了,快去修剩下的6片,維修實例還有很多人等著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漂亮的實例演示,又讓我對Vcore這個東西,觀念更清晰.

這位年輕的 s10274chen 大大有沒有想開班授課阿!
我這老人家想報名ㄝ......ㄎㄎㄎ

恭喜喔!

网友:
謝謝 S大的分享 ~邊拍照 邊測試真的很尾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兩位S大果真發揮了拋磚引玉的效果,真是配服,另外...,Shunxing大,
別看卡通了,快去修剩下的6片,維修實例還有很多人等著呢.

我沒看卡通拉~~~~
我這幾天工作量有點暴增...都是難修的....
今天為了一台筆電...搞一整天~~差點抓狂了
等等還要發上來大家討論一下....

网友:
強而有力  天下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网友:
ADP3180 還真容易壞~~

网友:
蠻精彩的維修 ,  s 大的焊功也實著不簡單 !!!

自己也有玩過 , 不用熱風槍實在不好玩 !!!

一不小心就搞壞零件 , 不然就是板子搞壞 !!!

网友:
佩服s大的量功,都不會"阿斯",我上個星期胸有成竹的搞了一片am2 940的板子,想說應該有8成可以修好它,結果一不小心"啪"一點小小的火光,pwm ic就掛了,一上12v就斷電........ ,還在等tony大寄給我ic中....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真的要小心!量信號線還好,最可怕的是Vcc,量Vcc的時候,絕對不能夠「阿斯」到其他的腳,絕對火光十射。
之前也有PWM晶片焊回去固定好了,結果Vcc腳旁和其他腳之間有些焊油,沒洗乾淨,一上電當場冒火花(打火),嚇出一身冷汗。

网友(2010-04-17):
讚阿 右了解了PWM晶片是哪顆~根檢測方法

网友(2010-05-25):
 太精采了~~小妹只有焊槍~看來要勤練槍法了!!!還要學2槍流~~~

网友:
  這對我的話 一點都不簡單
我只會撿軟的來換換電容...

网友:
這就是傳說中的雙槍俠嗎
以前在公司焊研發測試版的時候
有熱風槍都不喜歡用
閒閒就練一支烙鐵拆焊ic
但是現在都改無鉛而且太久沒焊
反倒更依賴熱風槍了

說真的我在家裡也沒風槍還真想買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