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VG700b維修實例

楼主(2010-01-20):
ViewSonic-VG700b維修實例(軟仔篇)
客戶主述:這個螢幕秀逗秀逗,有時可以正常很久,有時電源一開亮一下就不亮了。聽到這段話,心裡就有底了:高壓有問題。趁這客人還在現場,送電測試,果然亮一下就滅了,客人還很高興的告訴我:你看,我說的沒錯吧!殊不知..... 撿到軟仔喽,客人走後,卸掉底座
再將前下半部蓋板挖開
挖開後就可以看到螺絲了
四顆螺絲卸掉後,再把上半部拆開(不太好拆,要用一點暴力)
丑媳婦總是要見公婆的

軟仔出現了
二話不說,趕緊將軟仔換掉,糟糕!330u/16V缺料!算了,懶的跑一趟,只好讓客戶賺到了,拿1000u/16V代,蝦米!1000u/16V太高了,只好讓電容器躺下來了!

看到高壓板的電容器也興奮漲大成這樣,當然也要將它退下戰場,光榮退役了

換好後,接頭原樣插回,螺絲鎖回去,送電顯示正常,外殼鎖回去。咦?螺絲多了一個,一定是工廠多放了一個用不到的螺絲在裡面,好吧!我就勉為其難的將螺絲收起來,記得要提醒ViewSonic:螺絲不要多放,這樣會造成我的困擾你知不知道! 好了,送電熱機個一天就可以交機了

网友:
............
看完之後......我~~~~哈哈哈哈~~~
辛苦你了....光編輯圖片也不知道花了多少時間了.....
就算是軟的...光電容換掉這摸多顆...也不少錢阿...

网友:
想請問大大330u/16V改用1000U/16V這樣可以嗎??差很多~~
只是充放電比較久嗎??
還是會照成其他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的看法是:這顆電容器在這裡最主要是用在高壓板濾波及穩定電壓用,所以容量可大不可小,耐壓也是一樣的,當然不要太誇張:330u/16V換成33000u/75V(這是我們以前音響後級在濾波用的,一顆跟手榴彈一樣大,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說對了,光是編輯圖片就花了很久的時間,一不小心圖片放太大,又會被人家叫回去爬文。不要再叫我爬文了,我都有爬過了,我只是年紀大了記性不好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C:

螺絲不要多放!  害我笑了

我上次幫人修,原廠多放了4個螺絲,兩條側板n_081|

沒收錢的也就沒拿回來裝了n_118|

网友:
應該是每拆一次就會多送一顆螺絲
當作紀念用吧

网友:
這篇分享文寫的不錯, 圖片中還有做記號與文字說明! 讚!

謝謝分享! (我也笑了! 哈哈..)

网友:
我們公司MIS的螺絲也是都不用買,而且會越來越多......。

网友:
嗯嗯,由此可知,螺絲會生小孩,還會越生越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一定是WISH大大給他的
您會說:小張過來一下,我撿到一些螺絲,你看看是不是你掉的
呵呵呵

网友:
拆螺絲為本業多身上有一顆螺絲也不為過吧~~~~~哈哈哈我也笑了
這好像有時總會發生一兩次的事

感謝分享阿      只要有分享就代表有花時間就應當感謝接受

网友:
記得要提醒ViewSonic:螺絲不要多放

真幽默呀。你们那边电器贵吗?
比如二手的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台达产的19V/4.7A的多少一只呀。
是不是也有专门的二手市场?
你们那边多用MSN还是QQ呀?

网友:
笑死我了....那個螺絲的笑話....

我也常常碰到多放螺絲的...哈哈,不過我都用膠帶把他黏在外殼的內面。這樣下次有人修理的時候就會把他放回去了。哈哈!

网友:
以前台灣常常掉飛機,也有聽過修飛機的笑話。

就是修飛機的技工把飛機修一修。裝好了以後,發現地上還有一堆鏍絲。就用腳掃到旁邊去。然後怎麼樣呢??答案就是「完工下班了」。

不過重要或貴重的機器,就算鏍絲都是學問的。特別是機械裝置,請各位還是要注意。

在discovry上就曾看過,因為747飛機的玻璃窗鏍絲差一點點,也正常鎖上。因為這一點點,開飛機的機長被吸到窗外。其他機組員拉著掛在機外的機長迫降。修飛機都有完整工作記錄的,那個機長一定很想去幹他。

重要的鏍絲可是有很多材料的學問呢。

网友(2010-03-16):
這讓我想到旁邊的ViewSonic修好後多了將七、八顆螺絲
哪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