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筆電 R50e 不開機

楼主(2010-01-20):
拿到 ~...挖 ~插上電源 ~ 按下 ~PW ~ 閃很多下 ~電池那顆~. 大概2秒 就 不能在 按PW 須在上電才有反應
用電源供應器 ~.. 測試 ~...--? 問一下 我看對量 待機電流 是如何的量阿? 怎樣接法~ 還是看 ~電源供應器的 ~A 有關嗎?
沒有修過 這種 NB  所以對於 ~不知道從那邊下手...還有 鍵盤上的 觸動鈕...(如何在板上 找到他 ~) 不然要觸發都要裝鍵盤 ~

....
此板殺肉 ~...........搞到最後 :..........北橋也短 ~ 朋友給我實驗的 `
因為沒裝 ~電源IC 導致 ~電源 衝殺 ~ 北橋掛蛋 ~ 上電代機 ~ 2A 電流n_009|
量電壓  好像阿斯到不知道哪裡~  ...但是 ~我發覺一件事~  電池 `進來的 `地方有個 保險 10A 燒囉
該不會 之前就燒囉 ~沒注意到 ~10A 很大耶`
所以 維修還是小心點 ~

ADP3205

ADP3205

ADP3806

ADP3806

MAX1845

MAX1845

1631 控制 電池

1631 控制 電池

很好奇 WHY 會10A 掛 ~ 該不會電池之前有問體

很好奇 WHY 會10A 掛 ~ 該不會電池之前有問體

544.37 KB, 下載次數: 109

201.04 KB, 下載次數: 98

R50E(855PM).pdf

1.05 MB, 下載次數: 140

IBM NB R50E 電路圖

313.59 KB, 下載次數: 117

100.95 KB, 下載次數: 95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截斷電源(從充放電電路著手),用單心線把主電源抓出來(變壓器、電池),有電源供應器就好辦事,串聯電流表(三用電表打電流檔),就可以查待機電流了!
我也不太清楚要怎樣抓線,只知道要從電源進來的地方做調整。
問題有可能是充放電電路故障,只能從待機電流看出端睨,曾在對岸看過怎樣查,不過給它忘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IBM的台子如果裝上電池再插電開機後電池燈一直閃黃燈, 電池90%已經掛點了.
如果接變壓器就能正常開機的話, 請找一顆堪用的電池交叉測試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愛 你去查 外接電源進來的迴路 看連接到那各 充電IC 一般都8支腳
他會有線路跑到 電池的部份會有連接8隻腳的 你先查看看 不行的話你再補上 電池接點 與外接變壓器的局部圖

楼主:
這台是1631 控制的 ~ 11腳 待機有 +5V的電壓 ~(reset PG)
                  7腳 -28腳    有3.3v 電壓 ~vcc5m
待機電流 0.03  按下PW 會有 0.3左右 跳開 ~ 可能有保護~斷電.
-PWRSWITCH  圖片在 發文那篇
這個是 啟動的 開關嗎?   量有 3.3電壓 ~  這樣 待機應該有沒有問體阿 ~

問一下會修 NB的大大 ~一般這種 是要先找
電源方面 ~跟主機板有沒有一樣 ~
如:待機 ..需要哪幾組電?  主機板就 +5VBS
那 NB 插上電源AC  待機的  是要先找 哪些電源
我想要一步一步找 ~順道了解一下 它 的工作原理 有沒有跟主機板一樣 ~
但是沒有方向 ~
回 阿國大 ~圖在  編號509 那張 就是囉 ~

轉 別人的文章
IBM參與系統待機管理芯片有:MAX1631,TB62501,PMH4,H8 一,工作流程分析:
1, 當接上電源適配器時,16V經隔離電路輸出給系統待機芯片MAX1631的22腳.
2,  同時電源16V經電阻,二極管輸送給TB62501 57腳、34腳供電.
3,  TB62501在供電,振蕩(內部RC震盪10腳,11腳)正常後,59腳輸出3SW電壓給PMH4的7腳.同時52腳向MAX1631的23腳發出高電平總開啟信號.
4,  PMH4在供電,振蕩 (內部RC震盪25腳,26腳)正常後,  43腳輸出3.3V高電平5M_ON開啟信號給MAX1631的7腳28腳以及TB62501的63,64腳.這時MAX1631正常工作,輸出3M和5M待機電壓.
5,  3M,5M有輸出到H8.H8在供電振蕩正常後(144,143腳外接10M晶振),待機時19腳為3.3V高電平 (按下開關後為低電平信號送給南橋)
6,  南橋在有供電3M,1R5M(由1R8M轉換),32.768KHz晶振起振後系統處於待機狀態.
希望對你有幫助
轉 大陸的文章 處
http://www.bjbhlzx.com/thread-47382-1-1.html

第一章   電 源 部 分

要對一款機器維修的話,首先第一步要對它有個全面的瞭解,那麼才能更好的對其分析,找出其問題所在。電路工作原理瞭解透徹,判斷故障所向披靡。就像醫生給你人看病一樣。下面讓我們來看一看IBM T40的圖紙及主板架構。
1.圖一為電路圖的架構

                                             圖 一
2.圖二為主板的架構

             圖 二
好了,看了以上的2張圖大家對T40應該有了初步的瞭解了,那麼下來我將給大家講解一下整個主板的上電過程,它分為2個部分:
1:沒有開機前的上電部分即插上電源沒按開關鍵時
先讓我們以圖片的形式直觀的來看一下上電的過程

                 圖 三
當電源插入時,有16V進入為DOCK-PWR16,通過保險F2轉化為DOCK-PWR16_F,IBM主板在設計的時候,它的自我保護的能力是非常強的,過流及過壓都會導致保險燒斷,從而保護主板上的其它芯片不被燒壞。DOCK-PWR16_F電壓為前段16V電壓,而VINT16是後段的16V電壓,它是供給所有電源芯片(包括MAX1631,MAX1845,ADP3205)的供電電壓,它的產生是由TB6250來控制的。DOCK-PWR16_F由D10轉化成VREGINT16後給TB6250供電使其工作,產生VCC3VSW以及來控制Q34和Q36產生VINT16。VCC3VSW給PMH4供電,VINT16給MAX1631,MAX1845供電,下來在PMH4控制下MAX1631產生+3.3V,+5V,+12V, MAX1845產生+1.8V,另外一組MAX1845在VCC5M的控制下產生+1.2V.
A.
MAX1631的上電過程產生+3.3V,+5V,+12V
如圖四,首先MAX1631要工作正常必需具備2個條件,

1:供電電壓VINT16供給 MAX1631的22腳,

2:控制電壓有2個
a.
由PMH4控制的VCC5M_ON控制MAX1631的7腳和28腳
b.
反饋的溫度保護控制信號控制MAX1631的23腳,它由CPU及溫度控制芯片時時監控,任何一個有反常就會關掉MAX1631,從而達到自我保護的功效. 如圖五和六
有以上的工作條件後,其它零件沒問題的話,那3個電壓就產生了.

                                 圖 四

                                    圖 五

圖 六
B.
MAX1845的上電過程產生+1.2V
如圖七,首先MAX1845要工作正常必需具備2個條件,

1:供電電壓有2個,VINT16供給 MAX1845的4腳,還有VCC5M供給MAX1845的9腳,21腳及22腳.

2:控制電壓比較簡單,直接由供電電壓VCC5M通過電阻R658控制MAX1845的11腳.

               圖 七
有以上的工作條件後,其它零件沒問題的話,那+1.2V就產生了.
C.
MAX1845的上電過程產生+1.8V
如圖八,首先MAX1845要工作正常必需具備2個條件,

1:供電電壓有2個,VINT16供給 MAX1845的4腳,還有VL5供給MAX1845的9腳,21腳及22腳.

2:控制電壓有2個
a.
由PMH4控制的VCC1R8M_ON控制MAX1845的11腳.
b.
由PMH4控制的B_ON控制MAX1845的6腳

圖 八
到此開機前的所有電壓都已經有了,供其它芯片工作.那麼,接下來南橋也開始工作,開始按開關鍵開機的上電過程了.
2:開機時的上電部分即插上電源按開關鍵後
從現在開始南橋就開始發揮它重要的作用,它是整個機器的電力控制中心。那麼首先還是讓我們以圖片的形式直觀的來看一下由南橋控制的上電過程。

                      圖九
南橋在前段電壓的供給以及一顆晶振的作用下開始工作.在按開機鍵後有個開機信號會送給PMH4,然後PMH4會發出PWRSW給H8,H8工作正常後會發PWRSW_H8給南橋通知南橋前段電壓全部OK,可以執行開機動作了.這時南橋就會發SLP信號給PMH4通知PMH4可以開啟後段電壓了(這裡要說明的是如果沒有南橋的命令,誰都不能開啟後段電壓).三組SLP信號是非常重要的,在系統睡眠和待機的狀態都是由此控制的,現在先不說這些,以後會講到的.那麼PMH4在收到南橋的命令後開始控制三組MAX1845產生各自的電壓以及通知TB6250去控制系統工作所需的其他電壓(這部分電路非常的簡單,就跟開關電路一樣,由TB6250發出一個高電平給MOS管使其導通,這樣就有一個電壓產生另一個電壓).接下來就重點講一下三組MAX1845產生的電壓工作原理.
A.
MAX1845產生VCCVIDEOCORE
之前MAX1845已經產生了1.8V(前段C).現在在PMH4的控制下將產生另外一個電壓VCCVIDEOCORE, 如圖十,MAX1845的第12腳受控於PMH4 .

                  圖 十
B.
MAX1845產生2.5V和1.25V
如圖十一是MAX1845產生2.5V的原理圖,都是有供電電壓和控制信號(由PMH4控制)一起作用後才產生的.

                                  圖  十 一
如圖十二是MAX1845產生12.5V的原理圖, MAX1845的第12腳受控於PMH4 .

                                    圖 十 二
C.
MAX1845產生VCCCPUIO
之前MAX1845已經產生了1.2V(前段B).現在在PMH4的控制下將產生另外一個電壓VCCCPUIO, 如圖十三,MAX1845的第12腳受控於PMH4 .

                 圖 十 三
與之前二組MAX1845所不同的是這個MAX1845在產生VCCCPUIO電壓後它的第7腳會產生一個PWRGD信號VTT_PWRGD給ADP3205來控制其產生CPU電壓.那麼下來就分析一下CPU電壓的產生過程.D.
ADP3205產生VCCCPUCORE
如圖十四是CPU電壓的工作原理圖,它是由一顆ADP3205和A,B二組MOS管結合而產生了VCCCPUCORE。

             圖 十 四
這裡主要講解一下ADP3205的工作原理。如圖十五

與其他電壓芯片一樣ADP3205也要有供電電壓和控制信號。有VCC3B通過一個電阻轉化為VCC3B_ADP3250給ADP3205供電.由MAX1845產生的PWRGD信號VTT_PWRGD和PMH4發出的VCORE_ON組成控制信號來控制ADP3205.唯一不同的是ADP3205還有六組調控信號直接由CPU來控制,使其CPU在處於不同的工作狀態下調節CPU的電壓.當CPU電壓產生後ADP3205會發出二個非常重要的信號,其一是CLK_ENABLE信號,它發給時鐘控制芯片,通知其產生系統所需工作的所有CLK信號;其二是VR_PWRGD信號,它發給南橋,通知其系統所需要的所有電壓均產生,然後南橋發出PCIRST通知系統的其他芯片(北橋,網卡等等)復位,北橋復位後發出CPURST通知CPU復位,到此所有的芯片均復位,那麼CPU就開始向BIOS尋址,系統開始工作.
[轉帖]電流判斷法 電流, 南橋, 記憶體, 晶片, 電源
待機(0.01-0.10)
1.按開機後首先是給個供電管理晶片出發信號,各路電壓開始供電<電流跳變2-3次>
2.南橋得到觸發信號開始供電,南橋自我診斷完整性<電流跳變>
3.南橋重定各外接設備初始化,南橋重定北橋<電流跳變>
4.北橋開始供電,北橋自我診斷完整性<電流跳變>
5..北橋復位CPU<電流跳變>
6.CPU供電<電流跳變>
7.CPU檢測完整性,CPU給北橋工作完好信號<電流跳變>
8.北橋重定記憶體<電流跳變>
9.北橋復位顯卡<電流跳變>
10.記憶體供電<電壓跳變>
11.顯卡供電<電流跳變>
12.記憶體檢測360K完整性<電流跳變>
13.顯卡檢測完整性<電流跳變>
14.18.19.調取BIOS的LOGO介面,CPU簡單運算,PWGOOD信號等
15.螢幕加電<電流跳變>
16.顯卡發出信號

開機後每一次次的加電,都會把電流慢慢的增大,而我們要通過他的加電跳變來判斷出哪個部分出了問題....
上面寫到很多的上電過程,其實大家沒有必要一一的記下來,只要記幾個大部件的上電時跳變就可..

以IBMT4X為例子

待機0.03 -  開機0.10-0.25  -  南橋0.26-0.54  -  北橋0.55-0.58  -  CPU0.59-0.75   -  記憶體0.60-0.70  -  顯卡0.65-0.85   顯示幕幕0.86-1.20  (電流只作為參考)
在這裏一開機的同時南橋北橋CPU記憶體顯卡等電路已經加上了電,所以主要關注他們的檢測部分就可以..
這裏比較難判斷的就是顯卡和記憶體之間,因為他們的檢測基本上是同時在運作,所以檢測到他們的時候會看見同步電流0.65跳變0.68的再跳變到0.65,在跳變0.68\0.65\0.68等3次迴圈跳變,很有意思~~!....
但是在這個期間電流不變或顯示不正常難以判斷故障的時後,我們可以拔掉記憶體接上外接喇叭看看記憶體是否報警,或用按壓法來判斷.....

网友:
........你要不要找找那些洞....看有沒有異物....
昨天晚上要發華碩筆電的維修實例..
由於太累了~~~沒發......那台也是不開機...全部拆解之後..還是不開機
但就在我對主機板360度旋轉之後...看到桌上出現不該出現的東西...
之後~~~~在送電...可以開機了....
先把異物排除~~~在查電路....(白木小鬼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為板子 故障點 變大囉 ~...所以 ~ 殺肉囉 ~
感覺得會不會 ~之前 ~電池也掛 ~..導致 10A (連接電池的+)保險 燒掉(躲在貼紙裡) ~...n_005
所以 插上 電源 ~啟動 ~電池燈 閃閃 ~ 之後開不起來 ~ 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請問一下要如何測量 NB 電池的好壞 ~
如何充電 ~在沒有充電器下的話 ...
可以用 電源供應器充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啊!但我們要知道它電池的每一根金手指代表的是什麼,這樣才能夠充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