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嘗試修POWER提問

楼主(2010-01-20):
請問各位先進大大,更換幾顆禿頂及爆漿電容後+5VSB及PS ON電壓5V都正常,但PASS ON 後就是沒有其他電壓(其他PIN孔量不到電壓)
請問還要檢查哪裡?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你是不是發錯地方了 !!!
2. 你都沒爬過文嗎 ???
3. 版規你都沒在看嗎 ???

楼主:
1.SORRY 發錯版。

2.就是爬不到才問的啊?

3.別兇嘛,息怒,請教?怎麼刪帖。

楼主:
SORRY  hannahmo版主...已閱讀關於本版之注意事項[新手初到本版請務必閱讀]
勞駕您移動帖子到適當板區。 謝謝。

网友:
建議您先參閱教學區的置頂文....
那幾篇都寫的很好....
相信看你會知道該怎麼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實你發錯版 !! 問錯人 !!!

有沒有爬文跟我一點都沒關係 !!!

只是我算是雞婆一點啦 !!!

我只怕你這麼 !! 有誰能回答你呢 ???

(使用 關鍵字 無法啟動 搜索 !!!)

网友:
查蕭特基整體是否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