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振盪?

楼主(2010-01-20):
想問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為何要振盪呢?
我想是不是為了誏光耦產生電壓變化
然後去控制激勵變壓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這個問題問的有一點 ...............................

[ 振盪 ] 你要看用在哪裡 !!

光講一個為什麼要振盪實在不知從何解釋 !!!

如果你問的是交換式電源的話 !!!

不知道你有沒有仔細看它的架構 !!!

主要振盪是用來產生交流 再利用光耦合回授 !!

來控制 PWM  脈寬 , 以達到輸出功率的控制  !!!

建議你參閱站內有關 power 的文章 !!!

网友:
以前的 power supply 都很簡單
但效率很差
交換式電源電路就是在產生需要的電壓以前
以高頻(比六十HZ交流電高數倍至數十倍)在變壓器之間變換
因為這種變壓方式效率大幅提高
既然要高頻率當然就要震盪電路了

网友:
既然你在這裡問  大概就是問電源供應器裡面為何要震盪吧
我以前也是有這個疑問  後來慢慢的才了解
原來
如果以過去的的那種電源供應器設計方式來做現在的電源輸出
那麼
變壓器將會非常大顆而且功率損耗會很大

网友B(2010-02-20):
沒有震盪,電晶體就不會作用了

网友:
總覺得怪怪的哩
電晶體最常見的是當開關  放大信號等用途
所以電晶體沒有震盪還是會有作用呀  看設計在什麼地方吧
其實電源供應器裡面的電晶體好像也不是用來震盪  印象中
大部分是由IC494的8和11腳發出震盪信號  讓電晶體快速切換當開關罷了
有錯要糾正我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有震盪,電晶體就不會作用了

如果說沒 [電晶體] 就沒震盪 , 這話還說可以說的通 !!! (震盪也不見得要電晶體)

電晶體搭配一些電路元件 , 是可以產生震盪 !!

但要說沒震盪 電晶體就不會作用了 ???

這有點說不通 !! 不知你指的是 ..................

网友(2010-08-29):
交換式電源有別於商頻(50/60Hz)傳統電源,是將輸入交流整流後,經過開關電路變成數十KHz的脈波,提高頻率後變壓器體積得以縮小,所以不若商頻用變壓器體積笨重龐大。
為了控制開關電路,可以透過PWM電路(他激式)或是由變壓器繞組與電容構成LC振盪電路(自激式)

网友:
以前專科畢業專題作了 dc-ac (12vdc-110vac),基本架構是用 7400 作出 60hz 方波來推動兩組達靈頓(兩顆電晶體串聯)但是出來還是方波,所以只能用在非電感性負載,如燈泡等.因為正旋波不好作,所以當時就作方波了,而震盪就是為了直流變交流,因為 XL=WL,w=2X3.14Xf,所以當直流時電感是短路的,當頻率越高時感抗越大所以圈數可以減少,另外先前有學到一個公式,就是頻率越高鐵心體積就可以越小,所以交換式電源供應器才會越來越小.當時唸書時作過一部音響重 20kg(重量來自於60hz變壓器),但是作成 20khz 可以降到 5 kg 左右,雖然當時有試著作20khz 的變壓器,但是高頻變壓器沒想像中容易diy, 所以失敗,不過 diy 確實會對電路更了解.

网友:
PWM..利用電容以及電感,能夠將電流提升到非常大,,cpu 電壓低1.65v 左右,利用PWM 將12V

降到1.65V,而輸出電流可以到90A~120A.同理 在電源供應器也是相同,交換式轉換效率85~95之間 也就是損失5~15%

如果不用交換式將會損失30~40% 損失,,所以越要省電,頻率越高,損失越少,但是零件越貴,,,

网友:
我半路出家!

有看有吸收(一點點),努力當海棉寶寶!感謝眾神說教!

网友(2010-11-03):
原來是這樣,總算開始有點能了解了

网友:
其實如果台電能提供一種幾百KHz的正旋波
那麼就可以用舊式的 power supply 電路
這樣電路既簡單又有高效率
自然不必振盪電路了
不過應該是有某種原因限制了台電吧
難道是懶嗎

网友:
其實如果台電能提供一種幾百KHz的正旋波
引用 网友C:

要台電提供幾百KHz的正弦波的話.......發電機要轉很快很快....才可以。
要不然就要用一顆功率「超」大「鈔」大的交換式電源供應器電路來產生..........

网友:
對喔  我都忘了發電機原理了 台電對不起了

网友(2011-01-04):
終於又對電源供應器進一步了解
感謝分享

网友:
以前專科畢業專題作了 dc-ac (12vdc-110vac),基本架構是用 7400 作出 60hz 方波來推動兩組達靈頓(兩顆電晶體串聯)但是出來還是方波,所以只能用在非電感性負載,如燈泡等.因為正旋波不好作,所以當時就作方波了 ...
引用 网友D:

方波轉成正弦波的技巧,請參考下圖的方式,原圖是用於較高頻率,一般60Hz的變壓器也可以用高於100hz的震盪器,將轉換後的信號,再用Op amp和電晶體放大成AC,再加到變壓器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連電力線在頻率高時,干擾跟損耗也提高

网友(2011-02-20):
好利害,謝謝、有些清楚,加把勁加油才能吸收。

网友(2011-03-24):
自從人類知道“電"這個東西以來,
發電機改變不多,但是電子的東西一日千里,
年輕的時候也建議要dc來送電,結果住在遠方的人家的燈泡將如燭,
給老師當場點醒,不過有“妄想"就會有“夢想"就會產生“理想"。
愛迪生常是被認為“傻瓜"大家加油!

网友:
單對方波..充放電....因該會得到鋸齒or三角波的機率會變大,要完整的正旋波因該要在加點甚麼東西.....
而且零電位的位置,決定交流or直流n_067|

网友(2011-04-24):
又學到一份資識謝謝各位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