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9吋CRT電視無法開機

楼主(2010-01-20):
CRT電視高壓線圈燒掉
型號為普騰 FT-29F
圖片左下角燒掉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mmxyao&b=10&f=1238062765&p=14

我除了換那個零件
還有別的要換嗎?

因為我換好了
開機有『ㄉㄚ』一聲
可是什麼反應都沒有

网友:
水平晶體.電源查一查

楼主:
請問水平是那個部分
圖片連結我已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水平是那個部分
圖片連結我已更新

位置在圖左邊三個藍色電容在一起.鎖在散熱片上那一顆大晶體.

网友:
哇咧""你把crt都拆下來修.很利害....
你有電子的基礎嗎::有的話樓上大大說的量量看.因你是FBT打穿.故水晶體應以短路....當開啟電源時就保護住....
開機噹一聲.是消磁線圈動作....

楼主:
水平晶體我換掉有開機的聲音了
感覺畫面要出來那種聲音
不過沒畫面
會是什麼問題呢?

楼主:
補充一下
聲音有出來 都可以選台
就是沒畫面

网友:
調一下FBT上g2看看..

楼主:
是選扭嗎?
我試試看

楼主:
好像是最下面那科
選轉後
以畫面正常
感謝各位大大指點

楼主:
又出現一個問題
最上面 藍色不見
跑出紅色

网友:
回复 网友A:

調映像管上的子板!顏色放大電路,不要調太快,慢慢調。
注意現有沒有鬆脫之類的現象!

网友:
CRT後面板子補焊一下

楼主:
已經正常了
只是最上面還有一點點跑出紅色
正常觀看不會察覺
只有切換AV1時的全部藍色畫面才會察覺

网友:
那請問你(消磁線圈)的插座有插回去嗎....如果有,有可能是你開機測試時有移動到電視..產生CRT管受磁...那沒關西啦多看一段時間就會好...除非你有消磁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