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東西要注意~"~

楼主(2010-01-20):
今天去回收場看到一台LG 50"的電漿~超開心的

問一問價錢~3張小朋友~心想還滿合理的阿~檢查一下面板還OK

晚上開開心心的去載回家~

把家私頭都準備好準備開始動工....

一拆下來發現POWER電容爆漿!正準備看容值多少....才發現...

AD板被拆走了!!!!!

整個心情沮喪到極點..ORZ

看那個大大功力夠我在轉給他好了~"~好想哭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shunxing...................................
 「ㄍㄧㄣ ㄌㄞ ㄙㄨㄢ」

网友:
這個還好吧,
以前賣給客戶的一台PHILIP的電漿壞掉,
送回philip去修,一星期後告訴我不能修了
運回來隔了半年想想剛好有空自己打開看看
臉上出現三條線,電源板上有些零件被拔了空了一片
想修也沒辦法修了,還是原廠幹這種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你的心理一定幹的要死,心情不好!
我說個笑話給你聽.

看一下一樓的那位大大,你應該也覺得好笑........

純屬安慰......無意取笑...."緊造喔!免的給人砍"

因為我也幹過類似蠢事.....本人深表同情

楼主:
其實是是我貪心啦~"~

前幾天才在那邊收了一台30"LCD電視

回來沒一個小時就搞定了~想說那個50"的也可以如法炮製~哀哀

過幾天在PO上來維修圖片~這陣子被老板操到快瘋掉ORZ...

网友B:
轉給我也沒用阿......目前那台46吋的~~還放在一邊~~只修到可以送電~~
其他的都還沒碰到......
而且~~~3張小朋友...太貴了吧...回收場..肯定爽死了...
那種東西~~~我會直接喊5百或1千~~不賣就拉倒
因為電漿都快比液晶沒價值了..維修貴就算了..故障千奇百怪的一大堆...
光找故障點~~會整死你....
而且~~那塊AD版就算買的到...1塊要價將近1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轉給我也沒用阿......目前那台46吋的~~還放在一邊~~只修到可以送電~~
其他的都還沒碰到......
而且~~~3張小朋友...太貴了吧...回收場..肯定爽死了...
那種東西~~~我會直接喊5百或1千~~不賣就拉倒
因為電漿都快比液晶 ...

嗚嗚嗚嗚嗚~"~我更想哭了!!

下次買東西前一定要先上來問問...請各位大大提點提點...

心在滴血阿....冏

网友:
引用 楼主:

嗚嗚嗚嗚嗚~"~我更想哭了!!

下次買東西前一定要先上來問問...請各位大大提點提點...

心在滴血阿....冏

如果在一般回收場太貴的都不能買...
我跟有配合的~~都直接說明的~~不能修就退回...
如果不能退回...我單然就是500元收拉...外觀不錯內部該有的都有1千還可以
賣到3千~~~也難怪有的回收場~~直接擺明不買就算了..原來有你們這些人在買....
我建議你~~~把裡面的東西拆料出來賣...不然這台..你可能真的等於買到垃圾了..
因為要找到同樣的板子~~~很難了...除非運氣好~~網拍有人在賣...
最近連冰箱大台的不到1千還不賣勒...真的是見鬼了...回收場都被養太肥了...
他們收才200元賣1千元...我連買都不會去買...

楼主:
感謝大大提點

明天到公司先拆開來賣~希望可以多少回收一點...

下次不當冤大頭了...哀哀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原來.回收場還可以"配合"的喔....現在才發現有這種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來.回收場還可以"配合"的喔....現在才發現有這種門路.

我想那是合作很久了變朋友吧...

网友:
看來你應該是新手吧 !!

就連網拍的東西也是陷阱多多 !!!

花錢買經驗啦 !!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去回收場看到一台LG 50"的電漿~超開心的

問一問價錢~3張小朋友~心想還滿合理的阿~檢查一下面板還OK

晚上開開心心的去載回家~

把家私頭都準備好準備開始動工....

一拆下來發現POWER電容爆漿!正準備看容值多少 ...

偷偷的告訴你一個秘密,你不能跟別人講,
你一定不能跟別人講哦!

你發誓真的不能跟別人講
你保證哦!

.
.
.
.
.

那台是我賣的

我彷彿看到大大的兩行熱淚已經奪框而出,騙你的啦!嘻嘻!
不過,說真的,你到回收場買東西本來就要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準備,買到可以修復的機器算你運氣好,買到不能修的算是正常
如果這台真是我賣的機器,絕對不是只有AD板不見而已,我告訴你,裡面的內臟我會拆的乾乾淨淨,連螺絲我都會把它留下來,然後面板也會換成破掉的,就算沒破也會是出現好幾條直線的面板,怎麼樣,夠狠吧!
你想想看,現在回收場就像吸血鬼一樣(他是大隻的,我是小隻的),買進來100元-200元,如果有傻子要來買回去修(我不是說你啦!你千萬不要對號入座哦!)馬上變成3000元,就算沒人買也,可以找人來修或是養人來修(shunxing大您說對吧!)就算真的修不好,往上面大盤交貨,也絕對不會虧本的,還可以賺個幾百塊,我是沒本事開回收場啦,要是有錢,開他個10家8家的,賺死我了!(別傻了,那要甲級執照還要通過環評的)
你會想,等到哪天再去買到面板破掉一樣的機器,把面板對調就好了,$3000+$3000=$6000元,賣個$8000元還可以賺個2000元,我告訴你,等你把兩台都拆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面板對調之後,一送電,才發現原來那片面板也有好幾條亮線(臉上也會有三條線),這時你才會幹個半死,滿嘴的趕羚羊、草支擺,一直問候他娘。你會問真的有人會那麼衰嗎?〝〞,我斬荊截鐵的告訴你〝〞,而且那個人就是..........................................
所以  大大要聽我的勸,放到倉庫把它收好,不要想太多了
好了,我拖地的時間又到了,沒拖的話等到晚上老婆大人下班回來又是一頓毒罵喽!

网友:
好在 我朋友的回收場 我們都這樣 ~修到好 給他500元 17-19 都500
一值換到可以修好的 ~ 不會修在拿去換 ~.........
因為他只給別人回收100 也要給他賺阿 ~
因為是朋友很好的朋友 才有這樣 ~

网友:
那要甲級執照還要通過環評的n_034|
.....................................

...........我考 丙級的 哈哈 ~  跟乙級的  差在 可以每各月噸位 900頓-
甲級的 差在  可以處理有 毒的廢棄物

要開資源回收 小間的 丙級的就很好用.. 以前老師講的~這張是賺錢的執照 ~不然隨便開
環保署的 很快就會去找你囉 ~....
以前上課的時候 `朋友有幾個是 因為 附近的眼紅(同業看生意好) ~跑去告密(說對方沒執照) ~導致環保的 找上你 ~....

网友:
回复 网友F:

題外話....丙級要考什麼呀?

每個月900頓. 那是多少呀. 要多大的地呀?

有毒?我也不想玩。

看來. 當年有修過毒物化學, 可以拿出來騙騙錢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我10年前去考的 ~都忘光囉 ...
廢棄物 清除 ~  (處理) 又是不一樣 處理(原料在製 )
丙的  就考 10科吧 忘囉 ---------都很簡單   只是法規很難(我66分低空飛過)(屬於活用題 很多人都死在這一科).............其他的很簡單---
因為家中在 做 回收有關的 所以 以前就考起來 備用~..  免的 ~*****
1頓 1000公斤.......所以 900頓 你就知道有多少東西囉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偷偷的告訴你一個秘密,你不能跟別人講,
你一定不能跟別人講哦!

你發誓真的不能跟別人講
你保證哦!

.
.
.
.
.
那台是我賣的

我彷彿看到大大的兩行熱淚已經奪框而出,騙你的啦!嘻嘻!
不過,說真的,你到回收場買東 ...

每次看到你的文章我都會爆笑一下.....
不過~~我也算是裡面的其中一吧....
想當初15吋液晶一台要價1萬多的時候...
在回收場看到就是寶...但是~~當時一台也才1千阿...
想說點到便宜..收了好幾台...回來一看...一半以上面板...都是白屏...當時認為白屏就是面板掛了....
當初為了學技術~才買這些回來...研究了好久...先學會了一招必殺技....
高壓版維修....當時~~幾乎沒有人會修液晶.....我光靠這招...修了不少台...
現在大家都會了...但我也就把技術在提升了...連白屏...都會修了~~因為~~大部分都是AD版上面的問題...
不過...亮線跟那些奇怪的故障...直接拆板~~~報廢...因為面板沒用了(也沒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10年前去考的 ~都忘光囉 ...
廢棄物 清除 ~  (處理) 又是不一樣 處理(原料在製 )
丙的  就考 10科吧 忘囉 ---------都很簡單   只是法規很難(我66分低空飛過)(屬於活用題 很多人都死在這一科).............其他的 ...

丙級只能開一般的回收場吧....
聽說乙級比較有用~~可以開回收場還可以開廢棄物處理場(分解場)....
而且乙級....難考阿~~~~我看我弟那10幾本超級後的書...差點暈了...
也不知道他有沒有考過....

网友:
回复 网友I:

肚皮又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為啥會肚子痛痛,〝那個〞來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