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微星845 Pro2開機不正常(有時可開啟、有時又不能) 維修

楼主(2010-01-20):
維修日期:2010年01月19日
產品:MSI  MS-6528
型號:845 Pro2  Ver:1.0
故障原因:開機不正常(有時可開啟、有時又不能)
維修概述:
客戶送來時測時是不能開機,首先對 POWER、SDROM、VGA作交叉檢測正常(排除) 。
於是將主機板拆卸下來,作灰塵清理及目視觀察,發現有燒毀元件
板編FS3 保險絲、R359及R352 電阻(看不太清楚阻值),
另外附近幾個電阻、電容量起對地阻值來看應沒問題,(如圖一、二)
由於這塊板是2001年09月26日第一次發行,算起來有使用八年多!
不過板子看起來電容用料不錯都是日系黑金鋼及SANYO,還有SMD鋁電容---(如圖三)
是要修或報廢,還是先詢問客戶意見再作下一步處理比較好。
記得有人送來電腦要維修狀況也是如此不穩定,完修後收費對方卻說他的電腦是好的,
明明有問題才送修,硬掰沒問題,最後再說他是學生沒錢!傻眼-------
沒辦法碰到一個無賴只有叫他搬回去了。(題外話)

經詢問客戶意下要修,接著用去漬油清理燒毀地方後板編FS3 保險絲確定燒毀並損毀底座、
R352 未斷路編號000、R359 阻值量不到編號隱約是564 應與 R348 同  560KΩ。(如圖四)
研判 R359 斷路電流過大而造成FS3 保險絲燒毀
原先主板時可開機有時又不能與它覆蓋灰渣濕度有關。

FS3 保險絲接點由 C433 與 R359 暫以細銅絲代替焊接,R359 以560KΩ作測試,
意想不到C433 與 R359焊接好後上電測試電壓為5.04V 、R359也量到電壓為2.09V。(如圖五)
正式上市電開機測試OK----(如圖六)

网友:
哈哈~~這種人很多...所以都要先檢查之後~~在跟客戶說板子有問題要不要修~~
不問的話....就是會遇到這種狀況.....
不過你也真利害....拉絲線......也只有這辦法了.....都燒到不能焊零件了...

网友:
這主板燒成這樣了還可以修的起來 !!!

有的多層板 , 表面燒一個小洞 !!!

可是內部卻已經嚴重燒毀 !!!

恭喜你 !! 修好它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是鬼斧神工, 扁鵲再世啊!要是我看到燒的這麼嚴重,二話不說〝殺肉、回收〞

网友:
燒的真嚴重還修的好...真強
這片板子我也有遇過一樣的狀況,也是同一個保險絲燒掉
不過功能都正常
因為是用sdram懶的修,直接換成ddr主板就算了

网友:
可以說是鬼斧神工嗎
感謝分享

只是那回復式的保險絲就不用在悍上去了喔
雖然說這樣也是可以用只是沒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