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的壓縮機運轉時間怪怪的~~

楼主(2010-01-20):
家裡最近有一台營業用的冰箱,最近幾個月的狀況越來越糟糕~
1.溫度設定在11度,但溫度計顯示到13度了壓縮機卻還常動都不動~~
2.溫度設定在11度,壓縮機一動起來就好像不會停一樣,常常溫度都到6度它還不會停,或是運轉完後在幾秒後又開始運轉(無人開冰箱)!要手動把設定溫度調到15度以上它才會停,等停了以後再轉回11度~~
3.原本冰箱溫度設定在11度是中庸之道,冰箱溫度還可以保持在7~10度之間,壓縮機也較不會溫度過高還不動或溫度過低還在拚命運轉;但最近的狀況卻愈來愈糟,變成手動要去調設定溫度的次數愈來愈頻繁;之前請人來看過都說看不出有甚麼問題,不過這現象應該是不正常吧怎會還說沒問題?聽那壓縮機運轉那麼久心就很痛(鈔票一直飛),不然就常聽顧客抱怨飲料不冰或是啤酒變苦~~可否請問板上的專家們這大概會是哪方面出問題?台中這裡有哪裡維修營業用冰箱跟冷氣口碑很好的店家嗎?

网友:
電子溫控的嗎???是的話因該是電子溫控故障了...
要不然就是有人手殘...去設定到溫差設定...
電子式的可以設定溫差幾度啟動跟運轉..
而且~~現在的營業用玻璃門冰箱...除了冬天降溫比較快...
夏天...要半小時才會降1度....很耗電的.....
(說省電...都騙人的...但實際量是比高速降溫的機器省電..走久了就知道..差不多!!!!!)

网友:
注意一下熱排是否髒污。。。你說手動調應該是機械式小精靈溫控吧。。熱排太髒。。。高壓會升高。。電流加大。。壓縮機重載。。。超消耗電流。。。低壓管是否有結冰都要注意

楼主:
熱排是放在屋外用風扇吹的那一座是嗎?
昨天爬上屋頂看了一下,差點沒吐血,不知道哪裡飛來的一塊房仲業者廣告珍珠板,就這麼剛好整個貼住那個散熱器足足有3/4面積(抱歉那個裝置不知道叫甚麼名稱因為它長的很像CPU的散熱器所以我都直接叫它散熱器),真是OOXX勒~~把它拿掉後冰箱就恢復跟之前一樣了,早知道我就早點上去看 . . . .,啊 . . 我的電費 . . . . . . . .

還有請問那個裝置叫機械式小精靈溫控,一般人可以自己調整嗎?
我是看上次的維修人員來有把那個裝置打開,不過他說沒問題;
現在就是這個裝置的刻度我只能讓它指在10度,這樣冰箱的溫度才會保持在7-11度之間;如果將此刻度調到10度以下就會一直聽到壓縮機運轉,冰箱溫度最低會到5度左右;如果想把冰箱溫度保持在7~9度之間,超過9度以上才會啟動壓縮機,請問這有辦法設定嗎?還是說其實這個溫控裝置已經故障了?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熱排是放在屋外用風扇吹的那一座是嗎?
昨天爬上屋頂看了一下,差點沒吐血,不知道哪裡飛來的一塊房仲業者廣告珍珠板,就這麼剛好整個貼住那個散熱器足足有3/4面積(抱歉那個裝置不知道叫甚麼名稱因為它長的很像CPU的散熱器 ...

天阿~~~~是大型的喔~~~而且還是室外散熱的.....
居然沒把壓縮機給燒了....運氣算不錯了...(因該是冬天~~所以沒造成太大的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阿~~~~是大型的喔~~~而且還是室外散熱的.....
居然沒把壓縮機給燒了....運氣算不錯了...(因該是冬天~~所以沒造成太大的影響..)

會燒哦~~不要嚇我~~@@~~這情形沒一個月少說也有三個禮拜了~~~
這下子不知道有沒有內傷~~(房仲業者..~~~ )

网友:
散熱不良的話會造成壓縮機的高壓伐片損壞的~~~~
也有可能排熱不良~~造成熱循環~~壓縮機會過熱~~然後就把線圈給燒了...

网友:
如過是機械式的溫控....中大型組裝冷凍冷藏櫃...大多因該通用的...接線只有兩線...(電子溫控)除外.請問你是如何確定你溫度只有9-11度上下...有用溫度計確實測量過嗎...當然如果你希望溫度控制在7度左右..當然可以自己調...你是營業用的吧...你冰櫃裡面是用風扇式的嗎還是有看到冷凝管直冷式的..抱歉因為沒看到東西所以才會問你這摸多問題...系統不同問題解答方式也會有所差異...以風扇式來說週圍溫度會比較平均...但是內裝物品要留些空間...好讓冷氣循環順暢...不要超過8分滿是最合乎效益...現行新的系統都是風扇式居多....
調整溫度誤差...大約2-3度(機械式)是正常的....如要比較準確請改用電子式...但是放感溫棒位置要調整好...
所以說你目前那個溫控因該沒問題....那些誤差是正常範圍..以上有缺失煩請先進指誤....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燒哦~~不要嚇我~~@@~~這情形沒一個月少說也有三個禮拜了~~~
這下子不知道有沒有內傷~~(房仲業者..~~~ )

當然會啊,冷氣也是如此

楼主:
經過各位大大們的熱心幫助跟提醒,以及這兩三天的測試,今天冰箱終於恢復正常,並確定. . . .原來. . . 都是因為我自己的使用不當,才導致了冰箱壓縮機的不正常運轉;不知道我的幾個小動作竟然會有那麼大影響,也難怪那些維修人員都查不出原因 . . . . . .

話說幾個月前還是夏天的時候,因為夏季電費特別貴,但夏天啤酒又較好賣需要常常開冰箱補貨;所以一天,我看到冰箱的上半部其實還可以多放一層層板,為了省電減少開冰箱補貨的次數,所以我就在冰箱內部的上方加了一層層板以放滿啤酒,這樣人員就可以直接在冰箱裡面補脾酒就免了冰箱的開關;因為冰箱後門打開進去右方牆壁是放溫度計的感溫棒,左方則是那個溫控裝置及感溫棒,它們原本是捲成小圈圈掛在牆上;在加層板的同時,我認為它們放在門旁邊會常感應到開門時的熱氣會【不準】,所以,就順手,將他們拉直,放在冰箱內部的中央~~@@~~結果沒想到幾個我認為可以省電費的方法,這幾個月卻讓家裡付了更多電費,還不知道原因在哪裡 . . . . . . . .
歸咎原因:
1、我擅自在冰箱內加了層板並堆置貨品結果嚴重影響冰箱內的對流...
2、我擅自將感溫棒放置在錯的地方;溫度計的感溫棒被我拉到冰箱內部中央的最上方,結果冰箱壓縮機運作的時候,它是被出風口的冷空氣直吹(內部還有4個風扇);冰箱壓縮機不運作,它則是感應到客人開關冰箱門進入累積的熱空氣 . . . . 難怪會顯示冰箱內過大的溫差,原來溫度計顯示的溫度根本不是客觀值!!!而溫控裝置的感溫棒更慘,我是把它吊在冰箱最上方....在一個對流嚴重不佳的冰箱內,這根感溫棒不知道要靠壓縮機多賣力工作才能在冰箱的最上方感應到設定值 . . . . . . . . .
哇 . . . . . .  怎麼會這樣啦 . . . . . . .  . . . . . .怎麼都跟我想的不一樣 . . . . .

网友:
ㄏㄏ..抓到兇手了喔.......................就是你....真是OOXX...不過也奇怪...為何去幫你檢查的技師..沒告訴你勒.....一般遇到奇怪一點的問題..基本上都會檢查仔細才對...至少要用電流勾表注意一下電流....碰一下高壓管回流管的溫差.....不管了幸好你問題解決了..也建立正確使用觀念...恭喜你..省了荷包也學到觀念...

网友:
............這是.......
去維修的人也沒注意到板子嗎???
要是讓我看到一個木板...在上方~~我一定先拿掉.....
感溫棒....正常都是在測邊不然就是正後方
而且~~~位置在冰箱的正中央(上下之間)...
如果亂移動....那溫差就會~~~差很大......

网友:
不熟別亂動ㄚ

网友(2010-02-28):
 測量冰箱溫度的方法不能直接拿溫度計丟在冰箱內,這樣測出來溫度是不正確的?
正確的方法是拿一杯水放在冷藏室中間層的位置,等4個小時後再拿溫度計去測那杯水的溫度,這樣才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