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電源供應器的設計

楼主(2010-01-20):
一般我們接觸的可變電壓電源供應器都是直流,如果要用交流呢?首先想到的就是買一個可調的自耦變壓器代用,公司最近要我製作一種特殊的電路,其中就是要用到可變的交流電源供應器,它的可調電壓從0至150V,但是它的頻率不是要60Hz,而是要400Hz至1000Hz可調,它要求的電流值並不高,大約只要0.5A內即可(其實據我粗步估算,應該不用超過0.2A)。
學電子的朋友大家想一想,如果是你接這個案子,你會怎麼設計它?不要一下就想的很複雜、很完美,先有基本架構再說。
因為這個電路當中牽涉到一些是公司的技術機密,所以我只能就交流電源供應器這個部份解說,這個電路已經接近結束,我想先聽聽大家的想法,等我趕完這個案子,我再把這個電路拿來跟大家討論,當成一個設計的實例。
大家動動腦喔!

网友:
我的粗略想法是 AC-DC-AC

一個正弦波信號產生器(頻率調整 400~1KHz) + 電壓放大調整電路(0~150V), 大概是這兩個方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錯喔!不過你要如何架構0~150V的電壓放大部份呢?

网友:
w 大別害我呀! 真要我認真想, 我就一個頭兩個大了!
我也是想說先回一下, 看能不能引出一堆人! 哈哈...

网友:
主要電流並不是很大,
所以在直流的部份採用類似inverter的方式
先產生一個150v(400hz-1khz)的ac出來
輸出再接一個自耦變壓器作輸出
單純猜想.

网友:
說真的~~~我對電路設計~~~~除非讓我腦子可以放鬆..不然會燒壞腦袋的....
難怪W大這幾天超級忙.....

我對這電路..依樣是AC-DC-AC....
至於頻率產生..利用DC-AC的晶片來產生...
電壓的調節....要使用MOSFET來控制吧...不過交流電...會燒毀吧.....
這時我就會想到.....電視水平用的電晶體.....用它來調整電壓大小總可以吧...
不過相對的必須要給它可調整用的訊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錯喔!不過你的問題跟HappyMaChi一樣,你要如何架構一個150V 400Hz~1Khz的AC電壓呢?

网友:
前面一個單純的頻率產生電路,
只要修改RC的回路部份阻值,400-1KHZ算是低頻了
便能限定振盪的範圍,頻率的部份大概可以解決

在電壓的部份採用推挽式的模式來作
推動一個升壓的變壓器,如果是1:3的升壓變壓器
那麼一次側只要有50Vpp便可,
兩個作推挽的晶體一個負責25V
取得150V就不難了,原因是因為電流小的關係
後面再個自耦就可以了,
純為猜測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實你有沒有覺得,如果用你這個方法根本不需要自耦變壓器?

网友:
用這種方式的話,其實會有缺點的
因為後面有個作升壓的變壓器
在1:3的狀態下推挽如果採用變動模式在控制上會較不穩定
如此一來在輸出的0-150V的控制上穩定性會來的較差
因為設定的條件是0-150V,那每個調整刻度便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定電壓值再交由自耦變壓器來控制會在整體安定性上提升很多
純為推測

网友:
W 大,你沒說你的規格耶.
你的誤差可以接受多大?

還有 150V * 0.5A = 75W 對電子學來說, 很大的瓦數了。
可能要去看看電機的部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只是想聽聽大家的架構,這也是最重要的地方,初步的規格我有寫上,細部的地方暫不討論。
不管是高電壓低電流或是低電壓高電流,75W都並不算大,而且常常都會遇到。

网友:
要是我來設計.
我會去參考馬達的控制.
用 PWM 去搞定它.

网友:
剛剛找了一下,發現了這個完整的solution,不知道可不可以?我也不會設計電路,高職讀三年電子感覺讀假的。圖一的上下兩端的1000V、-1000V,可以用電視的反馳變壓器元裡來兜吧!
有下面的文章。說明電路的運作,轉貼的!
------------------------------------------------------------------------------------------------------------------
採用簡化電路的高電壓放大器
( 2 月 1 日 2005 年)
作者:Jui-I Tsai、Jun-Ming Shieh、Tai-Shan Liao和 Ching-Cheng,臺灣國立交通大學

許多科學儀器和檢測器需要交流高電壓驅動。高電壓驅動對驅動許多應用中的電極都是有用的。面臨的挑戰是將常規運算放大器之輸出放大到高電壓。可用的交流高電壓放大器模組被限制在大約1200Vp-p電壓。本文將提出一個簡化的交流高電壓放大器,它使用互補、級聯(cascaded)的NMOS和PMOS電晶體(圖1)。OP07運算放大器具有低輸入補償電壓(input-offset voltage)、低輸入偏置電流(low input-bias current)和高開環增益。這些特性使這款運算放大器對高增益儀錶應用非常有用。另外,OP07還具有在時間和溫度上極佳的偏位(offset)和增益穩定性的特點。LM356級的交流增益接近100,由R3、R4、R7和 R9 決定。
圖1
圖中交流高電壓放大器能夠提高高於1800V p-p的電壓。

高電壓MTP2P50E p溝道MOSEFT具有最大500V的漏極到源極(drain-to-source)和柵極到漏極電壓(gate-to-drain-voltage)額定值。高電壓BUK456800B n溝道MOSEFT具有最大800V的漏極到源極和柵極到漏極電壓額定值。從Q1到Q6 是PMOS電晶體,而從Q7到Q12是NMOS器件。這些場效應電晶體(FET)十分適合高電壓級聯電路。他們透過對稱串聯連接增加它們在電源應用中的總體擊穿電壓。偏置電壓(bias-voltage)電路由獨立的偏置電阻對R10 到 R13 和 R14 到 R17組成;其結果就得到高電壓放大器的對稱輸出。圖2顯示了一個100Hz、8V p-p的正弦輸入以及一個1800V p-p的輸出。圖3顯示了一個2kHz、750mV p-p 的正弦輸入以及一個200V p-p的輸出。該電路的總功率頻寬接近200kHz。
圖2
正弦輸入為8V p-p(上方軌跡),而輸出為1800V p-p(下方軌跡)。
圖3
輸入為750 mV p-p (上方軌跡),而輸出為200V p-p(下方軌跡)。

网友:
.........這樣的資料也被你找到...不過~他用MOSFET耶...怎摸沒燒掉???
不過我最後才發現....現在電源很多都用MOSFET在控制電壓...
該不會現再的液晶電視這摸容易燒掉也是因為使用MOSFET.....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實我是要大家能自己想一下,而不是要電路圖,我的做法比這個簡單多了,我的需求只有0.2~0.5A,不必用到這麼複雜。

网友:
要我自已設計的話功力不足啊 !!!

我想我會拿現成的 [變頻器] 加 自耦變壓器 !!!

搭配使用 !!!

网友F:
回复 网友G:

 電路比那個還簡單!
想了很久,想不出一個所以然,胡思亂想到前級先做一個震盪,做出clock,後級功率部分只是想到擴大機的放大而已,可是那個的話電流應該不大吧?
把它想成擴大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電路比那個還簡單!
想了很久,想不出一個所以然,胡思亂想到前級先做一個震盪,做出clock,後級功率部分只是想到擴大機的放大而已,可是那個的話電流應該不大吧?
把它想成擴大機了........ ...

現在有現成的IC~~~都可以耐到2A了因該是用IC做出來的....
就跟我前面說的.....

网友:
110V 經整流濾波→150V高壓→經PWM調整頻率→自耦變壓器調整電壓

不知道這樣行不行n_079|

我到是搬過0~260V交流可調整電壓的變壓器,沒多大顆重到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网友:
AC-AC 的 自耦變壓器! 加 0.5A 瞬斷保險絲! 完工! 哈!
-----------------------------------------------------------------------------------------------

以設計的想法, 我會以我們平常研究的液晶高壓電路做參考! 只不過是電壓不同以及可以做電壓調整與頻率調整!

我們從 AC 110V 經過整流穩壓之後, 我們可以得到穩定的直流電壓, 經降壓可以提供驅動 IC 與電路使用, 我們再經過 IC 本身的頻率控制產生振盪頻率 400~ 1KHz, 去做推挽式的 N + P MOS 去輪流推動變壓器產生二次感應交流電壓輸出 0~ 150V,  所以想到這裡, 我需一個電壓調整電路!

因為電壓調整的關係, 我的提供推挽變壓器的電源輸入電壓, 必須可以調整放大縮小, 所以我會想把這個電源部份與驅動 IC 工作電路的電源分開, 加上穩壓回授控制就能調整這個提供驅動輸出的電壓調整, 只不過不知道精密度可以做到多好? 可能要用較小的可變電阻變化經實驗才能得知!

以上是我的想法, 要經實驗結果才知道是否正確!

网友:
其實.只有到150v的話, 不管是 pwm 還是用放大器, 都有晶體可以用. 不必經過變壓器. 只是這樣的電路沒經過隔離, 比較危險.

只是不知道w大的"交流"要到多"正"
如果是pwm出來的是方波, 要加上負載, 才會變弦波.
所以, 如果要很正, 就要用到放大器的電路來做.

网友:
其實電路應該也不用這麼複雜,
如果對輸出的電源不太介意諧波及波形的話
源頭一棵7414加一棵電阻,一棵電容及一棵可變電阻
便能產生400-1KHZ的信號源了,
後段推挽用達靈頓方式共四棵來推當升壓的變壓器便可以
記得若干年前曾經為一個特定案件作過這類的東西
當時只有作過5個樣品,剩下的就不甘我的事了
如果不是放進有聲音的電路使用時,
諧波問題就倒是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錯喔!你有注意到一個很重要的地方,那就是變壓器。是的,高達150V的地方沒有與主電路隔離是很危險的。
如果這個電路圖是你自己想的,那你的觀念很好,把高、低壓分開,你附上的這個電壓放大電路圖如果讓我畫,我可以省掉四個電晶體。

楼主:
回复 网友I:

其實你的想法跟我很接近,因為電流要求不高,用昇壓的方法可以讓低壓端的電晶體電氣規格降低,用變壓器除了昇壓之外,它也兼具高、低壓隔離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錯喔!你有注意到一個很重要的地方,那就是變壓器。是的,高達150V的地方沒有與主電路隔離是很危險的。
如果這個電路圖是你自己想的,那你的觀念很好,你把高、低壓分開,你附上的這個電壓放大電路圖如果讓我畫,我可以省掉四個 ...

還可以省掉4顆電晶體n_094|
我都已經認為逃兵大的電路圖很精簡了耶...還可以更精簡????
我都已經看的頭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原本就是用一個uA741跟四個電晶體完工的。

网友:
一棵TTL,四棵電晶體加上一棵變壓器一些電阻電容
基本上變頻的150V就出來了,
不過要作0-150V這倒沒想過,
當初作這類物件也是為了沒有INVERTER時
將12VDC升出110V的AC弄出來的.
只是還真不知道為什麼會想作0-150V可調,
所以才會想說為了輸出的線性問題,幹脆弄棵自耦就解決了,
不然就得補上SCR的方式來作調整了,
741啊,弄棵OPA來訊源並作輸出電壓調整也是一種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K:

這個電路其實很簡單,但是應用面好像很少,所以想到拿來讓大家動動腦。
等我把工作趕完,我會把電路圖與實際成品及工作波型拍照片給大家看,有底子的人一看應該會說怎麼這麼簡單。

网友:
回复 网友K:

其實, w大的這個題目. 我的感覺是不能用變壓器.
如果要用. 也是用在巿電進來那邊, 搞個 1:1 的變壓器做隔離.
後面不能在昇壓搞變壓器.

因為它的頻率是可變的 400Hz - 1KHz
我對變壓器是很少玩, 不過, 我知道變壓器設計上, 頻率是要件之一.
這個可變的頻率. 在變壓器上, 不見得可以設計得很好.

所以我才會想用 PWM, 或是 放大器, 直接幹掉它。
只是不了解w大的用途, 所以不知道能精簡到什麼情況。
等 w 大進一步解題的提示.
圖先撤下. 明天再想一張出來用.

楼主:
回复 网友L:

麻煩你把圖再補上,否則這篇就不連貫了。

网友:
1KHZ算是單純的低頻
所以在變壓器上還好,
只要不是放在音頻電硌上使用
那產生的諧波倒是還好,
而輸出部份的變壓器除了升壓外還有隔離的功用
一個訊源4棵晶體及一棵變壓器確實就能完成這個電路要求
以前是要在車上作設備裝置時,需要三組不同的電源
而在沒有INVERTER時,只有一組12V的DC提供,所以才會作出這種東西
其實就是一個可以變頻可以調整輸出的INVERTER
至於應用方面大概都是專案專用吧.

网友:
自己程度太差,想不到電路,突然想到家裡一台交直流轉換的機器(電壓12~24V通吃,300W輸出能力),有個想法那可以用555打clock,再用電晶體來推挽,直接送到變壓器作輸出嗎?
frequency部分,本身就可以自己調了,電壓部分,調整555的工作電壓,就可以調整輸出的電壓大小。
555的電壓適應環境還蠻寬裕的耶!只是好像換湯不換藥,應該又跟W大的一樣吧!

楼主:
回复 网友L:

從市電經過隔離變壓器的目的主要是為防止觸電︰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A%E5%A3%93%E5%99%A8

但是在這裡是為了上面第25篇的目的。

你的疑慮應該是一般的變壓器是設計在60Hz工作的,現在要用在400Hz到1Khz的頻率可以嗎?其實公式人人會導,實際如何我們可以從實驗中得知。

不管是PWM或電壓放大,我只能說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電路也沒有絕對的好與壞,適用即可。

网友:
貼上兩個版本.
第二個是4顆晶體版.

差在第一個的最後一級是限流.

第二張圖沒試過, 要用的話, 要測一下.

兩張圖都是直接輸出150v
因為w大沒說是 RMS 150V 還是 Vpp 150V.
暫時這樣貼.

如果要在輸出級加上變壓器,
那我的做法會像日光燈(pl燈)的安定器一樣的做法.
那種可調光型(利用頻率改變而改亮度的pl燈)
做個 H 橋,來驅動變壓器.
這樣的線路, 外面就有書可以看了.

网友:
不愧是做設計的....
我已經太久沒碰...早就把公式給忘光光了.....
不過~~這怎摸看都像是...基本音響的擴大機阿......

難道.....W大....你要~~~做擴大機給雞聽音樂嗎?
還專門給雞聽的........

网友:
用CAD劃了一下,如果是自己作的話
又不考慮諧波的干擾
大概會這麼作吧,
以前是是用555現在大概會用7414吧
推挽的部份大概就是如此
已經遺忘很久的東西僅存記億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M:

本來用 OP 來做. 就是像擴大機呀.
只是一顆op是分3級.最後一級不夠力.再外加晶體來推它而已.
150V還可以用電晶體就搞定.
如果是1500v 就一定要用變壓器了.

給雞聽??
人是可以聽到20-20k的頻率.
雞就不知道了.
只是400-1000hz的聲音. 也太低頻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N:

你再想看看!這個電路能夠用嗎?

楼主:
回复 网友O:

suhnxing是亂猜的,不過我們的確是要聽音樂的。

网友:
沒想到正反相的部份劃錯了,
改了一下,大概能動作吧,
以前是用555加正負電源3055加2955作推挽的,
改成這樣應該也能動作,VCC就只要一組12V吧,
剩下的就要實際裝一下測試才知道是否有需要修改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P:

這樣基本架構就合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P:

再來你認為負半波沒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suhnxing是亂猜的,不過我們的確是要聽音樂的。

哈哈~~~~我是亂猜的阿~~~~等你把東西PO出在來猜猜是什摸東西~~~~~

网友:
回复 网友Q:

W 大, 你們的雞一批養幾天呀。
上次我得到的資料是白肉雞一批只要38天就"熟成"了。

雞聽音樂,上次有看到論文有這種研究。
好像還有指定什麼音樂的樣子。可惜我音痴(白痴的痴,不是痴迷的痴)完全記不得是要用什麼樂曲

楼主:
回复 网友R:

我們公司不做白肉雞,所以我不置評。
土雞(包含烏骨雞及放山雞等)的飼養期都要兩個月以上,每楝雞舍的旁邊都還有其專屬運動場,應該是這樣,所以土雞的肉吃起來比較有嚼勁吧!
雞在聽的音樂的確有指定,那還是國外進口的。

网友:
哎,單純紙上作業也是一種問題
改了一下,改成雙穩態的振盪,
反而和第一張相似一些
這麼一來正反相都沒問題了
剩下變頻用的可變電阻就用改用雙連的來調整頻率了
至於工作電流大概落在3-400mA吧.
如果再複雜一點的話
大概會弄棵MCU作振盪輸出,
可以作到頻率顯示及調整都可以正確的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S:

不錯喔!說完馬上知道問題在那裡。
不過這樣的電路應該是理論上可行,實際上有問題的。
雙連可變電阻雖然是上、下一起連動,但是兩個電阻值一定不會一樣,所以頻率可能變成兩組不一樣,你想一下它的結果會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T:

 會是正負半周切換頻率不同,進而導致後面開關電晶體直接失控擊穿燒毀?
突然想到之前W大曾寫的電晶體開關教學文,狼大、cnpan大有提出該種設計的缺失,自己還有問過人家。
改善的方式不就要在Q3、Q4的C、E極各加一顆二極體來做引流保護?
http://bbs.pigoo.com/thread-14674-1-5.html

网友:
其實這種電路大都是作在定頻的模式才會穩定,
如果考慮到電阻的誤差,
那唯一的方式只能用對襯式的雙穩或是用棵雙OPA在前端作振盪
當然作調頻的只有一棵電阻,就沒有阻值誤差造成交越失真現象
但如果真要作到用方波來控制完整週期
嗯,劃另一張電路,
有液晶顯示,有背光控制,頻率用MCU來控制正負週期
再用棵旋轉式編碼器來控制頻率調整.大概就更完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U:

哇!越變越複雜了,我的做法只是用OP Amp做正弦波來推動。

网友:
其實前端用個OPA來作正弦波就可以解決了
但OPA模式時即然是用推挽模式,
那麼就要使用雙電源的模式了,
而#47的圖唯一的好處便是只用單電源而已
但認真來說中間一直有個問題,
就是所謂的400-1KHZ是一個參考值還是精確值
如果只是個參考值,那麼一棵VR轉一轉參考大概就好
因為也只能有個大概值
但是如果要精確值,那事情處上就又不一樣了,
大概如同上列作MCU的模式了,講究一點的話,正弦波就會用個DAC來作輸出推動了,
但結果就如同一個信號產生器一樣的模式,頻率是顯示可調,
下午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把#47的圖作了一下實體
基本上是沒什麼問題,工作電流也落在400mA左右,
所以如果沒什麼特殊要求時,那就用不到#50的模式了.
如果要求更多時,那麼就可以再加上RS232電路再丟到電腦作顯示了
但是令人訥悶的是,這倒底是要作什麼用途啊.

楼主:
回复 网友V:

如果工作順利,我星期五就能裝機運作,趕的及星期六吃公司尾牙!
我說過,我不能說明我在做什麼?但是這個電路的用途我可以說,再等幾天好嗎?
你有沒有覺得,這種問題討論的人很少,你居然還花時間去實驗一次,不錯。
一個問題有很多人一起討論才會像討論版,希望以後有更多人的加入。

网友:
這個網站其實有個缺點,
便是以""維修""的人較多
但"維修"和"研發"其實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走向
會維修不一定會研發,會研發的不一定會維修
可惜的是在這里還是以維修為主線論述.

网友:
回复 网友W:

其實. 也不是這樣說啦.
你要維修, 其實如果知道設計的原理, 自然就會維修了.

就像 power 維修好了.
為什麼都說先查 5V SB?
在設計上, 5V 會先產生出來, 然後要去震盪回授等等的控制ic就會去吃那個 5V
如果連這個 5V 都沒有, 那就不用管後面了.
這其實就是跟著人家設計的腳步在維修的.

W大其實很用心的把觀念在建立, 只是, 它裏面的內容其實很"深", 要很多經驗跟素養來支持, 與其大家要到那種程度才來修, 還不如讓大家先動手, 至於為什麼這樣修, 慢慢就會體會了. 這也是先引起興趣, 再叫你去讀書, 是一樣的道理啦.
不然. 叫你先讀書, 我想, 一堆人會先睡著.

楼主:
回复 网友X:

謝謝你的支持及稱讚,你說的沒錯,我記得我在一篇帖子中說過,其實這只是九陰白骨爪,要學的深還是要回頭學九陰真經,我只是想讓大家先建立你也學的會的信心,真的有興趣了,你還是得回頭學基本電學,因為那是你的根本。
這時你不會再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能自己分析,不管你是在設計或維修,我想都能得心應手才對。

网友:
回复 网友W:

會設計不會維修???不可能吧......
若真的不會維修..那故障的實務經驗就顯的重要了....

至於會維修..就不會設計...這倒是真的..
因為~~會維修的人只要理解~~電路的走向..大致上就可以完修70%的電子產品
但~~只會電路的走向..當然在設計上..沒有更深入的理論概念..就很難設計...
而且設計出來的東西~~還得實際測試...
其實我也不會設計電子產品...若要我設計..我可能要把高職那一堆書...拿出來複習一下..
而且~~我是走實務經驗的路...所以~~設計出來的東西我要是沒實際送電去運作..
那我會覺得很痛苦...因為~~設計出來的東西到底能不能用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一開始就說過..要我設計電路..我的頭腦要放鬆..專心設計..不然腦袋會燒毀...
就跟我寫程式一樣.....寫程式就已經夠頭痛了~~~還玩到電路設計..更痛...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玩...電路設計跟程式設計....但現在都要賺錢~~~比較沒時間去玩..

网友:
回复 网友Y:

不只高職的書......連大學的電路學應該也要翻出來了吧!
自己常常也在翻高職的課本、老師的課堂筆記。
後來也發現,設計電路好像又比軟體設計還來的可怕(尤其類比電路),設計不好就燒掉,不像軟體,一錯頂多程式跑不出來,總不會把電腦給燒了。
設計電路.....除了深厚的知識外,還是需要長期的設計經驗累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Z:

如果說,在設計期間設計不好就燒掉東西。
那我會說,你沒有善用工具。
請把你的電源供應器的"限流"功能打開。
不要以為調整電流輸出沒什麼用。
它就是在設計期用來保護,不要讓你手賤去接錯,然後燒東西的。
只要過電流,它就沒那麼大的功率好提供你"匪類",自然不會燒掉你的硬體。

网友:
會設計不一定會維修其實是真的,
會設計的人對自己設計的東西,真的故障的話
那所有故障點位置都是在自己腦中形成影像在跑線路
但面對別人設計的有時侯反而陷在自己的主觀想法中
尤其會常常出現一句"怎麼會設計成這樣XXX之類的"

而設計就有點抽象了,
如果是別人指定功能用途時,那麼大都就是依指定方向動作,
除非是陌生或不熟的物件,不然其實很多人是沒在翻書的,
單純都是照著感覺方向走的,
靈感來了就會有如神助一般想停都停不下來
沒靈感時就如同呆瓜一般,什麼都作不了,坐著發呆

至於維修底子深的,思維又和設計的人不一樣,
往往在維修時會一邊修一 邊唸,
"那個白痴設計的,不壞才奇怪XXX之類的,

自己某個認識17,18年的舊同事,維修的一個老師傅,
專修雷達和聲納,現在都修無線類較多,
修東西對他不難,但每次找我幫他作個"玩具"時
雖然都有付錢給我,我也不想知道是什麼用途,單純玩玩
但每次都很想罵人,你說什麼我聽不懂,每次都改個半死
邊作邊改,或是作好了還要改一下,
雖然自己以前也幹過7,8年的維修,現在不維修也不設計
但實際上維修和設計的方向還是差很多
其實維修的工作還是比較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