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有華碩L5800C的筆電電路圖..或是誰可以提供方向

楼主(2010-01-20):
誰有下面這台電路圖....
這台筆電..目前已經確定沒救了...
但是客戶需要硬碟裡面的資料..因為有加密..必須要使用這台解密....
現在我能做到的..就是想辦法讓它開機..可以解除硬碟密碼....
這台故障情形..研判因該是由網路接頭灌入高壓電引起燒毀....

我為了找故障找一整天...才找到下面這區塊的IC與電源有對地短路..
但是這些零件拆下之後..還有一各電源點對地還有短路..造成送電之後馬上保護...
網路晶片與網路訊號模組都擊穿了....
連晶片ENE的一大一小也都掛了...
拆下這幾顆晶片之後..對地短路幾乎都消失了...
但還有一各地方還有對地短路..我把那範圍的電感與電容都拆了..範圍更小了..
但我不知道那各短路..是供應哪各晶片的電源...
短路的位置在Q68的電源供應....C431跟C418對地都短路
拆下了也依樣...目前不知道這短路往哪邊去的...看不到線路也找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們公司林內有一個廠,那個地方是落雷區,每當梅雨季來臨時,精密電子設備多少都會受損,從網路或電話系統進來電腦這條線如果受到破壞,首當其衝的當然是網路卡晶片,再來呢?如果週邊可能短路的零件都檢查沒問題,那合理懷疑南橋應該也是不保,或是主機板本身已經短路。
我會幫你找看看誰有Asus L5800C的電路圖。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10804-1-1.html

這樣搞會不會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10804-1-1.html

這樣搞會不會出事@@

我怕原本小問題變成大問題...畢竟目前還有利用價值...不能亂搞....
等硬碟加密的密碼解除之後再來玩也不遲....

网友:
現在的時間不方便找
明天我翻看看
有再回你

网友C:
 主機板針對硬碟做加密不知道是做在哪?是MBR嗎?
如果可以的話,嘗試拆下來,用其他電腦來抓它,用spfdisk重建它的MBR看看,或許能夠解除它的加密。放心,重建MBR並不會破壞分割區。
若還是不放心的話,拿顆硬碟隨便割幾個分割區,丟資料進分割區內,然後重建MBR就知道了。也順便先演練。

這樣可以免除找不到電路圖的困擾, 一般只要被雷劈中,不是網路晶片掛掉,再來就是南橋。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想要重做南橋,那顆南橋是963ua吧!從廢板拆應該拆的到,再說以shunxing大您的功力,換南橋應該非常容易(我就沒那個功力了),加油喔!

网友:
大顆的ene 應該是EC 拔掉就不能開機
有辦法找到新的IC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機板針對硬碟做加密不知道是做在哪?是MBR嗎?
如果可以的話,嘗試拆下來,用其他電腦來抓它,用spfdisk重建它的MBR看看,或許能夠解除它的加密。放心,重建MBR並不會破壞分割區。
若還是不放心的話,拿顆硬碟隨便割幾個 ...

我沒記錯...硬碟的加密牽動到整各磁區的資料寫入方式...若沒有用原機種的機器作解密...
會把裡面的資料破壞的.....而且~~~我現在擔心的~~~硬碟不知道是不是也掛的....

我目前的能力~~還沒辦法換北橋拉....工具不足...還在找工具...打算花最省的錢~~~買到實用度高的工具...

回覆liaojack11大~~
那顆拆下來..我就已經頭痛不知道有沒有辦法裝回去了...
而且那顆~~跟開機因該沒關聯...看他的線路是走到介面卡的..

网友D:
我這裡有ASUS A3 A6 M7V  F2J的電路,沒有L系列的SORRY
至於硬碟加密,我在下列網址看到一篇可以參考的介紹
http://www.hkitn.com/article.php/4801
其他的就幫不上恾了

网友E:
EME那顆IC應該只有對PCMCIA卡
遇到這種問題查起來要命,S大要不要直接買台2手的L58看能不能直接開機
要修到開機好像很難...

楼主:
引用 网友E:
EME那顆IC應該只有對PCMCIA卡
遇到這種問題查起來要命,S大要不要直接買台2手的L58看能不能直接開機
要修到開機好像很難...

那要問在這板上的大大了~~~~東西是他的~~~~...
而且多買一台多花錢...買來了~~也沒用阿...
不過對方願意花的話~~我會把有關密碼的IC移植到好的那一台就能解決問題...
不過~~一台2手的不便宜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這裡有ASUS A3 A6 M7V  F2J的電路,沒有L系列的SORRY
至於硬碟加密,我在下列網址看到一篇可以參考的介紹
http://www.hkitn.com/article.php/4801
其他的就幫不上恾了 ...

還是感謝你的幫忙~~~~~我去研究看看...不然搞2天~~~一堆工作沒做到...累阿..

剛剛研究了一下~~~天阿~~根本不能亂動阿~~~一動資料就毀了....
還是乖乖把板子修到能開機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我幫你找片全新主機板 卡緊臘 哈哈我去問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幫你找片全新主機板 卡緊臘 哈哈我去問問看

全新的500塊台幣嗎???

在露天有看到一塊故障的~~~我問對方看看
如果是正常使用下故障..說不定可以買回來修~~
修好就可以把她的硬碟解密了...

楼主:
天阿~~~真的沒電路圖阿~~~又要找故障找到起笑囉.....

楼主:
真慘阿~~~~對岸也沒有L5800系列的電路圖...
現在已經搞到能過電~~~但是會逼三聲....顯卡抓不到...
還會當機~~~好~~~那換張顯卡~~~居然也一樣~~~
真不知道該怎摸處理了~~~~不過換過顯卡之後~~~
居然~~~有看到液晶背光有亮一下..之前那塊顯卡是不會亮的
...真的沒則了~~~~~

网友E:
S大真強,還能搞到短路狀況排除
有時在修筆電時真的沒頭序,P好量測RC量測就麻煩些
開機順序跟主板又有些許差異....
最終結果就是棄修愈堆愈高,沒得發實例

楼主:
引用 网友E:
S大真強,還能搞到短路狀況排除
有時在修筆電時真的沒頭序,P好量測RC量測就麻煩些
開機順序跟主板又有些許差異....
最終結果就是棄修愈堆愈高,沒得發實例 ...

已經換一快板子了~~~~這塊板子被好幾個人玩過....從無法過電開機
修到可以過電但是會短路保護....在修到可以過電開機~~就是顯卡抓不到還會當機...
我已經修到快起笑囉......

网友F:
回复 网友H:

呵呵 這片 我是建議_~_~別搞了 你說的問題會當機 我在推測 南僑OR 北橋 有輕微 被雷擊的後遺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 這片 我是建議_~_~別搞了 你說的問題會當機 我在推測 南僑OR 北橋 有輕微 被雷擊的後遺症

......都說了~~已經換板子了~~~~還雷擊......

网友:
在短路點加電 1V 燒燒看 基本上1A左右就會非常燙了
摸一摸看看哪裡發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