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INX AX150T高壓板零件[已修復]

楼主(2010-01-21):
收到一台INX AX150T,測試結果背光不亮,手電筒照射面板有影像,
拆機後發現大量小小強,推測因此造成燒毀,
想請教照片中高壓板上紅色圈圈處零件的名稱及DATASHEET
====================================================
1/24 果然是小強太多造成短路,更換保險絲後已經正常.

网友:
只是FUSE 吧 不同的包裝

网友:
回复 网友A:

1.8A的貼片式FUSE吧?

楼主:
感謝兩位大大回覆,
根據上面標示1.8A,的確有懷疑是保險絲,但經驗不夠,不敢武斷的認定,
這顆元件是在12V輸入線路上,5V線路上也有顆0歐姆電阻,應該也是保險絲用的吧,
12V線路上的這顆元件,測量是完全不導通狀態,難怪不啟動,
下班回家再來使用shunxing大大的秘技--超細電線替代保險絲,再繼續測試.

网友:
保險絲會斷 後面的零件可能也有問題
先查查兩顆mos有沒有問題 再換保險絲比較好

楼主:
9435A嗎?當然會測試.感謝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