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34型電視 - 開機後無畫面

楼主(2010-01-21):
各位大大好!

小弟的1台三洋34型電視, 在使用中時, 畫面突然閃了幾下就沒畫面,

且自我關機, 之後小弟我再怎麼開機, 都沒畫面~~

經爬文後, 結果是水平電晶體故障,

更換好, 已可正常開機使用~~

但是好景不常, 用了約15分鐘後就沒畫面(情況同上述),

小弟不死心, 一樣再換水平電晶體, 唉~結局還是一樣~

弄了好久, 真的不知道要從何下手了~~嗚嗚,

跪求請大大們幫忙~~ 先謝謝各位了!

网友:
電視機用單面pcb較多錫裂請補焊, 水平晶體旁逆程電容變小造成峰值電壓過高, 管理水平電路ic的石英振盪器鬆焊 ,電源b+穩壓不良或過高 ,fbt不良 都會燒水平電晶體

网友:
三洋(FBT返馳變壓器故障率頗高)另外DY(偏向線圈)也要注意,開機一下子拔開電源手碰功率晶體看會不會粉燙。。。。有無異味。。都要注意

楼主:
感謝大大們的指導~

水平晶體還沒掛掉之前, 摸起來只有溫溫的, 也沒有異味~

板子上的錫裂, 有仔細巡過補銲過了~

請問要如何量水平晶體旁逆程電容有沒有變小, 因為小弟只有三用電錶

電源b+ 是在FBT上嗎? 不曉得在那裡~~

判斷FBT不良, 用三用電錶量的出來嗎? 還是有別的辦法可判斷

不好意思~問了一堆問題, 希望沒給大大們太多困擾~ 非常感激各位們的幫忙~

网友:
一般電解電容器....用3用電錶測量..只能用經驗大約判斷正常與否....例如...懷疑有問題的先量一次..再來找一顆新品同數值的看看他充放電值是否接近...至於B+電壓量法..勸你..如沒有基本概念最好放棄...怕你萬一不小心短路...輕者嚇一跳電錶與電視掛點...重者.....我不好意思說....是不會困擾啦....這個網站的前輩同業都很熱心....希望有幫到你....

网友:
不錯,能在這網站上,跟所有大大討論維修心得,真是暢快,不懂的,缺零件的,新進的,高手的都不吝嗇,沒蓋步,常常上來每次都有不同的收穫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有找到接在水平晶體的電容器, 同時並接2~3顆,

那種電容看起來是藍色且有點大顆, 可以用三用電錶測出好壞嗎?

CRT電視裡面上萬伏的電壓, 是不是指的就是由FBT接至映像管最上方,

有加封套的那條線, 才有高壓電, 不知這樣說, 對不對? 除此之外, 還有那裡也有高壓電?

好讓小弟在接觸這些禁區時, 可以特別小心~  感謝!!

网友:
你說的是高壓電容啦....那種電容用一般3用電錶頂多能量有沒有短路漏電....要正確測量要有電容表...高壓電容如容量有問題有時是可以由畫面來看看有沒有過度掃描也就是電視畫面左右變大....但是牽扯到會燒水平而且又是不定時燒..檢查的範圍就比較大..要注意穩壓...水平震盪頻率..等等不少地方....建議如果真沒把握...找專業來修...高壓線是有相當危險性的地方FBT本體也是他鐵心部分
一樣要注意...大致方向都告知你了..你有想真的去了解的精神我很佩服..但是你目前情況有點超出你能力...研究精神是好的現象但是也不要太免強...畢竟沒有基本概念有時候反而危險......上述如有錯誤望先進指點....

网友:
請告知型號?我直接跟你講那個零件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台三洋34型電視的型號是 ST-34V1 ~感謝大大!!

网友:
基板上有一個防止干擾的金屬殼內,有一顆大顆的中頻IC,IC旁有一顆黃色503振盪器,將它跟水平晶體D1881一起換掉即可

因振盪器上有點膠,時間久了那膠把振盪器的腳腐蝕了,造成水平異常振盪,就會將水平晶體燒毀

网友:
挖~~~~~出現電視維修經驗老道的老師傅了....
居然只要知道型號就能把故障位置直接說出來......好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tsao0427大大提示~

小弟這就去找這顆有問題的黃色503振盪器,

若有最新消息, 會立刻向各位大大報告~~~

楼主(2010-08-09):
回复 网友C:

小弟有找到這顆黃色503振盪器,

拆下仔細看過外觀,  完好沒有腐蝕現象~

但選擇將它換掉比較安心,

小弟只知道民族路有材料行,  但沒有此規格的~

請問大大們 台南那裡有在賣?  感謝!!

网友:
都已經超過半年了還沒修好啊!
503振盪器應該很普遍阿?台北我知道台南我就不清楚了
偏向線圈的端子座也很容易空焊,注意一下
不然你先檢查電源好了,B+電壓過高也會燒水平晶體

T001變壓器次級圈第10腳是AC 250Vpp經D041整流為DC 140V(這就是B+電壓),供水平輸出回路及FBT之電源用,IC001是B+電壓穩壓IC,經D012光偶合回授至Q005 Q004晶體,改變ON-OFF之時間常數控制Q001電源晶體,使B+電壓穩定在DC 140V

檢查方式先將跳線TJ1斷開隔離負載,再將電錶轉到DC檔負端接地(插在影像管鋼絲彈簧上),將電視開機因這時跳線TJ1已斷開,在空載狀態下3秒鐘內電源會自動切掉,你要在3秒鐘內用電錶正端量測D041二極體負端是否有DC 140V電壓,不能過高,如過高須確認T001第10腳周邊回路及D012 . Q005周邊回路,如正常就將跳線TJ1接回,表示電源正常,接下來就剩下三個地方,503振盪器.FBT及FBT旁的高壓電容,但是這一型的高壓電容故障率不高,因此如換了振盪器無效,幾乎就可以判定是FBT不良(層間短路)
好了功夫全教授給你了,接下來就靠你自己了,測量時小心一點測試棒不要碰到不該碰的地方,祝你好運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這陣子小弟有急事要先處理, 維修一事只能擱在一邊~~

沒想到這一擱就是半年 ,  只能靠著零碎時間龜速處理,

感謝大大們的關心~ 有你們的幫忙, 小弟我不會輕易放棄的~

网友E:
應先從b+電壓有無正常著手....
不可超過150v,
如果超過那可能是光偶附近有一顆68k的電阻阻值變大,
fpt良劣可以用示波器看它的波形有無異常,
或者用它牌的測試,
接.c   .b+  3地
也可以判斷出來。

或者改它牌FBT.....
如果要省錢的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應先從b+電壓有無正常著手....
不可超過150v,
如果超過那可能是光偶附近有一顆68k的電阻阻值變大,
fpt良劣可以用示波器看它的波形有無異常,
或者用它牌的測試,
接.c   .b+  3地
也可以判斷出來。

或者改它牌FBT.....
如 ...

此機型不是你講的那個型號,ST-34V1是更早之前的型號,你說的68K電阻通常還會伴隨一只120K電阻一起壞掉

楼主:
先向各位大大們感謝這段時間的熱心幫忙,

但也要向各位抱歉~

之前說好要修好電視的承諾要讓大家失望了,

今天家父趁小弟上班的時候, 叫人載走報廢回收

給我的理由是, 就算你修好這裡, 以後又會壞那裡, 要我別修了

一時很難接受這些理由, 話雖如此~

但為什麼不等我下班回來, 再來討論作決定是否要丟掉也不遟呀!!

心裡好難受, 到現在仍然一直沒辦法平復(想到這台電視是小時候陪伴全家人的快樂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