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倒霉的維修經驗

楼主(2010-01-21):
不知有跑外修的同好自己遇到最雖的維修經歷啊....拿我自己來說最近遇到兩次....都是伴唱機...客戶叫修結果都是擴大機掛了...代回家修護....我們離島遇到特殊一點零件都要待料..結果..一待大約1星期...零件來了換好測試OK就送去了....嘿嘿...問題來了...裝好線路送電....他奶奶的..那台音圓伴唱機一開機(蹦)........一聲.....當場傻眼..挖哩勒卡好...冒煙掛了...完了...這下子該如何交代....客戶剛好又不在身邊(都叫我自己上去修)3樓...暈...沒證沒據..一般客戶都會賴你搞掛的..硬著頭皮..跟客戶解釋一下換帶那台(咖好)伴唱機回家...結果電源供應器燒毀...莫名奇妙只是正常送電開機...這樣也掛..故意整我是吧...問公司一科快要2000台幣這下子虧大了...修那台擴大機才1200...這下子沒賺就算了還虧..頭大...那時還不知這個網站不然可能就有救了...幸好用一招偷吃步...他那組特規電源跟我們電腦用的電源插座都一樣...拿一科電腦用接上開機..哇哈哈好了...有辦法了...但是.....(放不下)暈去...凸發奇想...把電腦用電源供應器拆開..剩基板跟用的到線路其他用不到剪掉....七乒八湊...改到放下了...確定沒問題該絕緣的地方都搞好...終於搞定...總算交差了...難怪這位客戶每3年就要換一台機子...他是賣特產...家裡有一種奇怪的味道..好像是阿摸尼亞的味道...他家電故障率奇高...連伴唱機後面輸出的端子沒用到的地方都變黑....好奇怪的氧化...另一台是美華的..住海邊...類似狀況..不過主機板顯示晶片掛了沒救...(幸好他換新的了)....不然頭更痛。。。。以上是小小經驗分享。。。

网友:
有些伴唱機是有保護防copy,舊音圓vcd(原廠黑殼)是採用舊at 電源供應器,

電源出問題好解決,若是光碟機出問題就很頭大...

用一般atx 電源可以替代應是白牌機或原聲原影機(沒修過猜的),伴唱機維修

一般都是推薦給專業修,雖然都是電腦硬體,但各家都有保護,一不小心造成

硬碟資料損毀就更麻煩,少碰為妙免的沾了一身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有跑外修的同好自己遇到最雖的維修經歷啊....拿我自己來說最近遇到兩次....都是伴唱機...客戶叫修結果都是擴大機掛了...代回家修護....我們離島遇到特殊一點零件都要待料..結果..一待大約1星期...零件來了換好測 ...

離島的問題特別多~~~~
尤其是海水引起的狀況又更多....
在離島因接近海域..鹽分又特別高...電器用品最好是常開機
不然就是沒用的時候要用塑膠套..套好...要不然...在天氣濕冷的時候
突然送電..就向你說的蹦的一聲...炸了..(這種案例山區也常常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