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PF567S 黑白郎君

楼主(2010-01-21):
上次修了電源電容.
這次又回疹了.
不過看來要送去回收場了.

网友:
裡面的零件可以留下...
說不定改天有需要~

网友:
T-COM壞掉喔~~~~~~~~~~~~~~~~

网友:
好慘的故障...
等等我也來發個黑洞好了....

网友:
我是不是該找個空,去看一下T-CON是怎樣REWORK的n_079|

偏光板的我到是知道n_122|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面板排線 檢查有無假焊

网友:
這個現象我之前也是修面板排線好的,版大您可以試試看~~~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線沒有插好,或屏線氧化有鏽點清一下就好了(橡皮擦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