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電視高壓板上的變壓器

楼主(2010-01-21):
本人有台3O吋液晶LCD開機後閃一下就沒晝面了,爬了很多文章手癢就動手自已修理了,跟大一樣問題出在高壓板,先補焊完後用電表量測,8顆高壓板其中一顆無阻抗顯示,退焊下這顆變壓器編號4006a516666,但我手邊無零件可替換,請教要去哪買,或奇檬露天哪可買到。我有照片貼不上來,都顯示無效的圖片是啥原因呀!

网友:
y拍p拍應該都有吧 !!

直接入 [ 高壓板 ] 就可以找到了 !!

楼主:
y拍P拍好像都是整塊板子,沒有單賣變壓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有台3O吋液晶LCD開機後閃一下就沒晝面了,爬了很多文章手癢就動手自已修理了,跟大一樣問題出在高壓板,先補焊完後用電表量測,8顆高壓板其中一顆無阻抗顯示,退焊下這顆變壓器編號4006a516666,但我手邊無零件可替換,請教要去哪買, ...

匪岸有一堆:

网友:
PM給我免費寄給您

楼主:
滷雞蛋大大真的有零件嗎!太棒了!我的mail:  wj.z5766@yahoo.com.tw

楼主:
對岸的可買嗎?這用人民弊還是NT。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岸的可買嗎?這用人民弊還是NT。

人民幣....而且~~~還不便宜....光運費...還比那2顆貴.....

楼主:
很感謝滷雞蛋大大寄來的零件,裝上測試完成.

网友:
恭喜完修
貼上來跟大家分享吧!

楼主:
因修好後太興奮忘了拍照,目前有維修的會拍照紀錄,下回希望也可分享給各位網友。

网友(2010-07-05):
我的又是壞了這個零件,可惜我係香港,身邊應該很難找到這個零件了。

网友:
我想問如果把壞了的變壓器拆下來後,其他的可否點得著背光管呢?

网友:
是可以點,不過因為少一組輸出,回授不正確,保護電路會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