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大大 電源供應器 問題0V~35V輸出5A

楼主(2010-01-21):
各位大大:你們好

小弟的電源供應器、在一次的實驗中,不幸的被我用壞了。電路板整個燒出一個大洞  小弟想做重做電路
請問各位大大 有電路圖可以讓我做 0V~35V 輸出是5A

謝謝各位 大大幫忙

网友:
記得N年前在音響技術裏有幾篇有關實驗室用的可調電源供應器製作,自已也曾參考該文,洗了板子做了兩台,陪伴我工作了好年多年,如果您不急,待有空去翻存書,找到再PO 上來。

网友:
轉貼一張別人的電路圖
僅供參考用,是否適用請自行判斷

网友:
上面那張圖要找材料好像有點........困難  因為光是變壓器要找就很困難了= ="   去到電子材料行看看有沒有實習用的電源供應器的套件就好了]   我也是這樣做的

网友:
提供您一款音響技術第六期單解明先生發表的『實驗室用電源供應器的裝製技巧』一文中的線路圖,供參考。

ps. 線路圖版權為該文作者所有,發佈內容謹供參考,請勿商業用途,謝謝。

因為不知如何上傳檔案,遂將檔案放在私人空間:
http://www.suntec.idv.tw/modules/uploader/files/regulator.ex_

解壓密碼:sduefzdg827dk.a

請將附檔名改為 exe

网友:
不知 是否可以提供一下 "實驗室用電源供應器的裝製技巧" 的零件編號啊..
剛好也滿想自己做做看.....
不知該線路 輸出是多少啊?

网友:
零件數值已標在圖上了。
tr 的部份選用並不嚴荷,q1,q2使用大功率管加散熱片,q3推動管用中功率tr就可以了,其他q4.5.6.7用小信號管,只要hfe不要差太多應可正常工作地。
340-12 可用7812替代。

最大輸出範圍可達 60V/6A,無段可調,可以無段限流保護。
輸出電力的限制在於Q1,Q2 和變壓器,現在視聽器材除了高檔的產品外幾乎都是SWITCH POWER,所以訂做起來成本會很高的,但是肯定的卻是很耐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 幫忙  小弟 正在 試著 做看看

有問題 可請大大 指導小弟一下

謝謝各位 大大幫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線路使用 IC 723 簡單好裝配,但是好像無法自零伏調起,可是也足夠一般用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