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T偏向線圈燒毀的照片

楼主(2010-01-22):
這台CRT再客戶家~~~看到畫面的時候~~89不離10....因該是偏向線圈壞了
為何會這樣說...
因為~~~當時看到的畫面呈現的是梯形....畫面顏色也異常..
而且客戶有說過..看到出狀況的時候有聽到蹦一聲..還冒煙..
想說~~因該是了..拿去給師父看..他一開機就說~~~偏向線圈燒了...
而且這台才20吋~~~換偏向線圈..可以買一台中古的了...

現在來說明偏向線圈為何會莫名其妙燒毀...原因有2種...
第一種...濕氣太重..因為這台背面是窗戶..我去的時候..窗戶是開著...
第二種..固定偏向線圈的那4顆橡皮..上面的膠會將線圈氧化..導致短路燒毀..
而這台故障..2種原因都有....
看照片吧...那4顆橡皮..就是主要故障原因....先讓線圈氧化..
然後濕氣太重..造成線圈短路燒毀...照片的放大圖就是燒毀的位置....

网友A:
是韓係機...找殺肉替換

网友:
去回收的買一台~~很便宜

网友B:
偏向線圈替換時,有需要注意規格嗎?除了能夠套到映像管上,還需要注意線圈的匝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韓係機...找殺肉替換

那也要看客戶要不要花這筆維修費~~~
畢竟~~中古電視~~小台的~~在我們這邊殺價殺的很慘耶....(中古店一堆...)

引用 网友B:
偏向線圈替換時,有需要注意規格嗎?除了能夠套到映像管上,還需要注意線圈的匝數嗎?

最好是找一模一樣的~~~~要是不依樣~~~不但要改線路..還要改數值..超麻煩的...

网友:
我做電子修理行業三十七年見偏向線圈短路不超過五個, 相信同美國大部份地區天氣乾燥有關, 反而有部份問題是由靜電放電產生. 估唔到唔同地方機器都唔同病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偏向線圈替換時,有需要注意規格嗎?除了能夠套到映像管上,還需要注意線圈的匝數嗎?

換偏向線圈就算換厰貸之後都要花一段時間去調校會聚及色純度, 如果用代換品會聚調正會十分困難什至不能完成.

网友:
一般20"替換偏向線圈均可替代 差別在於垂直線圈是並聯還是串聯 水平寬度會有一些差異 並不會影響色純度.聚焦 以上純粹是個人維修經驗

网友C:
增廣見聞  第一次看到電視被拆解 = =!!!

看了很久 不懂哪裡被燒掉  有好心的人幫忙圈出來 看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廣見聞  第一次看到電視被拆解 = =!!!

看了很久 不懂哪裡被燒掉  有好心的人幫忙圈出來 看無~

我放大了2張小圖~~~~~沒看到嗎?

网友:
CRT電視大此尺寸燒偏向機率不高

反而20以下的較容易燒燬

尤其是聲x牌的CRT電視

早期洛陽街有家叫永協專賣FBT與偏向線圈老一輩的都知道到他那裡買

可惜現在已經歇業十多年有吧

网友:
有時這種燒到的偏向沒燒的很嚴重還是可以整理起來的,

因為20吋換新的怕客人覺得太貴,所以能整理就盡量整理了,

整理好最好用電錶乘10K量一下CRT上的橡皮,太潮溼都會漏電,

用個膠布絕緣一下,和剪掉一些地方,怕整理好的偏向又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