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Veriton7500G主板維修ok

楼主(2010-01-22):
呵~終於又有完修品可po囉,我也是有認真的,不是只有來挖各個大大的技術吆
型號:veriton7500g (S88M)
之前去客戶那換修回來的,經客戶當時的描述是夏天下午後雷陣雨後就突然斷電,再也叫不醒囉!雷擊嗎??
開始檢測,說也奇怪,量測atx插座及12v時竟然都沒短路,所以就先上電開機,但是ps-on後無反應,因為無示波器(也不會用= =),就先將南橋晶振換掉再上電開機,結果電只閃一下就斷電了,奇怪,12v又沒短路啊,但還是將12v移除還是會一開機就斷電,一定有什麼造成短路,就想到之前看文時有提過雷擊很容易造成網卡掛,所以拆了它後再開機,可以開了但不跑碼~

楼主:
但是是好的開始啊,再來上cpu負載,量測vcore、clock、reset 及pg都有出來耶~太好了,
再看一次w大所說的完成主板三大條件後的檢修方向,所以朝bios去查,結果很吊詭,量32及31pin竟然會對地短路@@,正常來說這樣應該會影響cpu上的reset及pg會不正常吧?(是嗎?各位大大),不管它囉,拆掉後直接量測板子上的31、32pin結果就不短路了;就去常服務的學校向他們的資訊組長拆了報廢的同型號板子上的 bios回來換上,再pson開機跑碼囉~測試裝xp及熱機一個晚上都正常了,呵~
結論是如果雷擊的話,那造成的傷害還好沒很大,因為印象中當初處理此pc時,只有板子有問題,其它如power都是好的耶~

楼主:
SST49LF004A datsheet

407.87 KB, 下載次數: 200

网友:
非常謝謝jackchen681大您的維修實例。
短路的那兩隻腳,一隻是Vdd,一隻是clock,Vdd應該是3.3V進去,clock部分則會導致BIOS無法工作。那顆rom也壞了,也談不上能不能工作的問題了。
其實短路保護是因為3.3V的關係,一旦發現短路保護,應先打ATX電源座的阻值,便可避免多走一些冤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