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很奇怪的聯強LEMEL LC551

楼主(2010-01-22):
我這有一台聯強LEMEL LC551

插VGA信號產生器-----正常
插電腦信號(桌機.筆電)-----白屏

請問各位高手.這是什麼原因?

网友:
有沒有可能是
"解析度"問題(垂直/水平頻率太高)無法顯示或connector故障
用另一台LCD試試,就知道了.
或者把VGA產生器調高解析度或頻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析度或頻率.都調過了.別台LCD在電腦和VGA信號產生器畫面都正常.
就這台LCD.使用VGA信號產生器畫面正常.可是使用電腦信號就白屏.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頻率解碼問題....15吋'常見的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頻率解碼?那是MCU程序要重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