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YNAVIEW20吋液晶修理參考

楼主(2010-01-22):
接一台該牌電視{VGA.TV-AV}第一次開機.會出現開不起來.需連按數次才可開機.測電源版有一組12V及5V
5V
電壓時有時無.電容爆漿.換了以後可以正常開機.約一周後客會戶又退回...查5v電壓竟然不見.想一個方法.去找一科5v的變壓器裝上把原來5v拆掉.好了...但是又過兩天又死翹翹.找了好多家都無此電源板.就用一科12v變ㄧ科5v都改上去結果好了

网友:
12V與5V的雙路輸出的電源版很多喔

网友:
這樣是可以,但外接變壓器如何固定在面板上?用雙面膠嗎?

网友:
這方法還真特殊!!!沒試過,有圖片來看看大大做法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