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ST-350BKV 之R33電阻值(已修復)

楼主(2010-01-22):
請問靠近綠色元件之電阻阻值或色環碼是多少?感謝回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修好的電源供應器一時想不起來到底裝到那台電腦上了,先看看版上有沒有那位朋友手上有,如果沒有人貼的話我回家再找看看。

网友:
從殺肉堆中挖出來的,我只有找到300W的,電路佈局差不多。同位置,但標示為R74,1K歐姆。不知道能不夠幫到忙。

楼主:
非常感謝!

感謝大大門的幫忙!先用1K修修看!謝謝!!

楼主:
5V輸出有10.8V!!!!

無法PS-ON且有斯斯聲...開關開久一點還有些微焦味!!

楼主:
已修復!

斯斯的高頻音是2顆50μF電容導致,換了電容後就沒高頻斯聲了,但仍不啟動!!
換了TL494後便正常了!新手修POWER..所以花很多時間檢查故障點,這次有點碰運氣才修好的!!非常感謝各位大大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