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A902畫面不良液晶螢幕維修參考

楼主(2010-01-22):
VIEWSONIC-VA902畫面不良維修參考!
請看圖解故事!

网友:
第一次看到這樣的設計耶!AD、inverter、power合在一起的設計耶!
AD的晶片竟然還用DIP封裝的耶!(超喜歡的,很好拆!)

网友:
我只看過 翰與跟三隻鳥有這樣設計''  印象中好像是同一面板

沒猜錯''  板大的機器  面板因該也是翰宇的

网友:
感謝滷大精彩的維修實例,不過我一直以為另一頭是不能拆的...
那到底是怎麼拆的

网友:
這台機板很像跟瀚宇彩晶JC199A機板一模一樣!!:)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個地方沒有拆!
因為不敢怕拆壞掉!

网友(2010-03-07):
大大 我跟你一樣的板
供電晶片兩顆全毀

网友:
瀚宇的畫面有時會模糊也可以這樣清潔就可以解決問題。
去賣場買瓶清潔劑順便清潔接點也不錯唷!!

网友(2010-11-02):
我也有一台一樣狀況...清理屏線後....完修...一樣的地方折橫氧化...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同樣的一台~  不過狀況是  9977GM 兩顆  燒毀 擊穿~  外加 一顆 OZ 9932 無料可測試
等料件中 ~

現在還躺在家護病房

网友(2011-04-18):
哇,,,,,,,,,AD、Power合在一起的設計,  很少見; 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一台廠牌和內部板子跟你這台一樣,無背光,更換高壓線圈右邊長方ㄇ形鐵蓋下的兩顆電容後完修,因為太簡單沒敢Po~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片 未必好修_~_~
我就有片 丟在箱子當差零˙建比對用的~__~

网友:
回复 网友D:

OZ9977GN 我有 PZ9932 我也有CC 需要跟我聯絡  我很多備料@@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會ㄚ,
換電容的實例這裡也很多,
我也換的很高興!

网友:
回复 网友F:

瀚宇的也有這種機板的。虛焊算嚴重。
遇過的情形是畫面會模糊,有人教我把後面補焊即可。
我也是補焊過就OK了!
那個焊錫真的是薄薄一層,有夠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嗯嗯!一燒下去.......好多地方面目全非,電容又外觀不動聲色。
AD部分......出了怪現象也可有得查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這台跟瀚宇彩晶JC199A機板一模一樣,瀚宇彩晶JC199W也是三合一板,但規格不太一樣!!

网友:
屏線老化,感覺上劃面常會有 鬼影出現.
還是需要清潔清潔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雞蛋大仔!
原來這篇是您的大作,好早以前,就有在嘉義論壇有看過說!

楼主:
回复 网友H:

獻醜了,讓您見了就笑!
小的一半以上的料件是從那裡來的,方便又好用!

网友(2011-08-04):
嗯....我好像在那裡有看到相同的圖文?????

网友:
屏線老化如果清潔及補貼膠布仍完工算是撿到軟的,我曾經遇到多片需換排線才能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