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天clevo筆記電腦過電m363s無畫面

楼主(2010-01-22):
m363s bbb-bbb-b 叫聲@@ 俺沒碰過這樣的叫聲 誰可以告訴俺XD

网友:
阿國大您好,應該是記憶體方面!
記憶體供電有出來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ˊˋ對不起 看錯品牌哩 是藍天的筆記電腦~_~_
拆開有被修過的痕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記憶體我拆我的HPㄉ上去 一樣叫聲 但是我拆CPU觀看 他怎被換成INTEL1.3G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咦!對啊!它本身就是賽揚M 1.6G啊!有的配是被這樣沒錯啊!
難道跟外頭標示的不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他現在就開機 b b b 一b b b一 b 朋友送給人修理前試玩遊戲到一半 藍底白字 檢修完回來變 這種狀況 也無畫面@@

网友:
聽起來像是記憶體壞掉的警告聲, 給你參考的規格是要你確認你的 RAM 是裝  DDR RAM 266/333, 應該可以先拔掉開機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記憶體跟無記憶體一樣的叫聲不上cpu 無聲

网友:
沒換過CPU測試嗎?

楼主:
回复 网友E:

桌上型低 俺一堆 筆記本的沒有良品可以更換測試

网友:
也未必是記憶體本身的問題,檢修也還是和桌機的主機板差不多吧!先查記憶體供電,PCB板上有沒有撞件等,打AD線,查有沒有c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F:

CPU會發熱 開機電源登也由橙色便綠色 所以你說的應該好的但是這台被動修過 還被接了一些電阻與跳線路一一 我再推測市內建晶片記憶體假焊
被人先動修過 報價沒修 怕給偷動手腳了 他主機板是m363s但是有的零件上貼紙卻變360S
一一機型不同哩 拆的還不購專業還拆斷了下殼螺絲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記憶體供電迴路 電壓正常 3.多 紙張被我不小心丟垃圾桶了
對岸的維修說是內存噓焊 我是比較怕送給我修前那間偷動手腳
本來只是開機籃底白自 被她們修一修便開機無畫面 b b b   b b b  b  3短 3短 1短的叫聲
這台我跟朋友買斷了 當零件機 有控在繼續研究 先去拉我房間的維修桌的220供電 座 要開始動用熱風槍了